[汽車電子] CARSCAM WDR680 車充故障 ... 緊急修復

楼主(2019-02-06):
米還蠻幸運的過年前汽車在國一上爆胎,然後又遇到 CARSCAM WDR680 車充故障導致,三孔車充擴充座燒毀,然後還燒掉車用保險絲20A兩顆,哈哈!!   因為過年期間有用車的需要,所以在昨天晚上緊急修復了,還好還可以修理,故障原因為隔絕12V與接地的塑膠隔板脆化後斷裂,造成車用12V直接短路,謝謝。

旋開保險絲座後,就可以直接拆開上下蓋,可以看見內部塑膠隔板斷裂

用三秒膠將可以接回的隔板黏回固定,兩片負極板與保險絲接觸的面用熱縮套管做隔絕,5V電源輸出線重新固定,避免電路板壓到,A為1000uf/10V,B為100uf/35V,有拆解測試並沒有發現異常,所以沒有更換

因為上下蓋板間隙變大,所以也用熱縮套管包一下

補充內容 (2019-2-6 09:07 PM):
修復後的行車記錄器車充安裝照片請參考11樓,謝謝。

网友A:
米大!以後拍照,找張白紙,還以為眼睛惡化成青光眼了。

网友B:
還好是過年前爆發出來,過年期間顧路可就難過了。

网友C:
爆胎真難過

聽說以前的車都是配備胎
新的車就只配一罐補胎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爆胎真難過

聽說以前的車都是配備胎

配備胎⋯遇到爆胎自己換備胎的也只有少部分的人
配補胎劑不會用也是沒用⋯
Call拖吊車的人還是佔多數⋯⋯
離題了⋯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配備胎⋯遇到爆胎自己換備胎的也只有少部分的人
配補胎劑不會用也是沒用⋯
Call拖吊車的人還是佔多數⋯⋯ ...

繼續離題

有備胎沒工具的人很多
有備胎有工具不會用的人很多
不知道有備胎的人很多

結論,call救援的人很多,搭配好信用卡,是有可能免費拖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大!以後拍照,找張白紙,還以為眼睛惡化成青光眼了。

回 康品穎 大 ...

因為都用廣告紙充當墊子,所以造成有點不容易看到,米下次會先放張A4白紙,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好是過年前爆發出來,過年期間顧路可就難過了。

回 peter180 大 ...

因為感覺怪怪的,所以已經先移至最外側車道並且時速降到80km,沒想到真的遇到了,還好一家四口平安,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爆胎真難過

聽說以前的車都是配備胎

回 windata 大 ...

米的SENTRA 341是配備與在使用的輪胎一樣大小的備胎,也有備補胎條,不過是胎側爆胎,所以一定要換上備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備胎⋯遇到爆胎自己換備胎的也只有少部分的人
配補胎劑不會用也是沒用⋯
Call拖吊車的人還是佔多數⋯⋯ ...

回 323qazxsw 大 ...

1. 先打故障燈路邊停好
2. 不熄火,大燈打開
3. 然後距車後100公尺放置三角故障標誌
4. 然後拿出千斤頂、備胎與工具

後來是因為胎壓不夠,有拖去保養廠補灌氣與螺絲鎖緊。其他並沒有發生異常,謝謝。

楼主:
補上修復的行車記錄器車充安裝照片,謝謝。

网友E:
米大這台車充會干擾嗎?

行車紀錄器車用電源轉接器干擾,爬文後,自己拆舊的電源
http://bbs.pigoo.com/thread-5071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米大這台車充會干擾嗎?

行車紀錄器車用電源轉接器干擾,爬文後,自己拆舊的電源

回 單晶片微電腦 大 ...

您是指是否會干擾GPS訊號嗎?米沒有遇到過喔,因為米是用Android手機的PAPAGO,然後藍牙連線至GPS傳送接收器,之前用舊的三孔車充也沒有遇到,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