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izo fs2735 不明黑點

楼主(2019-02-07):
大家好,新年快樂

早上使用螢幕時出現一小個黑點,經擦拭無效後

判斷問題在螢幕

因為還在保固中

但過年期間打到雄浪不意外沒人接

問題如下

近拍
想請問這是暗點嗎?

只能年後請雄浪修理?

网友:
搞不好是螞蟻爬進去面板...你手指一搓...牠就掛在裡面了....

网友:
今天看到一個DIY高手,參考看看"清除假暗點"...

剛好其中有個影片是清除假暗點
胡搞蝦搞│螢幕 假暗點 細部分解 清除 DI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IxrSF3g9kM

网友:
這要拆開清除,沒工具,就等開工送保固吧!

网友:
  要不要先試試 "UDPixel", 或跨平臺的 "JScreenFix"; 不行再送修.

网友:
覺得是螞蟻或蟲蟲 +1

有遇過螞蟻在面板上面走來走去,卻抓不到,因為它在裡層,稍微壓一下面板它就動不了,如果壓死在裡面就卡在那了

不然就是蟲蟲的卵或排泄物或其他東西了

网友:
保固內, 就送修囉!也不差這幾天!

网友:
Google 關鍵字: 螢幕螞蟻
可以查獲不少災情。
這應該不在保固範圍內。

网友:
若是螞蟻不在保固範圍內

楼主:
看來應該是小蟲在裡面了,手邊也沒有工具拆開
也只能認命送回原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