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前輩可以幫看一看問題點謝謝

楼主(2019-02-09):
開機時所顯示

開機時所顯示
開機就進不去主畫面.要按F1進BIOS進去裡面按任何按鍵都會出現重疊字.按儲存就會當機請前輩可以幫一下忙謝謝

按任何按鍵出現重疊字

按任何按鍵出現重疊字

网友:
提示已經很明顯,
記憶體規格不對~~

网友:
可以告知主機板型ˋ號嗎 ? 您也可 google 一下原廠記憶體支援表,  是否有支援 1.5v , 或僅支援 1.35v 低電壓記憶體。或原廠是否提供 BIOS 可升級來解決問題。

我自己的 H170-GAMING3 DDR3 剛出廠時原廠僅支援  DDR3L記憶體, 我插 標準型 1.5V 記憶體也沒事, 現在原廠已更新兩種皆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