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LM317T電路的輸出電壓問題

楼主(2019-02-09):
試著做了一個LM317T的壓降電路,可是不知道為何輸出電壓不穩定,供電是用12V/1A的變壓器,輸出是用2顆LED串接做測試。設計電路輸出為6.4V,但負載輸出不穩定。何解?

下圖為空載時

下圖為負載時(LED兩顆)

下圖為電路圖

補充內容 (2019-2-12 01:40 PM):
問題已解決:降壓主因是     1.LED沒有限流導致電流過大317保護啟動    2.使用麵包板和跳線導致接觸點不夠緊密,直接焊接後排除

网友:
要去掉C2

网友:
電路圖 D3 D4 D5 方向繪錯 D4 D5 前獲後加一電阻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
重繪了一下電路圖(原來是畫錯難怪不亮),及重接測試線路,也量了一下二個極體的電流約為56mA,電容C2有和沒有好像沒有明顯差別,奇怪的是電阻值的大小似乎會影響到電壓的輸出穩定度,這是什麼原理?

補充一下,這個電路沒接電阻之前有接到arduino的板子測試一下(忘了拍照),也是明顯下降了快1V左右。

剛才的測試結果如下:

下圖為負載電流 56mA (2個LED)

下圖為C2電容拿掉後,6.39V->6.07V

下圖為D4,D5後串了一個2歐姆的電阻,6.39V -> 6.09V

下圖為D4,D5後串了一個220歐姆的電阻 , 6.39V -> 6.36V

下圖為D4,D5後串了一個220歐姆的電阻,C2電容裝回去電路 ,6.39V -> 6.36V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
重繪了一下電路圖(原來是畫錯難怪不亮),及重接測試線路,也量了一下二個極體的電流約為5 ...

紅與綠色LED的導通電壓約為2V附近,當流過電流過大時,LED電壓降會有些微增加,如你電表顯示的串聯壓降.在使用LED當負載時,需串接限流電阻,以保護回路安全.

网友:
原本的問題就是出在LED沒串聯電阻,電流過大導致LM317輸出保護,溫度過高也會讓LM317減少輸出電流能力。
這種LED最大電流約20mA,通常不會設計超過10mA,56mA通電久一點LED有可能燒毀。

電表電流檔都有電流取樣電阻,未串聯電阻時電表測量值可能低於實際電流,實際電流可能高於56mA。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覆,發現應該是電流的問題無誤,剛才給電路並了8顆LED+電阻,發現輸出壓降情形改善很多,接上了arduino再測量一下電流量約為65mA,在設定為6.5V的輸出下,壓降約為0.3V,還算可以接受,應該可以理解為以電流為主的元件應該都得加上限流電阻,馬達就沒試了不過我想應該也是。

以下是測試圖:

下圖是設定空載下輸出為6.5V

下圖是負載為2個LED+220R為一組,共並聯4組,再加上arduino板,輸出為6.5V--> 6.29V,壓降約0.3V

下圖是量測輸出電流,為65mA,(之前沒加電阻時,2顆LED就已經56mA)

网友:
317壓差大,需要上散熱片喔~
56mA/6.5V output 對上輸入12v,應該就要3watt 花在熱上面了。

网友A:
用開關穩壓 IC 如 MC34063 之類橫流接法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開關穩壓 IC 如 MC34063 之類橫流接法才是王道

317 也能做恆流。不過樓主明顯新手,別嚇人家了。

楼主:
謝謝各位的建議,317主要是想用在需穩壓的小電流元件上,如輸入為12V或6.5V,輸出為5V或3.3V /100mA以下,如果產生太多廢熱就傷腦筋了,可以不加散熱片就不加,昨天手摸一下溫度冷冷的還好,如此一來用317焊一焊來做就很便宜。
重新繪了電路圖如下,上圖是固定電阻,下圖是可變電阻,不知電容C5和D7拿掉可否? 依datasheet的說明,這2個元件似乎是用來降噪用的,在使用固定電阻下可以省略嗎?

下圖是重新畫的電路圖,上面是固定輸出(拿掉電容和二極體),下面是可變輸出

下圖是datasheet的說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建議,317主要是想用在需穩壓的小電流元件上,如輸入為12V或6.5V,輸出為5V或3.3V /100mA以下, ...

當電源穩壓器在為可調輸出下,輸出電流會隨負載輕重而改變,樓主的範例是將負載處於過載使用,導致實際輸出電壓低於預期電壓,若負載無法處於正常驅動下,再怎麼更動線路元件,也多屬於錯誤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電源穩壓器在為可調輸出下,輸出電流會隨負載輕重而改變,樓主的範例是將負載處於過載使用,導致實際輸出 ...

感謝回覆,下午又查了datasheet的說明,還是不懂壓降如此大的原因,在6.5V/60mA的情形下壓降為0.3V,換算下來約為降幅為4.6%,比官方宣稱的0.1%~0.5% 大上不少,即使沒加上限流電阻的電流(60mA)也遠低於317的電流上限(1.5A),電路也同datasheet,不知是我的電路有誤還是買到壞的零件了還是datasheet只能作參考用...。

下圖是官方建議的電路,Adj已用10uF電容

下圖是datasheet說明的負載端電壓變化,應該小於0.5%的

下面的圖刪不掉請忽略
//--------------------------------------------------------------------------------------------------------------------------------

网友C:
私以为,可能是两个LED的情况下,会不会在通电的瞬间因过流而保护?楼大是否看到LED瞬时爆闪?没有的话,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瞬态。另外,5、6十毫安的电流,LM317上的功耗不多,约0.3瓦。。。嘿嘿,抓舅舅的小辫子啦!(^_-)

网友:
还有,指不定楼大买到假芯片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私以为,可能是两个LED的情况下,会不会在通电的瞬间因过流而保护?楼大是否看到LED瞬时爆闪?没有的话,可 ...

原先是用2個LED量出56mA的電流(實際上應該更大),後來就加了個220r限流電阻了,但還是有壓降,不明原因...

希望不是假貨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先是用2個LED量出56mA的電流(實際上應該更大),後來就加了個220r限流電阻了,但還是有壓降,不明原因.. ...

這 ... 東西 ... 還有假貨的嗎 ?
黑社會應該不走私這貨吧 ?

看明白後 , 一直想問 ...
小弟放的近的電子用品 , 都會改共用電腦 power
而且都刻意加顆電阻讓電子用品吃電小於 10v

若是電路內部元件間 , 不同電壓須要精準控制
這種晶體的發明可以理解

但在供電需求上 , 這樣的降壓法 , 與加顆電阻降壓
差別在哪呢 ?

前幾天學到的 , 電容降壓法耗功率較少
可是這晶體也容易發燙呀 ...

請問 LM317T 也該叫 電晶體 嗎 ?
名字卻像 IC 晶片

网友E:
請問樓主繪製電路圖的軟體名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 ... 東西 ... 還有假貨的嗎 ?
黑社會應該不走私這貨吧 ?

LM317T是便宜好用的穩壓晶片,特色是可以隨意變動並穩定輸出電壓,比方說設定為5V輸出後,接了1個LED,和接了20個LED,還是穩定的輸出5V,電壓在晶片的輸出最大容許值且散熱良好下並不會有太大變化,
電阻是更便宜的降壓元件,只是單純的把多餘的電壓轉換成熱,但不適合用來作穩壓、容許功率也較低,只適合用來分壓限流,根據歐姆定律V=IR,當負載電流大時,電壓也會變大,不適合拿到作穩壓器,比方說接1個LED,和接20個LED,輸出電壓是不同的,且電阻也很可能燒掉。
電容,不耗功率不發熱,沒勇氣試,怕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樓主繪製電路圖的軟體名稱是?

Proteus ,
網路上有試用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先是用2個LED量出56mA的電流(實際上應該更大),後來就加了個220r限流電阻了,但還是有壓降,不明原因.. ...

下圖為D4,D5後串了一個220歐姆的電阻 , 6.39V -> 6.36V
壓差0.03V 還不滿意 ?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先是用2個LED量出56mA的電流(實際上應該更大),後來就加了個220r限流電阻了,但還是有壓降,不明原因.. ...

用純電阻負載測試  從10 -1K 比較差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下午又查了datasheet的說明,還是不懂壓降如此大的原因,在6.5V/60mA的情形下壓降為0.3V,換算 ...

壓降大應該就是麵包板與跳線的問題,請儘量將元件排列緊密與減少使用跳線就能有效改善了。

原廠的規格書都是使用工廠訂做的專用線路版來測試,有些廠家甚至會提供 Layout 圖讓人依圖炮製。
麵包板用於數位電路測試功能沒有太多問題,但是拿來測試類比電路大電流或高頻率就問題很多,甚至完全不能用,要測試這種電源穩壓效果還是要使用大面積鋪銅的電路板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
重繪了一下電路圖(原來是畫錯難怪不亮),及重接測試線路,也量了一下二個極體的電流約為5 ...

大大您好

我之前好像也有發生過跟你同樣的情形

應該是你的麵包板某元件接地出現問題了

沒有接好 所以導致有輸出電壓 但是電流一拉就掉了(虛電壓)

您可參考看看是否重新接上線路 再做一次測試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
剛才在負載端直接用純電阻(220..680..1K~1M)測了一下,電壓幾乎不會掉,奇怪哉? 用麵包板的確不太準線飄飄的,不過看來電路應該沒什麼問題,打算明天洗個板子把POWER線畫粗些直接焊上去試試。

网友:
期待“jasonboy99”大的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私以为,可能是两个LED的情况下,会不会在通电的瞬间因过流而保护?楼大是否看到LED瞬时爆闪?没有的话,可 ...

哈哈哈,我算錯了~多X10去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
剛才在負載端直接用純電阻(220..680..1K~1M)測了一下,電壓幾乎不會掉,奇怪哉? 用麵包板 ...

你用發光二極體直接當負載是過流進保護又重啟的狀況。
ysc有提到過流了,因為你去看二極體的特性圖就會得知。
先想像一樣在理想二極體上:
導通時壓降為固定,假設這個發光diode 2v為導通電壓,2顆的導通電壓為 4v。
你的電源輸出為 6.3V ,那在理想電源下,導通的電壓為 => (6.3V-4V)/ (0.0x歐姆 ,此為導線電阻,簡單代入一個很小的電阻計算而以,非實際上為你電路上的路徑電阻,可能電路上的導線電阻更低 ) > 200A~
所以只要電源輸出不到200A的,大ˋ概都會啟動過流保護機制。
電供可以輸出200A以上的,會直接把 導線或路徑上元件炸掉,取決誰先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發光二極體直接當負載是過流進保護又重啟的狀況。
ysc有提到過流了,因為你去看二極體的特性圖就會得 ...

之前的接法的確是過流了,小瞧了LED的吃電能力,簡直是給多少電流就吃多少,好險317沒燒掉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之前的接法的確是過流了,小瞧了LED的吃電能力,簡直是給多少電流就吃多少,好險317沒燒掉 ...

LED不能以線性電阻負載視之,當外加電壓超過LED順向電壓時電流會急遽升高,電表電流檔都有串聯電阻,所以串上電流表時有電表內阻當限流,沒接電表又未串聯電阻時,實際流經LED的電流一定比電表看到的高很多,因為完全沒有線性空間。

這種狀況LM317不會燒毀,因為內部有限流與過溫保護迴路,溫度越高可輸出電流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LED不能以線性電阻負載視之,當外加電壓超過LED順向電壓時電流會急遽升高,電表電流檔都有串聯電阻,所以 ...

謝謝回覆,去找了一下二極體的特性圖來看,看起來順向導通時的電阻無限小,沒接電阻的話等同於短路,學習到了。
想請教如果是在317上接直流馬達的話,需要做限流嗎? 手上有一個3v的小馬達測一下空載電流約0.5A,約1.5W。

楼主:
簡單畫了一個板子,直接焊上去,結果和duke大說的一樣是麵包板和跳線的問題,測了一下在9顆LED下輸出仍能保持6.5V的輸出沒有壓降問題,電流輸出約是50~60mA左右,手摸溫度約30度上下,猜在0.5W的輸出下不需要散熱片,所以就暫時不加了,作為小功率的穩壓應該很適合。

下圖是空載6.5V

下圖是負載6.5V,電壓穩定了

下圖是板子電路

网友H:
引用 楼主:
簡單畫了一個板子,直接焊上去,結果和duke大說的一樣是麵包板和跳線的問題,測了一下在9顆LED下輸出仍能保 ...

以前學生的時候 麵包版用了十幾年 因為卡太多灰塵才丟掉

現在買的麵包板 有一些都好奇怪 明明量起來都正常 功能都是不正常 不知道為何 ....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以前學生的時候 麵包版用了十幾年 因為卡太多灰塵才丟掉

現在買的麵包板 有一些都好奇怪 明明量起來都正 ...

學生時代買的第一塊麵包板花了我 500 元,現在同樣大小的只要人民幣 5 元,品質ㄧ定有所不同,我還想去找找看有沒有貴貴的美製麵包板來用看會不會接觸比較牢靠一點。

接點比較緊的使用細線又很難插,比較好插的又容易接觸不良,如果插過直徑比較粗的零件腳該點以後也就變鬆鬆了真是難侍候,所以已經盡量不想再用麵包板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學生時代買的第一塊麵包板花了我 500 元,現在同樣大小的只要人民幣 5 元,品質ㄧ定有所不同,我還想去找 ...

我的舊板還是比較好,新板的常有許多孔卡住,用得很不爽,說實在有點氣,又貴森森的.
我以前有買舊板兩大板併的超大板,都捨不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舊板還是比較好,新板的常有許多孔卡住,用得很不爽,說實在有點氣,又貴森森的.
我以前有買舊板兩大板併 ...

我現在都只用手掌大的麵包板,只用來驗證一些自己比較沒把握的局部電路,大都直接畫板子再給工廠去洗,電路如果有問題再來修修補補改線路,頂多再改畫一次 PCB 後多半就沒什麼大問題了。

現在麵包板很便宜有問題就直接扔垃圾桶,洗電路板也很快很便宜,還是設計電路與畫板子這階段比較花時間。
又是做類比線路比較多所以沒機會用上大片的麵包板。

网友C:
jasonboy99大PCB做得不错!不知两个LED串联做负载试过没?估计会烧LED。(^_-)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學生的時候 麵包版用了十幾年 因為卡太多灰塵才丟掉

現在買的麵包板 有一些都好奇怪 明明量起來都正 ...

我的麵包板上個月在試做小夜燈時,不小心接錯線結果電阻炸飛了,腳斷在裡面怎麼也取不出來,拆開背面發現根本是一體成形的,現在只能跳過那個洞,真是傷腦筋。

楼主:
引用 网友C:
jasonboy99大PCB做得不错!不知两个LED串联做负载试过没?估计会烧LED。(^_-)

請別取笑我了,小弟也是開始學習而已,先前也是因為不懂馬達電流大直接上電而燒了L298N,現在電路接好後上電前都會怕怕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的麵包板上個月在試做小夜燈時,不小心接錯線結果電阻炸飛了,腳斷在裡面怎麼也取不出來,拆開背面發現 ...

把有問題那一段的貼紙撕開,再把簧片拿出來清一清,再裝回去,貼上貼紙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有問題那一段的貼紙撕開,再把簧片拿出來清一清,再裝回去,貼上貼紙就OK了. ...

之前就是一直拆到貼紙撕掉露出塑膠底板,記得就好像發現底板是黏死的,今天晚上再拆一次試試。

网友J:
引用 楼主:
之前就是一直拆到貼紙撕掉露出塑膠底板,記得就好像發現底板是黏死的,今天晚上再拆一次試試。 ...

舊板是沒有,新板還沒有拆過,不知裡面如何,我的也是許多不同的新板都有卡洞的現象,早晚也是要拆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舊板是沒有,新板還沒有拆過,不知裡面如何,我的也是許多不同的新板都有卡洞的現象,早晚也是要拆來看看. ...

麵包板成功拆開了,終於找到卡在裡面的電阻腳,但是那個洞金屬簧片已經融成一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麵包板成功拆開了,終於找到卡在裡面的電阻腳,但是那個洞金屬簧片已經融成一塊了

這排燒掉的跟靠角落的對調,中間位置比較常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舊板是沒有,新板還沒有拆過,不知裡面如何,我的也是許多不同的新板都有卡洞的現象,早晚也是要拆來看看. ...

LKK才看過麵包板用螺絲鎖在電木底板上,我有一片「干將」的還在使用中,大概已經用了40年了,現在為了成本大都是用泡棉雙面膠黏在塑膠板上,甚至有的連塑膠底板都沒有。

网友J:
引用 楼主:
麵包板成功拆開了,終於找到卡在裡面的電阻腳,但是那個洞金屬簧片已經融成一塊了

看起來是短路燒燬的,你夠厲害,我的板子沒有那樣燒過.

插電前先再確認所有零件ˋ的正負極,還有接線都插對,也要確認負載與零件的相對關係,這樣並不保證不會出問題,但是卻是可以減少次數,你如果口袋麥克麥克,或者想看看零件燒燬的盛況,那又另當別論 ...

還有要注意零件能夠承受得起負載所需的電流和瓦數與熱度,零件的電流最好是標準的Imax為負載所需的3倍以上,5倍更好,10倍則可以安心睡大頭覺,電壓則為1.5倍以上,當電壓越高時,耐壓高的零件也難找又貴,那最少也要算到1.2倍.

网友:
引用 网友G:
LKK才看過麵包板用螺絲鎖在電木底板上,我有一片「干將」的還在使用中,大概已經用了40年了,現在為了成 ...

我有舊板的三塊(電木板底),兩塊三排組成的,另外那塊超大的(兩倍大)應該是六排組成的,大概也是干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起來是短路燒燬的,你夠厲害,我的板子沒有那樣燒過.

插電前先再確認所有零件ˋ的正負極,還有接線都插對 ...

感謝大大的建議,那個的確是二極體方向反了110V短路,可能是才開始學不知死活,從網路抓了電路圖插完就直接上電了。現在通電前都會有陰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建議,那個的確是二極體方向反了110V短路,可能是才開始學不知死活,從網路抓了電路圖插完就直 ...

J 大感覺應該是學生吧 ...
有種文化氣質

小弟學齡前 , 拔插頭走火 , 燒的食指見骨
當時插座都是水泥的 , 鬆鬆垮垮的 ... 現在還看的到疤
所以長大後 , 不怎麼怕電
只差叼根菸跑的沒比閃電俠快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J 大感覺應該是學生吧 ...
有種文化氣質

客氣了,早已畢業許久,這個是自學自樂。

看到您的ID,小弟也是每日會來一杯,的確是迷人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