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聲寶 SAMPO LM-32SA08D 無待機燈維修實例

楼主(2019-02-09):
  這台是自告奮勇從朋友家拿回來試著修修看的

  故障現象: 從買來後經常電源燈全無, 冷機後再開通常可開啟。送回原廠多次均說沒有故障。

        拿回來一段時間了, 偶爾開機看下電視倒也還正常, 心想納悶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反正還能看就湊合著用吧!    或許原廠是對的 。

        過年前真的遇到幾次朋友說的狀況, 家裡忙就擺著擺著, 有空再處裡吧。

        年初三有空, 拆機來看看

        主板

       無待機燈, 整機排線未拆之下量測, 一次側正常, 主板背後連接到電源版排線有量測點提示, 5v SB 只有 2.2V

      將電源連接主板排線撤除, 單獨量測電源端, 5VSB 正常! 傷腦筋! 主板掛了
     追一下電路跑線, 5VSB是連接到限流電阻。

     以前經驗 , 這種時好時壞應該只是接觸不良, 先補焊看看。
    怎麼看這個焊點都是怪怪的
    翻到正面, 的確是限流電阻的接腳無誤, 用手一摸, 另一腳掉了 ! 插件時根本未插入電路板, 僅有些些接觸到,
難怪時好時壞。

      量測阻值正常, 於是把接腳重焊。焊接後

      迫不及待接上排線量測看看, 5VSB 出現了

      上電看看, 待機燈出現了, 遙控開機正常, 這幾天一切正常。

     這種超軟的案列可說較無技術可言, 但有個感想, 為什麼原廠送修多次均說正常, 連個預防性的更換主板都沒做。
版上的前輩們都會做基本量測及預防性的作補焊, 或是更換日系電容等等,如果原廠照著 SOP 做不是早解決問題了嗎!

     話說回來, 朋友是好野人, 早已忍耐這台電視許久, 換了更大的電視, 這台就變成我的啦!

网友A:
因為維修員沒那閒工夫跟它慢慢耗抓問題~

他們比較愛故障明顯的~

网友:
恭喜賺到一台電視~

网友:
原廠 SOP?那是什麼?可以吃嗎?

网友:
感謝經驗的分享.

网友:
難得碰到這種問題.能解決.真厲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為維修員沒那閒工夫跟它慢慢耗抓問題~

他們比較愛故障明顯的~

其實不是...是維修員有分等級
在外面跑的最艱苦的什麼都要修所以都用換片的方式比較快
修理基板有個專門的中心在處理 所以普通維修員也不用太多深奧的技術 以一換一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不是...是維修員有分等級
在外面跑的最艱苦的什麼都要修所以都用換片的方式比較快
修理基板有個專門 ...

一級廠、二級廠的概念...

网友C:
我的國際42吋是有5V..但沒待機燈...應該也是主機板故障吧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國際42吋是有5V..但沒待機燈...應該也是主機板故障吧
   恭喜完修...

版上高手雲集, 可以 PO 上來請大家診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