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馬桶座【電子零件】求助

楼主(2019-02-09):
電腦馬桶座故障,沒拆之前以為只是按鍵開關壞掉,拆開之後才知道按鍵開關只有少數故障。
不論是壞的沒壞的開關【沖洗的那幾個開關】按了還是不動作,推測是不是電晶體壞了,想買來換修。
請教各位先進,圖片中這個是電晶體?編號是A102嗎?另外一個是基那二極體嗎?該怎麼看編號?或者該怎麼判斷是幾V的基那二極體?

网友:
照片拉近還是看不清楚
不過隱約看到電路版有些電路銅箔好像有鏽蝕狀況
會不會是斷路了

网友:
先測量按鍵有沒有電壓~
是否跟其它的按鍵一樣~
依小弟修洗衣機電腦板的經驗~
若沒有電壓~
查看線路是否鏽蝕斷路~
若電壓不一樣~
拆下按鍵~再量一量電壓是否正常~
若正常~按鍵故障~
若還是不正常~
再查零件~通常都是二極體有問題~

网友:
http://www.semtech.ru/pdf/transistors/1151636526836.pdf
有含電阻的電晶體~
不好買哦~
買不到就只能買A1015 電晶體~
再自行外加電阻了~

网友:
數位電晶體不容易買也不容易壞,可以先拆下來焊接成長腳再插到麵包板做測試線路就知道有沒有壞。

這種電木板材質的線路板比較容易因操作或振動而斷線,可以量線路的導通阻抗來判斷,可能要配合適當的折彎變形才能抓到斷線的線段。
有上防水膠的電路板不容易憑目視來看線路有無斷線,但使用很尖的電表測棒來量導通是沒有問題的。

网友:
我想也是接觸不良或斷路,先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