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DIY無動力自動加壓噴水器

楼主(2019-02-09):
話說今年年假真長,整理工作室的水管料,哇,重複買的材料真不少啊。
這麼多材料那就想想可以做什麼吧,過年也喝了不少飲料,大汽水瓶也還沒丟,那就來做個好玩的東西吧,大家看的出來用途嗎。
接水管應該很多人都會,就不多介紹接管的流程了,簡單說明一下,最高的L螺牙口是入水口,下方的是單通止逆閥,接著三通管分二邊,再各接一個三通管,二個向上孔崁入二個寶特瓶蓋,這二瓶蓋一定要上膠固定好(要承載壓力的),我是熱擴管後上膠膠合,又用快乾補上下到無縫,然後再把瓶蓋中間開了約1CM的圓孔,接著再把二邊匯接在一起到中間的三通,共同出水。

都準備好後就可以鎖上寶特瓶,進出水口都直接上鎖快接頭,再來就準備測試了。
先測試目前水壓,看看固定的出水口及角度,沒有接上新做的玩具前,我家門前的水龍頭就只能噴這麼遠,唉我家這地高。
接著接上快接頭,可以看到寶特瓶內開始充水,充水的原理最後來一起解釋。
接開就開水試給大家看看,前面那灘水就是第一次無加裝玩具前的射程,那從照片中可以看到裝上新玩具後水壓及距離差多少吧。
再換個角度看看,下次該好好訓練兒子拍照的技術了....
這東西原理和材料都很簡單,免電力便於攜帶,只要有水龍頭接就可以了,主要的原理在寶特瓶及單向逆止閥,因為空氣是有很大的壓縮性的,而液體的壓縮性非常小,所以水龍頭的水流進單向逆止閥後,在未開水時,會把寶特瓶的空氣向上推擠,直到飽合,壓力因單向逆止閥而不會被回推洩壓,所以寶特瓶愈多,可以累積的壓力就會維持愈久,當開水喉時,氣壓會就自動加壓推出水流,水龍頭入水口也會持續補水補壓力,只要出水量不要一次開太大,
強大的水注就會持續很久,壓力下降後,只要關水喉,自動補壓力的速度是很快的,因為免電力,所以運用在露營車露都很好用,在自家澆水灑水洗車都很方喔。

補充說明,製做時汽水瓶口一定要向下,不然你會是把加壓的空氣射出去喔,就不是加壓水了。

网友A:
好棒,很想做來玩,可以幫忙再分享更詳細的材料嗎?保特瓶怎麼接上水管的呢?逆止閥的方向?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棒,很想做來玩,可以幫忙再分享更詳細的材料嗎?保特瓶怎麼接上水管的呢?逆止閥的方向?謝謝 ...

保特瓶蓋要先固定,所有我是加熱水管去擴管,
先把瓶蓋鎖在瓶身上方便施壓,然後瓶蓋完整包入水管後水冷卻,
再上膠膠合,因為水管膠和瓶蓋材質不合,無法融接,
所以再借助快乾去補強接合,逆止閥方向很簡單,
用手推中間的逆止蓋,就是水流進去就是推下去,
無水會回推回來蓋住。

网友:
好一個吃太飽閒著的代表作!!

网友B:
哪邊是水龍頭進水端呢 這種DIY讓我想到水電工法裡有個不用水箱的壓力沖水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邊是水龍頭進水端呢 這種DIY讓我想到水電工法裡有個不用水箱的壓力沖水方式@@ ...

進水端就是逆止閥那端,水壓不會倒流回進水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特瓶蓋要先固定,所有我是加熱水管去擴管,
先把瓶蓋鎖在瓶身上方便施壓,然後瓶蓋完整包入水管後水冷 ...

謝謝大大回覆,原理還是想不懂,保特瓶的水是怎麼擠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大大回覆,原理還是想不懂,保特瓶的水是怎麼擠出來的?

因為水被填入,而空氣有較大的壓縮性,於是瓶中的空氣被水擠壓成高密度,開水喉時空氣澎脹回原體積,水就被空氣推出去,想像一下汽水搖晃後,氣體推出汽水的情況。
以比例來說,原本空著的寶特瓶,約會被擠入四分之三的水,原本佔全部體積的空氣,被壓縮到僅剩四分之一的空間,於是壓大就變大了。

网友C:
請教這個的原理是不是等同於RAM JUMP?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這個的原理是不是等同於RAM JUMP?

RAM PUMP.............

楼主:
是的,原理類似。

网友D:
高地住家真的很辛苦啊~~~~停水的時候最早停水,復水的時候又是最晚~~

萬一有水龍頭沒關~~光跑空氣就了很多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高地住家真的很辛苦啊~~~~停水的時候最早停水,復水的時候又是最晚~~

萬一有水龍頭沒關~~光跑空氣就了很多 ...

萬一有水龍頭沒關~~光跑空氣就了很多 ...?

這句看不懂。能否解釋一下?跑空氣時,水表也會轉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萬一有水龍頭沒關~~光跑空氣就了很多 ...?

這句看不懂。能否解釋一下?跑空氣時,水表也會轉嗎? ...

水錶不是走水指針才會跑,你用嘴巴吹~~走空氣也會跑啊....

台灣多數家庭都有抽水機,但採取間接抽水的用戶很少,水電
都嘛直接將抽水機連上自來水管。當停水時持續保持開水的就
是抽水機入口,空氣從那走的話....水表指針應該會走

我一個同學家就住高地區,每回停水復水的時候他家附近的台
水排氣閥都會排氣.....直到滿水就變噴水頭之後才關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水錶不是走水指針才會跑,你用嘴巴吹~~走空氣也會跑啊....

台灣多數家庭都有抽水機,但採取間接抽水的用 ...

不知道誰有水錶,要不要吹吹看

网友G:
是這樣嗎 ?
算是電容旁路設計嗎 ?

水槍打開前 , 逆止閥後端壓力也該等於 1 大氣壓 + 紅色段水壓
原理上為什麼能達到如此射程呢 ?

另外 , 練心大大 ..
您也太沒良心了
您應該讓你兒子當麻豆
不是訓練他拍照

(上國中了 ... 的話 ..... 您是對的)

网友:
好像很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這樣嗎 ?
算是電容旁路設計嗎 ?

從水龍頭接水時,會有來自水場加壓的力量(這是重點),
但你如果只用儲水桶,只有大氣壓力加上高度的液壓,
那能擠入前面加壓瓶的壓力就太小了,
這時達到的效果就不會差太大,
所以相同的原理,外出用水時,可以用打氣到儲水槽內,
一樣可以加壓出水。

嘿嘿嘿我兒子是大一的小鮮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誰有水錶,要不要吹吹看

這是我一個搞工程的網友跟我講的~~

停水後別那麼快開水龍頭~~甚至開總開關

网友H:
回 煉心 大 ...

謝謝分享!!
請問這個輸入端的水源,如果改成6L大罐的寶特瓶呢?可以達到噴水的效果嗎?或許水管要加長?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 煉心 大 ...

謝謝分享!!

我感覺你的這個問題,樓主已經有說明過了:

「從水龍頭接水時,會有來自水場加壓的力量(這是重點),
但你如果只用儲水桶,只有大氣壓力加上高度的液壓,
那能擠入前面加壓瓶的壓力就太小了,
這時達到的效果就不會差太大,」

网友:
當水槍開啟前
水槍之前為密閉空間 (大氣就是地線)
系統穩定平衡後
加壓來源移近到裝置

水流動時 , 是會因管內阻力而消耗動能的
水龍頭到裝置消耗
裝置到水槍消耗
所以 , 理論上
水槍直接接水龍頭 , 應該有相同射程

理論上啦 ...
可能 ... 橡膠橡膠 .. 氣球
應該會更好用
怎麼實驗 , 小弟就不敢知道了

小弟吃的是動物系 人人果實 外星種 -- 賽亞果實

网友:
在流體輸送管系統  末端會發生壓力不足
這時增加 儲氣槽  儲水槽  可稍微減緩失壓現像  但是到後期會後繼無力

這個很類似 RO水的儲水桶構造
利用桶內壓力  將水給推出   可短暫獲得 較高壓力與流量的水

网友I:
只能說創意無限  加油加油增加想像空間終會有自己的得意傑作。
礙於能量不滅定律,是多此一舉,不如單純直接縮小口徑自會增加射程。
就如樓上壓力桶原理,原想法他還是有缺點空氣未與水隔離,多次壓縮後會與水混入而會產生平衡壓進而無作用(水的成分包含空氣),工商業壓力桶內是有做彈性膠膜隔離,甚至會有壓力變化意外失壓,他還會有氣壓加壓孔補壓或做測漏當地的水壓做桶內壓力調整,最常用就是車胎與外界氣壓隔離。
如下圖  可樂桶改裝後有多次介紹
多功能壓力桶除了不能裝有腐蝕物質,裝油裝水裝氣體(壓力桶)還有開放性開孔蓋裝物食品封閉隔離皆可,清潔劑與空氣混合便泡沫,實用性蠻強
如圖配上車用打氣機,加水加壓後變成戶外簡易給水,補熱水就有熱水可洗,窩在家中較多當作澆花,當然這是強制加壓,也可說是可移動大容量水槍,自動化墮落的開始

网友J:
引用 网友D:
高地住家真的很辛苦啊~~~~停水的時候最早停水,復水的時候又是最晚~~

萬一有水龍頭沒關~~光跑空氣就了很多 ...

不,你要想,萬一水龍頭沒關
比人家少漏很多水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只能說創意無限  加油加油增加想像空間終會有自己的得意傑作。
礙於能量不滅定律,是多此一舉,不如單純直 ...

倒不覺得是多此一舉.

寶特瓶內的水,還是有經由水龍頭壓力+逆止閥+水槍開關
把這部分的動能轉換成水的位能跟空氣壓力儲存起來.
這部分沒有能量無中生有的問題.

樓主的裝置,算是簡易加壓裝置吧,考慮太多問題就不夠簡易啦

网友:
用RO儲水桶來比諭~我終於懂了~哈,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你要想,萬一水龍頭沒關
比人家少漏很多水

水壓不足很麻煩的捏~~都靠加壓馬達給自家加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大大回覆,原理還是想不懂,保特瓶的水是怎麼擠出來的?

水在水管內流動有慣性,出水口突然關閉時管內水還有往前衝的動力,於是被擠壓到寶特瓶內,由於空氣是可壓縮的,瓶內空氣空間減少就產生壓力,打開出水口就可以得到比原先高的水壓,隨著寶特瓶內水流出空氣空間變大,壓力變小出水就變小了,再度關閉出水龍頭,突然關閉水又被擠壓進寶特瓶,空氣空間變小壓力增大,如此周而復始,這種增壓方式只能是間歇脈動式揚水,無法連續相同流量出水。
那個逆止閥功能就如同二極體,只能單向通行,以免寶特瓶內的壓力又跑回供水管。

這種原理在野地無電力供應溪流作為抽水機,就是所謂RAM PUMP,浪費掉一些水取代人工開開關關。

网友G:
其實樓主這篇出現的很即時 ... 對小弟而言

前幾天就在想
家裡沒有加壓馬達
若將洗衣機般到樓頂水塔旁
水壓不足有何解法

目前看來
只能把水塔加高了
估計約兩噸 ... 四隻腳平均 500 公斤
不知道磚頭會不會破

网友K:
下面的連結給大家參考,使用水錘效應加壓......
無動力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下面的連結給大家參考,使用水錘效應加壓......
無動力水泵

謝謝分享資訊,再來想想可以搞出什麼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分享資訊,再來想想可以搞出什麼東西。

自己玩就好,千萬不要貼出來,到時候許多小朋友離家出走,會找你負責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下面的連結給大家參考,使用水錘效應加壓......
無動力水泵

alpine295 大
懂得想像與運用會變成另一實際生活卻無感用途。
為了增加生活品質(噪音)水槌效應(噪音),不過不是加壓是減壓。
也是運用壓力桶原理變成緩衝器,降低水槌效應衝擊。
你的環境因揚水停止後有逆止閥撞擊聲(反作用),水槌效應困擾,這時候緩衝器(也是反作用)大家一起反就有作用。
繼續延伸....當然還有掛各式各樣壓力桶的衡壓加壓馬達本身就是緩衝器最常見,生活化沒看過沒動力的,除非有高低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實樓主這篇出現的很即時 ... 對小弟而言

前幾天就在想

如果加太高
水位低怕颱風吹
水位高怕地震搖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實樓主這篇出現的很即時 ... 對小弟而言

前幾天就在想

儲水塔每升高一米位能
水管內可增加 0.1Kgf/cm^2 壓力

隨機參考文章 : 高度每增加多少米,水壓遞增1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