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HITACHI硬碟 (型號:HDT7250VLA380) 無法讀取

楼主(2019-02-10):
前輩們不好意思

小弟有一顆日立的硬碟電腦偵測的到,但找不到內容
使用空間和剩下空間都是0
前幾分鐘還是好的,使用中也沒有異音
運轉也很安靜
爬文後,有可能是主控板掛了

整理家中HDD,發現有同型號的
但現在問題來了
兩顆是相同的MLC,CHS,但是另一顆好的板子上多了一顆IC
是PM25LV512 E0709 N2GCMSC 的 IC  請問這顆IC要怎麼處理呢?
他的作用是什麼,查了一下是保護資料避免損毀的樣子

爬文中也有看到也相同的型號的朋友,但是他圖中的主控板也沒有這顆IC
http://bbs.pigoo.com/thread-65139-1-1.html

是否只需要更換主控,把NV-RAM移過去就行呢~還是要連這顆IC一起移過去

网友:
硬碟還是80G為主流時,曾經有一顆過保但壞了,一顆保內還正常使用,我將兩顆的線路板對調,用保內+壞板送修,另一顆保外+好版也能正常讀寫(兩顆相同型號),但是到了120G為主流時,這個辦法就不行了,提供參考。

网友A:
主軸馬達有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軸馬達有轉嗎?

有的~~
就是電腦讀不到,有時後讀的到
但是過一下就讀不到了

网友:
原來還要換 bios 喔 ...
不過以前我有將近 10 顆 40 g 也是 h 的
到後期漸漸壞時 , 我只查是單碟雙碟
就直接換板子了 ... 沒印象有問題的

資料救出來就不能再用了 ... 風險太大了

网友:
不曉得你是否有換過其他sata電源插頭

网友B:
我有遇過sata插座太鬆

网友:
sata電源或排線先換換看試試

网友C:
當硬碟進入SATA時代,換板移BIOS這一套,似乎已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遇過sata插座太鬆

換過3組,狀況一樣,都是時好時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當硬碟進入SATA時代,換板移BIOS這一套,似乎已不管用

阿~~~那板子問題不就完全GG了……只能交由專榮救援公司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那板子問題不就完全GG了……只能交由專榮救援公司處理?

重要資料要多備份幾份,
現在硬碟也不貴。
如果不是機密資料,
就放雲端儲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
就是電腦讀不到,有時後讀的到
但是過一下就讀不到了

#2ㄚ三哥有說了.

以前我也玩過對換 PCB 這套遊戲, 容量120G 以上, 大多也是失敗告終.

死馬當活馬醫, 試試對換 PCB,
應該不會對碟內的資料做成損毀.(若資料有損毀, 不要找我)

估計你的電供退化或sata供電插座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