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IWATSU SS-7821示波器power燒毀維修中

楼主(2019-02-10):
目前初步的檢查,power所有電容都要換,另外也發現板上有嚴重燒毀的痕跡,目前有找到SS-7810的電路圖可參考,但發現power電路圖的ic4和我的不一樣,我想請問大大們請各位看一下 7810的power板號和我的是否一樣,謝謝

网友A:
7810 的是 c2 ,不過電源板看起來很像呢
我的ic4 M51995p

楼主:
我的ic, M51995Ap,看起來應該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10 的是 c2 ,不過電源板看起來很像呢
我的ic4 M51995p

雨大 能否請你多拍幾張你的板子的照片給我參考(我板子燒毀處),謝謝

网友B:
除了 燒黑零件外 , 一定要檢查 C17 100uF 品質DF 或 ESR

网友:
这系列的机型唯一的缺点就是电源部分很糟糕。听说后来改进过。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IWATSU
我在猜,應該跟它一樣的地方

网友:
除了 燒黑零件外 , 一定要檢查 C17 KME 25V/ 100uF 品質DF 或 ESR

你照片中 依序上而下
C15  0.047uF   ( 473 )
R17  150 Ω 1/4W MF
D9    1N4148 代用 , 記號對向Q2 功率晶體
R18  220 Ω 1/4W

若是 Q2 2SC4311 燒毀 那下列該也燒了
R20 1 Ω  1W
R19  1KΩ   1/4W
Q3   2SC1815

以上是原廠早期設計
但是 我建議依後期 修改
http://bbs.pigoo.com/thread-71310-1-1.html
Q2  2SC5353   ; 若Q2 C4311沒壞 繼續用 , 其他代用 800V 3A NPN
                       愛心惜福小站 2SC5027可用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267681567
                       廢板 ATX +5VSB  待機電路...要很舊~15年, 基本上支援+5VSB /2A 已改MOSFET 2N60/70/80 , 80/85PUS 時代用整合晶片
R17 1/4W  150 Ω MF
R18 1/4W  1.0KΩ MF
R19 1/4W   30 Ω  MF
R20    1W  3.3ΩJ MOF

C9   LXZ 35V / 100UF
C17  20V / 100UF SANYO OS-CON  這個乾了 待機電路飆高壓
C19 LXZ 16V / 220UF
C21 LXZ 35V / 220UF

C17  20V / 100UF SANYO OS-CON ;  別家的OSCON 也可 ;199x年 OSCON 大概只有SANYO 獨家生意
這個乾了 待機電路飆高壓 燒Q2
其他三個 LXZ 是 低溫性能延伸  台灣平地溫度 用NCC標準KY  NICHICON HE/HV  取用 高壽低阻之意

网友C:
看來這台都有電源板故障的共通問題,而且都在同一位置,電容漏液, 銅箔燒損。

電容當然是要全部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 燒黑零件外 , 一定要檢查 C17 100uF 品質DF 或 ESR

賽門哥 謝謝你的回答,這些電容我等燒黑處處理好,我再全部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來這台都有電源板故障的共通問題,而且都在同一位置,電容漏液, 銅箔燒損。

電容當然是要全部更新了。

你的電源板也有燒黑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電源板也有燒黑了嗎?

[付費徵求物品] 付費徵求 IWATSU SS-7810 電源板

http://bbs.pigoo.com/thread-71308-1-1.html

IWATSU SS-7810 示波器電源板電容團購
http://bbs.pigoo.com/thread-7137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