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3M-1625、WD-40、ECSP200D速乾性電子清潔劑實用推薦

楼主(2019-02-10):
請教各位~
這三種電子接點清潔劑(乾式速乾型)哪一個比較推薦好用的呢?

這二種可變電阻電子接點清潔劑(油性)哪一個比較推薦好用的呢?

補充內容 (2019-2-10 07:12 PM):
WISH大用3M 1625和接點復活王.......有痞友賣這兩種的嗎?

网友:
我是買ECSP200D,沒有使用過其他的產品,無法評論。

站內有討論類似的文章...

接點清潔劑同樣是200ml: 3M 1625 比ECSP200D便宜。

『接點復活王』給可變電阻應該是首選,價格相對EML貴上不少。

少用的話買小容量就好了。

補充內容 (2019-2-11 06:42 PM):
速乾型最好使用棉花或棉花棒沾著使用,避免太快揮發。

网友:
應該是修示波器。

网友:
我是不挑,精確地說: 以前在外地 沒啥機會挑  有的用就用

只分別 乾性/油性 適用場合 ...

网友:
如果用在VR,我是用WD40,效果還不錯,萬一不適合油性的地方,像連接頭,我是用WD-40速乾性電子清潔劑,其他的沒用過,沒法比較。

网友:
目前只有用過 3M 1625,用於電子秤及烘奶瓶器的觸動開關,症狀是 接觸不良,按多次才有動作,噴了之後待揮發即可,已一個月了,目前一切動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