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55LV5500電視開機後漸成白屏

楼主(2019-02-10):
VGH 27V,VGL 1V,查VGL應是-5,如果拆開屏的排線就有-5V,要如何檢查?謝謝!

网友:
主板晶片問題

网友:
如果拆開屏的排線就有-5V.可能面板吃了

网友:
拆開面板看看vgl跑去面板拿?

楼主:
後來又查到不是拆排線VGL電壓才變為0.4,是熱機久後才變0.4V,再上傳照片幾點電壓,各點上方電壓為VGL為-5V時電壓,下方電壓為VGL變為0.4時電壓.如果要先修VGL電壓,會是什麼故障.謝謝!

网友:
版規  第四條    .........照片非特殊必要請維持橫拍,.............照片儘量使用橫拍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