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P225HQL LED顯示器 不定時ˊ關機

楼主(2019-02-11):
請問各位大師.這台開機使用後.會不定時關機.重開又可用..請問是什麼問題..感謝大家幫忙

网友:
電容全部換掉先~

网友:
用超過8年,電源板電容優先更換。

運氣好,可能就繼續服役。

這電源板設計真的簡潔又耐用,不知道是哪家代工的?!

网友A:
如果拆下量測電容值和ESR值都正常也是換掉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拆下量測電容值和ESR值都正常也是換掉嗎?

小弟的想法是:換電容應該是最便宜的工法,畢竟產品從出廠已經超過五年。

該老化的也都老化了,全換比較心安,個人工作室保固三個月,這樣比較不會造成客戶質疑你的專業。

即使容量沒有縮水、ESR沒有偏高,其他參數應該是逼近老化的程度了吧?!

有錯請指正,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拆下量測電容值和ESR值都正常也是換掉嗎?

如果是日本電容,或許還可以繼續用......

但現在都是品質沒有那麼好的電容,並且也沒有幾個,全換算了......

要是你可以很確定拆下來的品質[還可以],繼續用無妨.......畢竟老化也是要經過一段時間的.

我自己使用的一般東西是沒有全換.但還不錯的儀器或比較好的東西,我會全部換成日本電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拆下量測電容值和ESR值都正常也是換掉嗎?

都換!~~管他爸爸是誰~~~電容器會隨著時光而衰退,換新的除了
你費工外,成本沒多少.....本論壇高手級大俠們都一律掃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換!~~管他爸爸是誰~~~電容器會隨著時光而衰退,換新的除了
你費工外,成本沒多少.....本論壇高手級大俠 ...

不管大小~~只要是電解電容就通~~~殺~~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大小~~只要是電解電容就通~~~殺~~嗎?

換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大小~~只要是電解電容就通~~~殺~~嗎?

沒錯,
就算拆下量測電容值和ESR值都正常,
也一併換吧, 始終用了一段不短時間, 隨時會被它搞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拆下量測電容值和ESR值都正常也是換掉嗎?

根據我的經驗,出問題的時候[ESR值很難是正常的]....

要是你測出來的[ESR值是正常的]....你要先考慮你的儀器夠不夠好......你的儀器夠好時再相信儀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根據我的經驗,出問題的時候[ESR值很難是正常的]....

要是你測出來的[ESR值是正常的]....你要先考慮你的 ...

恩....因為電容有Load Life的時數,所以其中幾顆有問題時其他電容的壽命也可能快到了~~
為避免保固或客戶質疑你的專業問題,所以都是全換掉...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因為電容有Load Life的時數,所以其中幾顆有問題時其他電容的壽命也可能快到了~~
為避免保固或客戶 ...

是的......因為現在平價電子產品所用的那些電容牌子,確實全換最好.......

楼主:
那這一個 mp3389Ef  也需要一起換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