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HP StorageWorks RDX 第一次遇到的怪問題

楼主(2019-02-11):
朋友過年前更新網路設備,給我一組企業在使用備份的利器,大家都知道以前要備份都是用磁帶機,不過這年頭還在用磁帶機應該不太可能了,這台HP StorageWorks RDX 就是取代磁帶機的產物。

跟一般行動硬碟不同的是主機跟裝硬碟的盒子是分開的。

下圖的盒子內是裝一個500G的硬碟。

下圖則是主機部份。

它裡面裝的硬碟是Fuji MHZ2500BT G2,它是一個2.5吋的500G SATA 硬碟,高度比一般的硬碟還高,我單獨把硬碟拿出來測試,有些地方已經有壞軌了,我嘗試換了好幾個不同廠牌的新硬碟卻完全抓不到,難道一定要某些型號的硬碟才能使用?不知道有沒有會員用過這台?

网友:
覺得HP、IBM、DELL一些國外廠商都會綁定韌體。非認證的不能用。伺服器都這樣做了

网友A:
你用的SATA硬碟有沒有超過1A啊?

我也是怕HP綁定HD型號,以確保自身利益不被傻人侵占..

网友B:
我第一個想到的也是HDD電流是否超過規格。

Fuji的轉速是罕見的低轉速硬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SATA硬碟有沒有超過1A啊?

我也是怕HP綁定HD型號,以確保自身利益不被傻人侵占.. ...

我是用3A 的Power去伺候它哩!
我就是懷疑會綁型號,所以上來問大家有沒有用過RD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個想到的也是HDD電流是否超過規格。

Fuji的轉速是罕見的低轉速硬碟。 ...

不是這個原因,真正的原因可能要經銷商或使用過的人比較可能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3A 的Power去伺候它哩!
我就是懷疑會綁型號,所以上來問大家有沒有用過RDX? ...

機器端給硬碟幾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器端給硬碟幾A?

其實不會是電流的問題,以我看過的例子,現在新的硬碟都標榜低耗電,所以不用往這個方向想。
有用過大廠伺服器的人都知道會綁型號,尤其是IBM,我只是不知道這台HP RDX 有沒有這個問題?
一般公司有需要另外購買時,是看到多少容量的硬碟連同盒子一起買進,所以不會有這個問題,而我卻是要單買硬碟回來換,才會有問題,這要有用過的人或經銷商才可能知道。

网友C:
國外也是一樣的問題,所以應該無法。它好像不是說HP的牌子

有人買了80G,自升 160G無法,有人試250G也不行

https://www.experts-exchange.com ... a-larger-drive.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國外也是一樣的問題,所以應該無法。它好像不是說HP的牌子

有人買了80G,自升 160G無法,有人試250G也不行 ...

看來要使用就是重新買一個黑盒子了

网友C:
有人拆DELL的,猜測有鎖碼的問題

http://snafu.entads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人拆DELL的,猜測有鎖碼的問題

http://snafu.entadsl.com/

我用過DELL 的伺服器,印象中DELL 通用性很高。

网友:
工作上常常碰到廣播級的影音伺服器中的 Fibre Channel RAID,裡面的 HDD 非得跟原廠買不可即使在仿間找到完全相同的硬碟型號也是不能用的。
因為原廠在零軌上寫入了特別的資料串,曾經聽過有人有特別研究過能夠破解,要去買同型號的 HDD 給他寫入一些資料後就能夠用但處理費要收一萬多元。

我的客戶每年都需定期跟我買幾顆這種硬碟,我依據原廠定價轉換台幣與稅金運費後報價接近十萬元,同型號的 HDD 仿間只要一萬元,給人特別處理也只要再加一萬多元,但是我的原廠貨有三年保固,而且又不是花承辦工程師自己的錢,工程師也不想為了幫公司省錢去買這種比較沒有保障的 HDD,搞不好萬一哪天節目開天窗這位工程師就得記過或離職了。

网友:
沒用過 ...

感覺 HP 不愛支援他廠
東西價格通常也是最貴的 ...

不過您該看看主機裡的架構
不知是不是像 raid 卡那樣寫在 rom 裡

若有磁帶機 , 建議要回來備份重要冷資料

网友:
試試用 ghost disk to disk 或 clone ,
壞軌若不嚴重, 應該也可過關.

网友:
我碰到了是鎖硬碟序號及型號及控制板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