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芽比兔 故事機 有檔案卻無法唱歌

楼主(2019-02-11):
芽比兔,跟帽T熊一樣是故事機,不過外型比較可愛~~
但是原廠在記憶卡附近上了很多膠,不好拆

症狀:
開機時會播放開機台詞芽~~比~~然後自動唱歌,上一首下一首都沒問題
但是按了面板按鈕,例如:童謠,就開始說個介紹詞 就跳到 「沒有聲音文件,請趕快下載」

有點難說明,看影片吧

不過記憶卡裡面有10個資料夾,面板卻只有5個類別 有點奇怪

但是記憶卡裡面明明有mp3檔案,檔案在電腦也能播
請問可能是什麼問題呢?

記憶卡槽上面有什麼機關嗎?
p.s 我有試過,記憶卡檔案複製到電腦,重新格式化記憶卡,再把檔案複製回去,就故障了

楼主:
謝謝楊大俠,預設就是FAT 32 還是不行

网友A:
  或許有隱藏的索引檔沒被複製. 或許應先將整個分割區複製才有效果. 純臆測.

网友:
你影片只有快樂童謠有問題
至少有聽到幼兒古典

有沒有隱藏檔不知道 ... 應該有官方網站下載吧 ?
(ps..最好養成習慣開啟隱藏 , 系統擋 , 副檔名)

簡單搜尋一下 , 看是大陸製造
如果文字編碼問題 , 那幼兒學習 , 快樂童謠 , 我的最愛都可能有簡體

有 usb 界面 , 是著用 usb 操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許有隱藏的索引檔沒被複製. 或許應先將整個分割區複製才有效果. 純臆測. ...

我是單純用讀卡機把micro sd卡上面的檔案全部複製到電腦暫放
以前帽T熊故事機,是可以這樣操作

這樣聽起來,這個芽比兔的檔案,應該對這張原始的記憶卡整張做成一個iso檔之類的嗎?(日後也是iso寫回去~~)
不過目前也沒救了  送原廠請他們復原記憶卡檔案,回來我再比對比對跟大家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單純用讀卡機把micro sd卡上面的檔案全部複製到電腦暫放
以前帽T熊故事機,是可以這樣操作

上面說:內容可無限更新下載

https://24h.pchome.com.tw/books/prod/DJAF78-A9008EN21

网友:
影片有聽到幼兒古典...比對此資料夾內的檔案和其他資料夾是否有差異
或快樂童謠的檔案複製到幼兒古典內測試檔案是否能撥放
多測試..或許格式化前有隱藏檔或系統檔未被複製

不過記憶卡裡面有10個資料夾,面板卻只有5個類別 有點奇怪...關於這點有專用遙控器....

楼主:
可以更新這點真的挺不錯的~~
我再來問看看去哪裡可以下載

不過我手上這台,拿到的時候就上膠了
看起來可能是前主人自己上膠的??
不然這樣慢慢把膠去除,花了好多時間才能更換記憶卡

网友:
回 kafsu1205 大 ...

無法讀取檔案的部份,應該是用特殊格式去格式化MicroSD卡,之前米試過SJCAM M10的行車記錄器和 CARSCAM WDR680的行車記錄器,可以將MicroSD卡複製出來,但是用電腦去格式化(無論哪一種格式)MicroSD卡後,都會無法讀取,一定要再用行車記錄器本身的格式化功能再做一次才行,謝謝。

网友B:
後來找到這篇,目錄結構好像一樣。那可能磁區有藏東西

http://ema1201.pixnet.net/blog/p ... E9%80%A0-%E2%99%A1-

网友:
會不會是有一個TXT檔沒複製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後來找到這篇,目錄結構好像一樣。那可能磁區有藏東西

http://ema1201.pixnet.net/blog/post/339574277 ...

謝謝尋找有用的資訊
按照這篇網誌,我將兔子開機後,插上傳輸線接電腦
電腦沒有顯示新增的磁碟機
可見應該不只記憶卡的問題  可能硬體方面也有一些故障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尋找有用的資訊
按照這篇網誌,我將兔子開機後,插上傳輸線接電腦
電腦沒有顯示新增的磁碟機

原廠回覆:
教學網頁說可以自行拆裝更新檔案,這個是有誤的,會請代理商刪除。
原廠說檔名文字編碼跟電腦的不同,不能複製到電腦再弄回來。

→那遇到這種狀況,如果懷疑記憶卡硬體有問題,要如何把記憶卡的東西原封不動留存?
記憶卡可以像光碟一樣做成映象檔燒錄回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