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鈴木VITARA 超級金吉星 冷氣風扇鼓風扇 吱吱聲 清理維修

楼主(2019-02-11):
鈴木VITARA 超級金吉星
冷氣風扇,上次中秋後清理落葉後開始有吱吱唧唧聲,
今天天氣好些,開始拆下冷氣風扇清理,

聽說不能分解,只能軸心滲透!?  ... ... 但是我不信!分解吧 ...

黑色管子跑出髒東西 ??

拆這兩顆螺絲看看

完蛋, 有彈簧, 我裝不回去了 !

裡面超髒, 不知是碳刷粉 還是導管是接鼓風箱的風散熱引入灰塵 ?

清理後也裝不回去, 傷腦筋了!

繼續清理轉芯部分

嗯 , 轉芯磨損了 ,   等下次換碳刷再並處理

上機油加高溫黃油

失敗的計畫:  碳刷 弧線區對準芯子轉動延邊   押入後拉住 找個支撐物 卡著
                   轉芯套入後 支撐物 即可釋放

無言....束線太厚了沒間係  轉芯塞不進去  苦惱

碳刷線很短... 苦惱

確定了, 這個計畫撞牆了
原本不敢大分解 , 但是衝吧 ...大分解...

這樣分解好裝不少

組合 好裝100倍, 感謝 !

上車試一下會不會轉!

Good,安靜順暢!

腰好痠....

又成功了  悲乎 但求一敗未可得    人生寂寞如雪  高處不勝寒

网友A:
照片太少,這個鼓風機,應該很難拆,以我開柃木 solio1.3 的感覺來說

网友B:
修車比修機車更划算......

以後我也要修車......

网友C:
那是鼓風機馬達碳刷粉,清理掉之後應該順便換掉碳刷,這樣下回就是電樞磨壞換馬達的時候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把電樞抹接點油....

2000前那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車比修機車更划算......

以後我也要修車......

你會哭死~~萬一遇到氧化鏽蝕甚至螺絲整顆斷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會哭死~~萬一遇到氧化鏽蝕甚至螺絲整顆斷掉的

那個時候就用快乾膠把東西黏好,送去給修車廠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鼓風機馬達碳刷粉,清理掉之後應該順便換掉碳刷,這樣下回就是電樞磨壞換馬達的時候了...

不知道可不 ...

因為只是想上點潤滑油脂消除唧唧聲,沒有被好新碳刷,
反正那碳刷離下次見面不會太久,
下次再一併處理, 順便找志玲姊姊入鏡

這種接點油脂會與積碳刷粉混成油泥,光想就覺得很難清理...

网友D:
我也是覺得,從車上拆下來的過程比較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車比修機車更划算......

以後我也要修車......

最近 新聞報導噴掉好幾輛超跑
估一輛回去練練手唄 !!

我最近就想找故障的高級示波器單挑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會哭死~~萬一遇到氧化鏽蝕甚至螺絲整顆斷掉的

你說的我有看過......

就排氣管的螺絲生鏽到沒有辦法拆.......修車師傅跟我說[這種螺絲就是這樣,寧可生鏽也不能鬆脫].....
就看他火烤'鐵槌敲的,弄好久才弄下來......

鏽蝕跟斷掉就是外行人玩螺絲最不好學的技術.....

像我這種還不算入門的人只能小心再小心......有問題不要硬搞........就只能這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覺得,從車上拆下來的過程比較困難。

收到
下次 換碳刷時  補上  從車上拆下來的過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個時候就用快乾膠把東西黏好,送去給修車廠處理.......

靠~~就是你厚~~~

以前我學弟在公司的時候就空手扭斷一根螺絲,還以為他有神力...原來早就斷掉用
快乾黏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太少,這個鼓風機,應該很難拆,以我開柃木 solio1.3 的感覺來說

是指 [從車上拆下來的過程] 嗎 ?
下次 換碳刷時  補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只是想上點潤滑油脂消除唧唧聲,沒有被好新碳刷,
反正那碳刷離下次見面不會太久,
下次再一併處理, ...

對喔~~會變成導電的碳粉油泥膏.....不能上接點油...

那就在軸承處重上黃油即可~~

啟動馬達也是會有一堆碳粉藏在裡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我有看過......

就排氣管的螺絲生鏽到沒有辦法拆.......修車師傅跟我說[這種螺絲就是這樣,寧可生 ...

要先鑽掉....然後擴孔...塞新螺牙孔...螺絲斷掉超麻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 新聞報導噴掉好幾輛超跑
估一輛回去練練手唄 !!

超跑不敢想,小車倒是有在想.......超跑光料錢就很貴了....
買台便宜的小車回來慢慢整理著玩.........整壞了就去報癈.....
有在想 SMART 跟 Martiz

高級示波器之類的或著什麼高檔的儀器就不敢想了.....裡面超多奇特的元件......非一般人能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跑不敢想,小車倒是有在想.......超跑光料錢就很貴了....
買台便宜的小車回來慢慢整理著玩.........整壞 ...

SAMRT屬BENZ旗下品牌~~~材料應該不便宜,但是車身鈑件是塑膠的....

MARTIZ十萬有找,應該跟摩托車一樣價格....對岸掏寶應該能找到一堆料

台灣應該也好找~~~

网友E:
好厲害,我第一台車是吉星,開到油水混合。無~~~言~~~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修車比修機車更划算......

以後我也要修車......

修車可以灌水的地方跟金額比較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好厲害,我第一台車是吉星,開到油水混合。無~~~言~~~

靠~~G16A引擎這麼耐用也可以給你搞到引擎汽缸床沖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車可以灌水的地方跟金額比較多

沒錯!~~~好比有副水箱、主水箱、擋風玻璃清洗水箱....這些都可以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G16A引擎這麼耐用也可以給你搞到引擎汽缸床沖去

汽缸床(墊片)沖去
有時候倒楣 水龜壞了不開/開不全  汽缸外封閉水道內的水都滾了ˊ蒸氣的壓力 衝過墊片
當然也有單只是 墊片 沖去

水進汽缸內  排氣管 像蒸氣火車
進機油區 成咖啡牛奶

都是要換汽缸墊片  若是密合不足 會去削整平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靠~~G16A引擎這麼耐用也可以給你搞到引擎汽缸床沖去

舊的吉星溫度表一直都是快樂表,當時常開台南→台東,也都有注意溫度表,當保養換油里程一到就臉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缸床(墊片)沖去
有時候倒楣 水龜壞了不開/開不全  汽缸外封閉水道內的水都滾了ˊ蒸氣的壓力 衝過墊片  ...

水箱水沒有用水箱精導致水箱冷卻水路生鏽,卡死水龜或者弄壞水泵皆有發生.....

我鄰居的車就被我發現只被裝自來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舊的吉星溫度表一直都是快樂表,當時常開台南→台東,也都有注意溫度表,當保養換油里程一到就臉綠了 ...

有這麼爛嗎?.....記得沒有這麼差啊.....最多去改數位水溫錶頭

冷卻水別變成鏽水倒是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只是想上點潤滑油脂消除唧唧聲,沒有被好新碳刷,
反正那碳刷離下次見面不會太久,
下次再一併處理, ...

用恐龍乾式潤滑油較好些

网友:
回 SIMON1016 大 ...

米只看到 腰很痠,哈哈!!SIMON1016 大辛苦了,連這個都可以DIY保養,昨天幫女皇修理EASY 100的機車,檢查電瓶和換CDI就也是弄到腰很痠,不過最後還是修好了,還好有買一個有帶強磁座的手電筒,不然晚上在地下室弄車光線不足,真的很難看清楚機構,連螺絲掉了都找不太到,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