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X5音響想擴充SD卡座

楼主(2019-02-12):
機板上有預留SD卡槽的排接,但是出廠被閹割掉了,

因為想升級OREO,必須要有SD槽才能刷,

請問哪邊可以找到12PNGS2的排線和卡座?TF or SD都可以

楼主:
對岸的SD卡槽不是8PIN就是10PIN,為何有12PIN的?

网友A:
12PNGS2 是指前面座吧, SD卡槽是後面金手指位置 ,
看線路去比對位置 , 如果程式不提供SD卡槽功能 , 硬改裝設上那末不是白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PNGS2 是指前面座吧, SD卡槽是後面金手指位置 ,
看線路去比對位置 , 如果程式不提供SD卡槽功能 , 硬改裝 ...

我是想跟它賭賭看,就像顯卡2G DDR和4G DRR都用同一塊板子

但是2G上面只焊2G的容量意思。

网友B:
看照片好像這SD 12pin線路好像和下方的排線座的12pin相接⋯你量測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跟它賭賭看,就像顯卡2G DDR和4G DRR都用同一塊板子

但是2G上面只焊2G的容量意思。 ...

http://www.100y.com.tw/searchdat ... +%A5d%AEy&m=any
勝特力材料 sd卡座 資料可查詢 看那一個比較配合電路使用..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照片好像這SD 12pin線路好像和下方的排線座的12pin相接⋯你量測看看

是相接沒錯,可是要找SD卡槽12PIN的,正常應該8P才對,不知為何多出4P?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相接沒錯,可是要找SD卡槽12PIN的,正常應該8P才對,不知為何多出4P?

有找到這種SPI介面的12 pin Pmod連接器....你參考看看...
https://www.haleytech.com/200/22 ... sku-410-123-pmod-sd

楼主:
後來爬到這邊,不用SD卡升級,但要拆電路

原本連接音響的兩個USB好像沒有OTG功能,所以無法升級?

我要怎麼判斷USB槽有沒有OTG功能?

用支援OTG的手機對接可以嗎?

https://forum.xda-developers.com ... -flash-som-t3766892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爬到這邊,不用SD卡升級,但要拆電路

原本連接音響的兩個USB好像沒有OTG功能,所以無法升級?

你提供的連結不是顯示把主控版拔下來用跳線方式可以連線?

1.我要怎麼判斷USB槽有沒有OTG功能?
沒辦法,OTG是安卓功能,是否開啟要看ROM

2.用支援OTG的手機對接可以嗎?
直接用跳線的吧~

刷之前確認型號跟版號或外觀都跟XDA網站上一樣!
刷錯就變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