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32RV5500 變色、疊影、無法遙控

楼主(2019-02-12):
廠牌:BenQ
型號:32RV5500
故障情形:變色疊影(測試過HDMI跟D-SUB皆相同狀況)、無法遙控 [請參考附圖]
製造年份:2014

日前從朋友那接手了一台電視,狀況如上面所描述,(惜物派不想浪費地球資源)
估狗了半天,狀況疑似是邏輯板出了問題,因此來發文請前輩幫忙指點一下病因及療法!
(小弟沒專業背景,頂多換換電容,換IC之類的應該無法,所以希望以更換板子為主...)

1.請問一下畫面病因,是哪塊板子?(或排線等其他病因)

2.遙控的部分,會建議換整塊接收板?還是換接紅外線接受器元件?還是換遙控?
(這個有點尷尬,因為沒同款電視可以交叉測試,我也看不到遙控器有沒有發出訊號)

先感謝大家幫忙!

圖1、2、3:字體會分開合體,畫面變色照片

圖4、5、6:機板

圖7、8:紅外線接收板

圖9、10、11:遙控拆解

网友A:
站內搜尋疊影會有不少答案喔~~~_

网友B:
建議先清屏線及連接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站內搜尋疊影會有不少答案喔~~~_

太急,只搜尋了同型號,忘了搜尋相同病症!繼續爬文!

网友C:
紅外線遙控器測試好壞
打開手機照相功能 最好用自拍鏡頭(像素材才不會太高) 遙控器紅外線射器對準手機鏡頭 按遙控器手機會有接收到的亮光  有ˋ亮光代表遙控器有發射信號 但不代表頻率沒跑掉(頻率跑掉的機率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紅外線遙控器測試好壞
打開手機照相功能 最好用自拍鏡頭(像素材才不會太高) 遙控器紅外線射器對準手機鏡頭  ...

崩潰,真的沒亮,不曉得是LED壞掉還是哪裡壞掉...如果電視修的好,再來要換遙控了!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式要重燒看看嗎?
https://www.benq.com/zh-tw/support/downloads-faq/products/tv/32rv5500/software-dri ...

感謝大大,蛋問題似乎出再遙控,所以順序會再往後排,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先清屏線及連接座。

連接主板的排線處理了,連接面板的黃色軟排線怕拆了接不回去= =

网友E:
遙控器燈不亮 大部分是藍色的震盪器故障 圖不清楚 可能是4M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遙控器燈不亮 大部分是藍色的震盪器故障 圖不清楚 可能是4MHZ

上面寫400G 306。小弟估狗加推測應該是4Mhz,下班才能去找了...感謝!

楼主:
遙控器狀況更新:

插了一顆LED上去測,按了部分按鍵燈會亮,

這樣是否能判斷電子元件沒問題? 還是有什麼銅箔斷裂之類的情況...
(是否換個紅外線LED,然後按鍵部分刷碳粉+貼錫箔增加導電性就可?)

感謝大家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遙控器狀況更新:

插了一顆LED上去測,按了部分按鍵燈會亮,

部分按鍵會亮 先清潔處理
修理遙控器 不要並LED上去 也能用指針三用電表 在LED兩邊接腳處 在按遙控器按鍵 電表指針會動一下
先將機板碳粉部分 將布用濕(用水 不能用清潔劑)擦一擦 不要太大力 避免碳粉被擦掉
按鈕用電表量會不會導通 不會導通的 都貼上鋁箔膠帶即可

你有電供 那就將手機擺在前面開自拍 對準鏡頭讚按遙控器 就能看到了

楼主:
新進度!
目前遙控器已修復,是可以開電視的狀況了!

電視的部分,已清過排線跟接頭無改善,
今天果斷拆了軟排...可是壓回去的時候發現電視螢幕沒出現畫面...
想請教一下軟排是不是被我拆壞了
(如果排線壞了那就只好回收了,不然就還可以淘塊板子繼續修看看...)

感謝大家!

軟排圖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進度!
目前遙控器已修復,是可以開電視的狀況了!

哦哦~GG了

网友:
佩服了
算你厲害

楼主:
不是,這東西真心脆弱,我是很小心的拆內!
只好讓它成為我生命中的養分了!

网友:
你拆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這東西真心脆弱,我是很小心的拆內!
只好讓它成為我生命中的養分了! ...

那裡沒壓屏機一般不會有人去拆的啦...
沒我說的那台拆下去基本上再見了
而且一台壓屏機基本上就好幾百萬了....
除非你能搞到屏導電膠條用改過的烙鐵去黏 不過一般人沒辦法做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進度!
目前遙控器已修復,是可以開電視的狀況了!

一台好的電視,被你這你亂搞亂拆真是可惜了,回收吧!

网友:
可以烙鐵焊接,找一下有教學。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裡沒壓屏機一般不會有人去拆的啦...
沒我說的那台拆下去基本上再見了
而且一台壓 ...

不需要幾百萬。有空淘寶看一下。就知道多少錢。
機器不貴,就看使用人的經驗。其他的物料淘寶可以查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這東西真心脆弱,我是很小心的拆內!
只好讓它成為我生命中的養分了! ...

失敗也是很好的經驗
小弟我是痞酷亂搞一族
常常失敗
不過至少要知道錯誤在哪兒
你要拆清的是類似下圖處才是(不會都一樣)

网友:
胡搞瞎搞...亂搞n_021|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進度!
目前遙控器已修復,是可以開電視的狀況了!

真是抱歉,因您提供的照片有底色問題,於是建議從連接線開始清,沒想到您會把TAB軟排撕掉,這是個大問題了,正歸的處理方式是重新邦定,不正歸的方式就是用焊或壓的,假如您無法重新邦定,對岸『愛修網』的文章可能可以提供您參考。
剛才細看您帖子,原來您只有用HDMI跟D-SUB連接電腦時故障,其他輸入如收看電視是正常的,這樣維修方向又不一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幾百萬。有空淘寶看一下。就知道多少錢。
機器不貴,就看使用人的經驗。其他的物料淘寶可以查到。 ...

好的 了解 我這的電視量真的是越來越少....
也不太值搞這個了 是真的遇到要壓的基本上都判死了
光是燈條一報下去根本沒人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 了解 我這的電視量真的是越來越少....
也不太值搞這個了 是真的遇到要壓的基本上都判死了
光是燈條 ...

我沒說要買只是可以去看看也爽,買了不會用也是浪費。
只是去看看就好。這工具(套路)太多基本淘寶上的都是(忽悠)的多。

网友G:
1. 我認為樓主所提的問題, 維修方向不在於清潔屏線(LVDS排線)及連接座、, 以"疊影"為例,清潔屏線(LVDS排線)及連接座是不會好的.
2. 我認為樓主所提的問題, 維修的方向應該在邏輯板或邏輯板的下一級
3. 如果畫面呈現花屏、閃爍等, 則清潔屏線(LVDS排線), 有可能會修好, 但也不見得一定會修好.
4. 一般人是不能隨意拆卸TAB軟排線, 修TAB軟排線要找專門廠商, 且費用很貴,修TAB軟排線的費用, 乾脆買中古電視或買新的電視還比較划算, 一般的液晶螢幕維修師傅沒有在維修TAB軟排線.
5. 我是非本科且是業餘電視玩家,個人經驗有限,只知維修大方向, 太細的我不會, 尚祈網上先進不吝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G:
1. 我認為樓主所提的問題, 維修方向不在於清潔屏線(LVDS排線)及連接座、, 以"疊影"為例,清潔屏線(LVDS排線) ...

非常同意您以"疊影"為例,清潔屏線(LVDS排線)及連接座是不會好的的說法,可見是深具維修功力的前輩,但是維修是要有計劃及步驟的,不須大動干戈,先做一些必須的清理,排除一些可能問題,相信會對後來的維修是有幫助的,提供大家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急,只搜尋了同型號,忘了搜尋相同病症!繼續爬文!

我們應該交流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56325-1-1.html

我這都正常,面板破

不過你已拆壞要回復有點難度,一條條慢慢接或焊

這很頭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