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王牌擴音機KB-150CM播放面板的電阻燒毀

楼主(2019-02-12):
各位前輩大家好,小弟是新手中的新手,也非電子相關科系,第一次發表,如果有不適當的地方請多多指正
如題,鐘王牌擴大機在使用USB播放音樂時,不知道原因電阻突然燒毀,想借助前輩們的經驗幫忙判斷這顆電阻的阻抗

网友A:
試試看旁邊的晶體編號查DATASHEET看看是否有線路

网友B:
你有沒有實際測量看看?電阻燒黑不見得就有壞掉喔!

网友C:
看起來好像是棕黑開頭的色碼⋯10、100或1K等
先量看看是不是燒掉斷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沒有實際測量看看?電阻燒黑不見得就有壞掉喔!

回wish大,測量是導通的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旁邊的晶體編號查DATASHEET看看是否有線路

旁邊的電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好像是棕黑開頭的色碼⋯10、100或1K等
先量看看是不是燒掉斷路了

萬用電表200Ω檔測量是10.2

网友D:
電路板的背面  如果是連到穩壓IC  那就用100歐姆以下電阻替代試試

网友C:
這兩個是電壓調整電晶體L7810CV為10V....L7805CV為5V
腳位如下圖,你可量測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路板的背面  如果是連到穩壓IC  那就用100歐姆以下電阻替代試試

電容是1000μF  1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兩個是電壓調整電晶體L7810CV為10V....L7805CV為5V
腳位如下圖,你可量測電壓是否正常

大大,不好意思我電阻已經拆下來了,這樣還能送電測量嗎?
抱歉,小弟是非常標準的...門外漢

网友:
先借用您的圖片來看一下....

7810的IN線路直接與該電阻的一腳連接,如不意外,該電阻的另一腳應該是接在電源+極位置,由此得知該電阻為限流電阻或是保險絲電阻。
7810的UOT直接連到7805的IN位置,那應該是兩段式穩壓,降低穩壓產生的熱量。

你先用一顆1A的保險絲來代替電阻,然後開機直接調整到你平常會聽的最大功率,測量一下使用的電流,然後再調整要用多大的電阻或是直接用保險絲代替電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不好意思我電阻已經拆下來了,這樣還能送電測量嗎?
抱歉,小弟是非常標準的...門外漢 ...

應該是用久了,燒黑了(不一定燒壞了)

你的機器有任何問題嗎?

如果 沒有, 換一顆同阻值10 ohm左右
但W(瓦特)數較大的電阻
(基本上就是體積比較大----大顆的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兩個是電壓調整電晶體L7810CV為10V....L7805CV為5V
腳位如下圖,你可量測電壓是否正常

小弟焊上一顆100Ω的電阻測量結果是
L7810CV的IN為9.33V、OUT為8V
L7805CV的IN為8V、OUT為4.96V
這樣算正常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焊上一顆100Ω的電阻測量結果是
L7810CV的IN為9.33V、OUT為8V
L7805CV的IN為8V、OUT為4.96V

這個問題在論壇說過N次了,這種電阻故障,阻值只會變大不會變小,舊的你測量有10Ω,也就是舊電阻根本沒有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焊上一顆100Ω的電阻測量結果是
L7810CV的IN為9.33V、OUT為8V
L7805CV的IN為8V、OUT為4.96V

L7805CV輸入端電壓來自L7810CV的輸出端⋯調整成5V,量測4.96V正常
L7810CV輸出會調整成10V左右⋯你量到8V應是100歐姆電阻降壓讓輸入端的電壓剩9.33V造成
換10歐姆電阻L7810CV OUT電壓應會在10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問題在論壇說過N次了,這種電阻故障,阻值只會變大不會變小,舊的你測量有10Ω,也就是舊電阻根本沒 ...

抱歉,正如wish大所說電阻沒壞
重新測試後USB依舊無法讀取,而且插上USB後偶爾會有冒煙的情形

网友:
USB無法讀取或許是接觸不良或是有短路,你說USB會冒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萬用電表200Ω檔測量是10.2

大概是USB母座塑膠片斷離  使的 USB 5V 短接到 USB 接頭外殼GND
造成 電阻燒了 ,  燒了的MOF 電阻值不會變
用10歐姆, MOF
體積W 請依原物估計

記得 USB母座 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概是USB母座塑膠片斷離  使的 USB 5V 短接到 USB 接頭外殼GND
造成 電阻燒了 ,  燒了的MOF 電阻值不會 ...

如SIMON大所說塑膠片斷離,只是這種USB母座在我們這鄉下地方不好買⋯
後續情形等處理測試後再向大家報告

网友:
露天找一下[MP3播放模組]很多種找尺寸裝的下的.新的也有藍芽接收,不貴

网友:
這樣 5V 透過TX、RX 直接進到背面那顆 MCU 了吧....

如果救不了,可以改機看看

楼主:
跟各位大大報告,更換母座及電阻後,目前復原情況良好!
萬分感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