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電子負載電路, 原理及計算公式

楼主(2019-02-12):
小弟因為工作需要設計一規格可達20V 5A電子負載, 電路如圖1由DAC輸出電壓到OPAMP +端, OPAMP輸出驅動N-MOSFET, R3取樣流過MOSFET的電流的壓降接到OPAMP -端, 此電路可以正常動作, 但是其公式是ID=VIN/R3, R3為0.01歐, 所以當VIN=50mV時, ID=0.05V/0.01歐=5A, 所以當VIN=5mV時, ID=500mA, 此電路的問題是用很低的電壓就可以控制大電流, 擔心電壓低容易受雜訊干擾, 所以希望將電路優化成VIN=2.5V, ID=5A.  在網路上有找到圖2的電路, 經過實驗量測當VIN=0.5V時, IS=433mA, 當VIN=0.6V時, IS=852mA, 也就是輸入的控制電壓與被控制的負載電流並非線性比例關係, 所以圖2電路我也無法應用. 在網路上還有找到這個電路(如何DIY有源電子負載), 但是實驗結果也並非如該文所述. 還請網上先進能提供建議以附合我需求用2.5V來控制5A的電子負載的電路, 提供適合的電路及計算公式, 感謝您.

OPAMP+N-MOSFET電子負載

OPAMP+N-MOSFET電子負載

如何DIY有源電子負載

如何DIY有源電子負載

网友A:
用這張圖去試

下面那個OPA是先把 Shunt電阻上的電壓放大 之後再回授給上面的OPA    電壓放大倍率先自己算算看   想想要如何改成適合自己應用的數值
上面的OPA是負責控制MOSFET 開啟程度     同相輸入端接參考電壓   反向輸入端接回授信號

TL431是給一個參考電壓    後面的OPA會依此參考電壓來調整流經的電流

网友B:
R3 電阻很低 , 這條線路通常不存在雜訊問題 因為都被R3 低阻值負載效應吃了 ,
1. 該擔心是OPA 正負輸入信號地參考點 是否被 DUT 負載電流經R3 GND 共用路徑

2. 讓  OPA 輸入(+/-) 端 接近 +VCC / -VCC  容易導致OPA內部電路有偏壓失調
    你的OPA 單電壓供電  , 供電-VCC = GND
    你覺得下圖以UA741為例 , 此時輸入 +0.5V ,   IN+/-  到 -VCC 端  電晶體工作偏壓 可行否 ?

   因此建議給OPA 供電VCC- = -3V ~ -5V ; 這樣避開偏壓失調

3. 用2.5V來控制5A...
    改 R3 數值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 電阻很低 , 這條線路通常不存在雜訊問題 因為都被R3 低阻值負載效應吃了 ,
1. 該擔心是OPA 正負輸入信 ...

R3數值原則上不能改, 因為要留過5A, P=I^2 * R3 = 5^2 *0.01 = 0.25W, 也考慮電子負載要動作於0~20V, 如果R3改太大, 就無法動作於低電壓.

网友C:
引用 楼主:
R3數值原則上不能改, 因為要留過5A, P=I^2 * R3 = 5^2 *0.01 = 0.25W, 也考慮電子負載要動作於0~20V, 如 ...

電子負載一般很少用在很低的電壓又要很高的電流(特殊情況例外),或許3.3V~20V 甚至 5~20V 這樣比較不會限制過多!! 電源供應也是依樣,印象上0~30V 3A 都還要在中段用繼電器來控制,提供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這張圖去試

下面那個OPA是先把 Shunt電阻上的電壓放大 之後再回授給上面的OPA    電壓放大倍率先自 ...

我有實驗這個電路, 受限於我手上現有的零件限制, 我實驗的實際電路及數值如圖3, 圖中也標示各點的電壓值及流過MOSFET的電流, 根據我量測的數據似乎電路動作不是這麼一回事. 還是我哪裡有錯?

网友:
先給OPA 正確負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子負載一般很少用在很低的電壓又要很高的電流(特殊情況例外),或許3.3V~20V 甚至 5~20V 這樣比較不會限 ...

當VIN=5mV時, ID=500mA, 我是擔心因為VIN很低, 如果受雜訊干擾, 就會造成ID的變動. 實際應用是沒有一定要低到0V, 大約3V以上應該可以附合我的應用, R3如果改成0.1歐, 就可以用0.5V控制5A, R3壓降=5A*0.1歐=0.5V, 應該還可以接受, R3(PD)=5A^2*0.1歐=2.5W, 那R3就要改用3W的電阻. 附件是我prototype實際電路圖, 圖中LM4040C-2.5是2.5V參考電壓, MCP4726A0是DAC, OPAMP是用TLV271, 是支援單電源的rail to rail的OPAMP.
TLV27x CMOS RAIL TO RAIL OPAMP.pdf (608.05 KB, 下載次數: 16)

楼主:
有先進前輩可以提供我這個電子負載電路的 Vadj 與流過MOSFET的電流的公式嗎?

网友:
你如果想要的是精度要求的,元件等級誤差都需考慮~
例如檢流電阻。
另外運放你只是用 LM358/324等級,精度本來就普普通通~
另外lmc660 規格:
Low Input Offset Voltage: 3 mV  (Vos)
Ultra Low Input Bias Current: 2 fA (Ib)
這裏表示如果你的電路不靠軟體修正,它的誤差這裏就是這樣。
Vos 大,放大器放大10倍,這裏就最大有可能產生了30mV 的比樣信號。
要精密,如果不是高精度的元件,都是需要校正的。
Simon哥有提到加上小負壓的設計,在商用儀器都有這設計,主要都是為了線性度。
如果是扣除上述問題都解決掉時,還有有非線性的問題,另外還要加上2線/3線/4線檢流問題~
你的電路畫2線,那是理想上電路設計,實際上在導線上會有壓降產生,簡單的改善就是用3線式修正,直接從 opa 誤差放大器那的地直接到檢流電阻的地,或是這級改用差動放大。

總之,你的題目需要先訂下你需要的等級規格再說,不然應該都會討論失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先進前輩可以提供我這個電子負載電路的 Vadj 與流過MOSFET的電流的公式嗎?

Vadj(MAX)=2.5V*(4.7K(R12)/25K(R1)+18K(R2))
=2.5V*(4.7K/43K)=約0.25V(因R1可調)故
Vadj=0V~0.25V
Imos=0.25V/0.1Ω=2.5A(0~2.5A(MAX))
所以這是個4路2.5A的小型電子負載。
OP是561倍運算放大器。

補充內容 (2019-2-17 10:44 AM):
更正
因負回授是接到採樣電阻不是地端,OP放大率應為560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先進前輩可以提供我這個電子負載電路的 Vadj 與流過MOSFET的電流的公式嗎?

只要懂這電路的動作原理就能自己推算出公式,不用記或是背一輩子都不會忘。
基本上前面的定電流電路都是一樣的,電阻搭配的數值最好自己測試才能符合需求。

MOSFET 的電流在檢流電阻上形成電壓, OPA 與輸入電阻(R3)回授電阻(R20)構成反向放大器其電壓增益就是 560 倍,放大後的電壓在與調整電壓 Vadj 去比對大小來控制 MOSFET 的開關。
如果倍數太高就自己降低回授電阻的數值以符合 Vadj 電壓的範圍,所以簡單的計算公式就是 Vadj ÷ 放大倍率 = 檢流電阻的電壓,轉換成放電電流的公式就請自己推導。

單電源或 CMOS 的 OPA (LM358, LMC660)在此低電壓範圍是能正確工作,線性也不會太差一般需求精度夠了。
6 樓的實驗電路的問題應該就是 OPA 的正輸入端沒有串連輸入電阻造成 OPA 的輸入阻抗過低而不正常工作。
還有回授電阻上頭並聯一個小電容器那個元件也很重要,可以提高 OPA 工作的穩定性或消除高頻振盪,其數值跟電路板元件排列與佈線有關,正確的方式要用示波器看 OPA 輸出有無不穩定的動作此電容再由小而大的配置。
實際電路的排列與佈線也很重要,也可能線路沒問題是你的實驗電路才有問題,最好將你的實際電路照片貼上來才好說,不然不正常動作的可能原因有許多無法一一詳細說明。

网友:
重複發帖,請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Vadj(MAX)=2.5V*(4.7K(R12)/25K(R1)+18K(R2))
=2.5V*(4.7K/43K)=約0.25V(因R1可調)故
Vadj=0V~0.25V

謝謝upchome的回應, 不過你的回應跟我實驗出來的結果不大match, 圖2是我實驗的電路及使用的元件及數值, 我實驗的結果在圖中有標示各點的電壓值, VIN=VFB, 當VIN=0.5V時, IS=433mA, 調整VIN到約0.6V時, IS=852mA, 大約是433mA的2倍, 因為VIN與IS的關係不是線性等比例關係, 所以我無法得知送多少VIN會得到多少IS, 所以這個電路無法拿來應用. 是我哪裡有做錯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upchome的回應, 不過你的回應跟我實驗出來的結果不大match, 圖2是我實驗的電路及使用的元件及數值,  ...

U1A的放大倍數不夠,10倍太小了,請加大R1,另外R2也太大,請降低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U1A的放大倍數不夠,10倍太小了,請加大R1,另外R2也太大,請降低看看。

R1改為47K,R2改為330, 調整VR1, 當IS=100mA時, VIN=104mV, 當IS=200mA時, VIN=127mV, VIN與IS的關係仍不是線性等比例關係, 仍可維持VIN=VFB, 如果將R1改為100K, 就無法維持VIN=VFB, VIN=127mV時, VFB=136mV, VO=3.772V.

网友:
引用 楼主:
R1改為47K,R2改為330, 調整VR1, 當IS=100mA時, VIN=104mV, 當IS=200mA時, VIN=127mV, VIN與IS的關係仍不 ...

R1改為47K,還是太小,放大率越大越好。
您看上面的324電子負載是560K。
LMC660特性不錯,但是不知道,適不適合這個運用(非小信號)。

楼主:
謝謝upchome的回應, 根據您在11樓的說明, IS只與VIN及R4有關, 與OPAMP的放大率無關, 所以跟R1, R3無關. 我實驗將R1改為47K,R2改為330, 調整VR1, 當IS=100mA時, VIN=104mV, V(R4)=22mV. 當IS=200mA時, VIN=127mV, V(R4)=44mV,  此時VIN=VFB, 但VIN與IS的關係不是線性等比例關係, 因為VIN與IS的關係不是線性等比例關係, 所以我無法得知送多少VIN會得到多少IS, 所以這個電路無法拿來應用. 實驗將R1改為100K, 就無法維持VIN=VFB, 此時VIN=127mV時, VFB=136mV, VO=3.772V, V(R4)=94mV, IS=420mA, 再將R1改為1M, VFB=139mV, IS=590mA, V(R4)=130mV, 放大R1的值可以增加OPAMP的放大率, 也可以增加IS, 但是我需要的是VIN與IS要有線性等比例的關係, 這樣我才能知道送多少VIN會得到多少IS, 才能正確控制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 電阻很低 , 這條線路通常不存在雜訊問題 因為都被R3 低阻值負載效應吃了 ,
1. 該擔心是OPA 正負輸入信 ...

SIMON大, 我不太理解 "1. 該擔心是OPA 正負輸入信號地參考點 是否被 DUT 負載電流經R3 GND 共用路徑", 方便再說明一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大, 我不太理解 "1. 該擔心是OPA 正負輸入信號地參考點 是否被 DUT 負載電流經R3 GND 共用路徑", 方 ...

輸入信號若是一定要來自DAC,則電路的線性度可能需花許多時間調適,既然DAC可數位化,那也可將取樣電壓ADC化,再去控制DAC的輸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upchome的回應, 根據您在11樓的說明, IS只與VIN及R4有關, 與OPAMP的放大率無關, 所以跟R1, R3無關. 我 ...

基本上電子負載就是一個電壓對電流的轉換器,建議您一方面充實一下課本,一方面來談設計,才能抓住要點。
您現在問題很可能是MOS驅動不足,表現出來的就是非線性。
放大率跟穩定性很重要,當然跟R1, R3有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upchome的回應, 根據您在11樓的說明, IS只與VIN及R4有關, 與OPAMP的放大率無關, 所以跟R1, R3無關. 我 ...

R1 電阻拿掉,此處應該是當比較器使用比較合理~

网友E:
我之前什麼都不懂電子負載的時後有花了點時間研讀了這篇文章,收獲不少。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999

网友C:
我不知道為何要R1電阻!! 我以前自己做了一個電子負載,感覺上,電路不是很複雜!! 使用上有一些建議給你
1. 散熱很重要因為20V 5A 就是100W 而我們用的烙鐵40W已經很熱了!! 散熱片+風扇+功率晶體 三者不可廢.. 2. 瞬間電流也要考慮,印象上,有一次修好了線性電源供應30V3A 我就設定 30V3A 然後一輸出,結果功率晶體就掛了!! 你的電路使用4726 I2C控制最大的好處是可以程式控制,既然可以程式控制,就控制漸進式送出,如此可以避免瞬間大電流傷害電晶體. 3.負載輸出電壓檢出並且作比較設定控制,這一點對於電池放電很有用,因為,電池過放或造成電池損壞!!

CIKO老師建議ADC化很棒,這可以讓系統更為完善,但是會更複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為何要R1電阻!! 我以前自己做了一個電子負載,感覺上,電路不是很複雜!! 使用上有一些建議給你
1. 散 ...

加R1電阻的原因。
開環路增益
您的電源會被爆衝可能就是沒加的結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為何要R1電阻!! 我以前自己做了一個電子負載,感覺上,電路不是很複雜!! 使用上有一些建議給你
1. 散 ...

R1是當MOSFET的輸入電阻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upchome的回應, 根據您在11樓的說明, IS只與VIN及R4有關, 與OPAMP的放大率無關, 所以跟R1, R3無關. 我 ...

當R4取樣電壓較低時,電路容易造成震盪現象,使得回路形成不穩定狀態,這可在R4兩端並聯一顆電容(如1UF),可讓電路更加穩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R1是當MOSFET的輸入電阻用途.

報告老師~

R1用於mosfet應該加於 Vg 對 gnd 就足夠了,如圖所示會造成信號回授到了 V- (同時也經R3與R4)造成不必要的干擾 。
用於解決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R1電阻的原因。
開環路增益
您的電源會被爆衝可能就是沒加的結果。

此處應該是當比較器使用。
有的文章會提到 opa 可工作的頻率愈高,相對的開環增益也會高些。
開環增益愈高,表示當 V+/V-小小的差異,Vout 愈容易在短時間達到工作所要求的Vin+ or Vin-
以電路來看,R1 造成了Vout信號有了負回授回路。應該也會造成上述的優點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什麼都不懂電子負載的時後有花了點時間研讀了這篇文章,收獲不少。
http://bbs.38hot.net/forum.php? ...

謝謝, 我會詳細看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為何要R1電阻!! 我以前自己做了一個電子負載,感覺上,電路不是很複雜!! 使用上有一些建議給你
1. 散 ...

antlu大, 方便PO出你以前做的電子負載的電路圖嗎? 或是概略的也可以, 並且提供你的電路控制電壓與被控制電流的公式關係, 感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antlu大, 方便PO出你以前做的電子負載的電路圖嗎? 或是概略的也可以, 並且提供你的電路控制電壓與被控制 ...

直接跟您講好了,把OP換掉好嗎?MOS也要慎選。
在來做RD。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跟您講好了,把OP換掉好嗎?MOS也要慎選。
在來做RD。

upchome大, 你可以到8樓下載我實際的電路, OP是用TLV271, 特性很好的, 電子負載的MOSFET是IRFP048NPBF, 55V 64A TO-247AC包裝, 特性有甚麼問題嗎?

irfp048npbf-55V 64A TO-247AC.pdf

1.48 MB, 下載次數: 9

楼主:
引用 网友F:
R1是當MOSFET的輸入電阻用途.

ciko大, 我有看到你有在論壇PO "自製精密簡易型電子負載"帖子, 方便PO出電子負載部分的電路圖及說明控制電壓與被控制電流的公式關係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ciko大, 我有看到你有在論壇PO "自製精密簡易型電子負載"帖子, 方便PO出電子負載部分的電路圖及說明控制 ...

電路圖及原理皆在影片中有詳細說明,將該系列視頻看完,便可得到你要學習的相關資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antlu大, 方便PO出你以前做的電子負載的電路圖嗎? 或是概略的也可以, 並且提供你的電路控制電壓與被控制 ...

當年使用的製圖軟體2013年 負檔名是 .fcd 目前找不到可以打開的軟體,這軟體當時痞酷網很流行... 若有同好可以提供,我就有辦法把電路給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當年使用的製圖軟體2013年 負檔名是 .fcd 目前找不到可以打開的軟體,這軟體當時痞酷網很流行... 若有同好 ...

這個嗎 ?

1.檔案副檔名 FCD : FastCAD DOS Drawing 的詳細檔案資訊
檔案類型FastCAD DOS Drawing檔案分類CAD檔案
開發公司Evolution Computing檔案格式N/A
檔案說明檔案副檔名FCD是一種由Evolution Computing開發的FastCAD DOS Drawing。
支援的作業系統和可以開啟該檔案類型的相關軟體或應用程式
Windows
Evolution Computing FastCAD
IMSI TurboCAD Pro 2017
macOS
IMSI TurboCAD Deluxe v10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路圖及原理皆在影片中有詳細說明,將該系列視頻看完,便可得到你要學習的相關資料. ...

我有看過了, 基本上跟我1樓的電路圖動作原理相同, 我也根據視頻的電路做過實驗, 結果跟我1樓的電路相同.

网友C:
ERIC大;
  不是這軟體!!
我當時用他來畫電路圖!

网友G:
以你發文帖的第二張圖為例:
1. 輸入電壓改為0~10V,
2. 再經由一個電阻分壓器,改為1/5,變成0~2V.
3. 目前所用的MOSFET只有140W,而你必須要W=20V*5A=100W,比率為Wp=140W/100W=1.4,只有1.4倍,感覺太小了,最少3倍以上,5倍更好.

以3個MOSFETs來說,總功率Wt=140W*3=420W,Wp=420W/100W=4.2
3個MOSFETs再各串聯3個0.01 Ω的Shunt Resistor, 3個電阻兩端再以Op Amp加法器的方式接到放大器輸入端,你可以先去看op amp加法器

我就當個純出嘴組的,你看看可不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ERIC大;
  不是這軟體!!
我當時用他來畫電路圖!

繼續猜

這個
FidoCadJ
FidoCadJ -- user manual

介面概觀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你發文帖的第二張圖為例:
1. 輸入電壓改為0~10V,
2. 再經由一個電阻分壓器,改為1/5,變成0~2V.

謝謝scott大回覆, IRFP048NPBF是TO-247包裝, 我有買一台這個"150W 多功能恒流負載"來參考(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48199720345), 他也是用TO-247包裝MOSFET, 我也有加這樣的CPU散熱器, 目前散熱測試起來還可以.

网友:
ERIC大:
   感恩!!終於可以把檔案讀出來了!! 偉大的天神請受我膜拜!!  我用 XP無法打開,用 WIN10 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scott大回覆, IRFP048NPBF是TO-247包裝, 我有買一台這個"150W 多功能恒流負載"來參考(https://goods.r ...

我的圖就這樣!!

楼主:
謝謝antlu大的電路圖, 看來是跟我1樓的原理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