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否更改電子開關段位???

楼主(2019-02-12):
各位前輩好~
小弟家中客廳崁燈有8顆,目前的亮燈順序如第一張圖。

因為一側是櫃子,一側是小孩畫畫的黑板牆,覺得讓它們一起亮很沒意義,想把切換方式改成第二張圖的順序,但小弟不才買了4段的電子開關卻配了好幾天卻接不來…

四段的順序是:橙→白→橙黃→黃白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可以改成:
橙→白→黃→橙黃白

還是有其他的配對方式可以教教小弟我呢?感激不盡~

网友A:
改不如買別種開關比較快~
說實在的先天不足~改起來花費也不少~
參考類似遙控關關吧~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8153915841
自行多多尋找適合的哦~

网友B:
基本上 只有兩顆繼電器,
很難達成你要的(獨立控制三組)...

>>...一側是櫃子,一側是小孩畫畫的黑板牆...
如果可以,獨立控制不就比較簡單...
(可能不可行,因為要拉線....)

网友C:
現成的電子開關做不到,可以用四段電子開關改內部電路或外加幾顆110V繼電器加上配線來達成,但有點複雜似乎不切實際。
建議用四段電子開關黃線不用當兩段使用,8顆燈分兩排,橙線接一排白線接一排,以二選一方式使用,缺點是無法8顆全亮。
或是較常用的一排不經過電子開關,與電子開關入電並聯,另一排接電子開關白線,第一段一排亮,第二段兩排亮,這樣才有8顆燈全亮的時候,電子開關故障時至少還有一排燈會亮。

网友:
那種電子式的開關,裡面有兩顆繼電器,基本上就是通過繼電器的開跟關來控制的,所以在任何階段的狀態,也只能有兩條線導通。

网友:
四顆配橙,四顆配黃,
第一段亮四顆,
在第三段會8顆全亮。

网友:
以前在youtube有看過有個林師公,做出的電子循環開關有這功能,後來不知有無量產。

网友:
8顆崁燈 , 兩張圖畫了 4 組 , 出現 5 個插座 ...

您的需求 橙→白→黃→橙黃白
在不增加元件 , 只變更電路的情況
裡當只能 橙→白→黃
無法全亮
如圖 , 其實你還可以加入一條綠色線
此電戶控制 A , B 兩個繼電器 , 能有 4 個動作

開關
繼電器xA開B開XA關B開XA開B關XA關B關X
線路x橙+綠X白+綠X橙+黃X白+黃X
動做x1X2X3X4X

就當你只有 3 個燈泡吧 ...
將紅色圈周圍刮去 , 斷了電路板上線路 , 接上藍色線
此時你的 橙 , 白 , 黃 接的燈泡會獨自亮 , 不會變組合
動做 4 則等於動做 3

若你有第 4 個燈泡接綠色
就會與 1 或 2 組合開啟

网友:
第四組不經切換器
接在右側就可以了

网友:
早期的電子開關,裏面是用變壓器,現在多用容降,耐用度也是一個問題。
把問題簡化才有化解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不如買別種開關比較快~
說實在的先天不足~改起來花費也不少~
參考類似遙控關關吧~

找了很多找不到其他的排列組合的電子開關。

這個看起來只能用遙控開燈的樣子!?

网友:
換一個電子切換開關比較快~我家就是
橙黃白→橙→黃→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 只有兩顆繼電器,
很難達成你要的(獨立控制三組)...

想過串並接,但似乎是沒辦法,所以目前已經有再拉一條迴路的打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成的電子開關做不到,可以用四段電子開關改內部電路或外加幾顆110V繼電器加上配線來達成,但有點複雜似乎 ...

我仔細想想也覺得自己有點天馬行空,因為仔細想想的確辦不到,再加上繼電器的方法我也想過,但就跟大大說的一樣,無法全亮

网友:
改無線開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仔細想想也覺得自己有點天馬行空,因為仔細想想的確辦不到,再加上繼電器的方法我也想過,但就跟大大說 ...

您原本還不希望一起亮
最後需求又全亮
所以小弟原本猜想
你的全亮只是好奇需求

原版使用就是盒子上的貼紙
不改線路是無法改變的
若要全亮 , 不只改線路 , 還要增加元件
您若不想變動電路
可朝串聯 2 組思考 , 不過會多出不需要的搭配組合

2 個月前 , 小弟也買一個這種開關
最後沒用上 , 倒是研究了一翻這電路
底下小弟就提供心得與思路 , 讓有需求的人參考

這電路使用 IC 4013 , 網路上有資料
IC 內部兩組計數器 , 控至兩組繼電器 , 四種搭配
控制 IC 電壓 9v , 控制繼電器等待電壓 1.5v , 啟動電壓 2.6v
所以理論上可以達到 16 種搭配

此電路皆兩兩搭配
小弟 8 樓紅圈藍線那張改法
只能 1 , 1 , 2 , 2
若要變 1 , 1 , 1 , 1
須把 A 繼電器換成 8 隻腳的繼電器
(或同步控制另一個相同 A' 繼電器 ... 暫空間)

想要 1 , 1 , 1 , 全亮
其實方法不少
先提供一個另類方法
1. 將 B 繼電器換成 8 隻腳繼電器
使用 8 腳繼電器中 , 一組搭配 A 繼電器 , 另一組接交流電控制 1/3 燈泡

2. 是的 , 要將 A , B 原本控制交流 , 改成控制直流
IC 對角線是供電腳 , 找出 9v 與地線

3. 將 IC 9v 腳切下來 , 串聯上繼電器 X , 做成 "牆壁上開關"
原本的紅色火線/黑色地線 , 直接接插座
三組燈泡各加一個繼電器 "常開" , 也直接插插座

以上達成 "沒有控制時" 全亮
控制時 => 關兩組 , 關兩組 , 開一組 , 開一組(無負載)

另一方法r較直接也簡單 , 只是有但書
1. 只適合 LED 燈泡
2. 火線地線須確認
第二點較頭痛 ... 房屋配線 , 延長插座等須留意

所以小弟 8 樓最後一張圖中
燈泡4 畫的有些唐突 ... 有事情所以草草收工

1. 8 樓方法 , 但須改成 1,1,1,1
2. 交流電火線進入繼電器前 , 須加上橋式整流 , 全部變成正電
3. 8 樓最後一張圖中 , 三組燈泡各自多出一條火線 , 串連二極體 , 同時接在綠色腳位

其實這方法 , 可以在綠色腳位隨意搭配 , 而且又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