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OLA Classic 充氣床

楼主(2019-02-13):
早上業務同事去衛生局拿了一台充氣床的主機回來
說不能夠使用
當然聽到這個消息二話不說準備修理
打開後
用電表量是電阻有問題
剛好公司有零件
馬上換上
測試後完成
同事又可以立刻交差!!!!!

換好後測試!完工

換好後測試!完工

用電表量過應該只有這個電阻燒掉

用電表量過應該只有這個電阻燒掉

之前還好有買起來22歐姆的電阻起來放

之前還好有買起來22歐姆的電阻起來放

仔細看了一下問題就看到了

仔細看了一下問題就看到了

內部2這應該是主板

內部2這應該是主板

內部1控制燈號的

內部1控制燈號的

背面的5個螺絲拆下就可以看到內部了

背面的5個螺絲拆下就可以看到內部了

剛拿到機時無作用

剛拿到機時無作用

网友A:
修理醫療器材 那價值更是不斐

网友B:
是還很新
還是衛生局很乾淨
竟然沒有灰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理醫療器材 那價值更是不斐

就看機子大小了!!這算便宜的!!有的都算百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還很新
還是衛生局很乾淨
竟然沒有灰塵

灰塵!我有清了一下了!!不過一年內算可以了

网友C:
這個 電阻 最好 不要 緊貼 電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 電阻 最好 不要 緊貼 電路板~

j大!怕散熱不夠?

网友:
這個會發燙 ~

緊貼 電路板  最後 連 電路板 都會燒損 !

网友:
這種連變壓器都省了.可靠度變低了

网友D:
怎麼知道要用22ohm的呢?容抗降壓算出來的嗎?謝謝大大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麼知道要用22ohm的呢?容抗降壓算出來的嗎?謝謝大大分享~

V大!!之前我有修過一台了!看的到上面的阻值!
所以我買了兩顆在公司
剛好再壞就可以直接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V大!!之前我有修過一台了!看的到上面的阻值!
所以我買了兩顆在公司
剛好再壞就可以直接換了 ...

哈,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E:
他的意思是這品牌的用料......下回採購時....嗯....你知道的

看來貓膩很大阿買這種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的意思是這品牌的用料......下回採購時....嗯....你知道的

看來貓膩很大阿買這種貨..

A大!這設計有BUG阿

网友E:
所以才有鬼阿~~~找廉政公署查查

醫療器材怎麼可以可靠度這麼~~~~~~~唉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所以才有鬼阿~~~找廉政公署查查

醫療器材怎麼可以可靠度這麼~~~~~~~唉

我是覺得那容降電容問題比較大
起碼用個安規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覺得那容降電容問題比較大
起碼用個安規電容

別說了~~~等下翻出更大的弊案

网友F:
把衛生局22歐姆電阻,全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衛生局22歐姆電阻,全換了。

單大!這工程實在太大啦!!且沒壞ˋ我們是不會去動機子

网友:
應該不是台灣原產的,電壓230v50hz,還標原產地台灣,有欺騙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