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洗衣機NA-158HB進水閥更換

楼主(2019-02-13):
洗衣機進水後不會止水,會看到水一直的流個不停,只要換掉它(進水閥就正常了)

网友A:
好好奇的是怎麼會發現水沒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奇的是怎麼會發現水沒止呢?

洗衣服時會發現水該停時,沒有停還一直滴滴答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奇的是怎麼會發現水沒止呢?

單槽洗衣機動作方式
開啟後 注水閥開起先注水到達一定水位後 水位偵測器動作通知洗衣馬達運轉同時將注水閥關閉
注水閥壞掉會無法止水或會滴水無法緊閉  有的昰開啟後注水閥動作卻無法注水 都是

网友B:
米家的國際牌洗衣機(換過進水閥與出水閥),現在一進水就會從洗劑盒漏水,現在還找不到是不夠密合,還是說要把洗劑盒換掉?很傷腦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米家的國際牌洗衣機(換過進水閥與出水閥),現在一進水就會從洗劑盒漏水,現在還找不到是不夠密合,還是說要 ...

注水閥有分單管 雙管 三管的 注水閥測試好壞
注水閥出水管先不接 單個送電 看會不會出水 旁邊的出水口會不會漏水 都能測出
如果注水閥正常 那就是出水管密合度的問題了 公司出廠那地方都有黏膠 防止漏水

网友D:
進水閥會漏水,通常是內部異物阻塞,或是密封橡皮裂化, 可以先拆開清洗,或許會ok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進水閥會漏水,通常是內部異物阻塞,或是密封橡皮裂化, 可以先拆開清洗,或許會ok ...

一個進水閥又不貴 直接換掉比較快
況且密封橡皮裂化 又不知去哪邊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洗衣服時會發現水該停時,沒有停還一直滴滴答答

是拿衣服出來時,水還在流嗎?衣服脫水脫不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拿衣服出來時,水還在流嗎?衣服脫水脫不乾?

是的,會從洗劑盒流水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家的國際牌洗衣機(換過進水閥與出水閥),現在一進水就會從洗劑盒漏水,現在還找不到是不夠密合,還是說要 ...

會不會出水或入水軟管你沒塗矽利康?有漏水的情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米家的國際牌洗衣機(換過進水閥與出水閥),現在一進水就會從洗劑盒漏水,現在還找不到是不夠密合,還是說要 ...

洗劑盒出水也會塞起來吧?會不會是洗劑盒的出水來不及進水,所以就滿出來了?倒一匙檸檬酸到洗劑盒,清洗洗衣機試試先~

网友E:
橡膠硬化,就會漏水,我的也是國際牌,用二十幾年了,約六年前,要晾時,衣服一邊濕的像沒脫水,拆開清過,沒幾天又漏,建議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橡膠硬化,就會漏水,我的也是國際牌,用二十幾年了,約六年前,要晾時,衣服一邊濕的像沒脫水,拆開清過, ...

我的用十多年了,因為要拆管子有用矽利康,不好拆所以就直接換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進水閥會漏水,通常是內部異物阻塞,或是密封橡皮裂化, 可以先拆開清洗,或許會ok ...

我也有想過拆開清,但後來想也用了十多年了也不好拆裝,加上東西也不貴,所以就換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個進水閥又不貴 直接換掉比較快
況且密封橡皮裂化 又不知去哪邊買

你的想法和我的想法相同,所以就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水閥有分單管 雙管 三管的 注水閥測試好壞
注水閥出水管先不接 單個送電 看會不會出水 旁邊的出水口會 ...

回 sa2086 大 ...

海馬大原先的狀況是注水時小漏,停止注水時也不會漏,洗衣時也不會漏水,但是上次米在洗劑盒與後方面板連接處多上了矽力膠後就變成大漏,所以覺得很奇怪!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不會出水或入水軟管你沒塗矽利康?有漏水的情形

回 過客 大 ...

米上過矽利康後漏得更多,所以才一直覺得很奇怪,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劑盒出水也會塞起來吧?會不會是洗劑盒的出水來不及進水,所以就滿出來了?倒一匙檸檬酸到洗劑盒,清洗 ...

回 vedncv 大 ...

要找時間再拆一次才能知道問題,目前只能先頂著用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