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NVISION H963wLs 畫面偏白且有閃爍

楼主(2019-02-13):
ENVISION H963wLs 畫面偏白且有閃爍

這是公司的淘汰下來的故障螢幕!
就想拿來練練手!修好就賺到!修不好也無所謂!!

目前手上這台,是畫面偏白,且有點閃爍

目前查電源版輸出的電壓5V正常
訊號版電源也正常
電容的部分也都用ESR表檢測過,看起來也是正常的
請各位前輩接下來我該往哪裡查?

面板是這個

网友A:
<背光>應是優先查修方向

网友B:
我遇過同樣的例子..結果是訊號線壞掉..不是LCD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是優先查修方向

請問背光的部分怎麼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過同樣的例子..結果是訊號線壞掉..不是LCD壞..

訊號線是指VGA線嗎?還是訊號板上接面板的排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訊號線是指VGA線嗎?還是訊號板上接面板的排線??

應該就是你接到營幕的線~你是接VGA就是指VGA線囉~換條線試試囉

网友:
可以試調下對比度和分辨率。有時是芯片資料出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背光的部分怎麼查??

背光維修有難度,須拆到燈管或LED燈條,
論壇有很多維修文可參考 !

网友C:
先用公板測試是主機板還是面板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訊號線是指VGA線嗎?還是訊號板上接面板的排線??

結果是VGA線壞...我拆了螢幕弄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公板測試是主機板還是面板問題?

小弟並不是專業的維修,所以手上並沒有這個測試件。
我有查一下,公版的連接線有很多版本,所以如果要買來當測試零件對我來說成本較高。
所以暫時不打算買這公版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