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VH3243液晶電視電源待機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9-02-13):
明基BenQ VH3243  32吋LCD液晶電視電源待機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這台明基BenQ VH3243   32吋LCD液晶電視.電源待機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
其實這台電視.主人5年多前送修過其它故障.算是老顧客回娘家.

液晶電視型號BenQ VH3243
V32Y

拆機.

主機板.

檢測到這顆(NC3)47歐姆排阻.其中一組已經開路.阻抗無窮大.

換新.

邏輯板藏在鐵板下.

高壓板.

電源板.
由於5年多前已補強過日系小C.就不管它了.

上電.待機燈亮了.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A:
請問G大,如果手邊沒有排阻可用貼片電阻或碳膜電阻替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G大,如果手邊沒有排阻可用貼片電阻或碳膜電阻替代嗎?

只要有辦法黏上都可以.

网友B:
看畫面是女兵日記 這應該是去年修好 現在才發文吧 昆大

网友:
快12年的電視,面板真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畫面是女兵日記 這應該是去年修好 現在才發文吧 昆大

案例太多.發不完啊!隨便抓隨便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畫面是女兵日記 這應該是去年修好 現在才發文吧 昆大

快樂大~gkjnn大每天要修好幾十台,每台都發論壇會爆掉的哈哈~~

网友:
好厲害、好細心~查到排阻壞掉~是要花多少時間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