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神田衝擊起子 H1400ID 電池改裝

楼主(2019-02-13):
年前去好朋友車廠換機油,發現一隻衝擊起子
便有這篇改裝出現

先看外觀滿是歲月痕跡

電池不能續電,充滿也按一下就不會動了

電池螺絲還很機車用T型的

拆開看看配置,12顆鎳氫和溫度開關,接線很簡單

一量電壓只有8V,直接下場

找來鋰鐵電池,加上架子合看看

焊接時正極要有東西絕緣隔開,不然會上新聞版面

外接一個充電口,完修~

网友A:
那螺絲是叫T型嗎?
我都稱那叫外6角中心孔螺絲

网友B:
請教樓主..鋰鐵電池如何充電??..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螺絲是叫T型嗎?
我都稱那叫外6角中心孔螺絲

海馬兄
這我都稱為梅花螺絲
或星形螺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樓主..鋰鐵電池如何充電??..謝謝!!

要求不高的恒流恒压,要求高的淘宝专用充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螺絲是叫T型嗎?
我都稱那叫外6角中心孔螺絲

是叫T型沒錯,還有分中間有孔和沒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樓主..鋰鐵電池如何充電??..謝謝!!

用這個~~

网友:
梅花螺絲,正確名稱:ISO10664螺絲或內梅花螺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1%E8%9E%BA%E7%B5%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