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RM-37LZ55液晶電視有待機電源,但無法開機

楼主(2019-02-14):
各位先進大家好,接上電源線後有待機電源,待機指示燈顯示紅燈,按下電源開關後無法開機,電源指示燈也無法轉變成開機狀態的綠燈,已更換電源板確定電源板正常,原本想放棄維修但想起各位先進都會用加熱方式試試看所以我就依樣畫葫蘆用吹風機吹一下主機板結果局然開機了,但放置一段時間就又不行了,加熱區域就如照片紅色箭頭處的零件,想請教各位先進紅色箭頭指的是什麼零件?(零件打印上排是6P,下排是639,而零件位置是IC303) 因為已經更換過周圍電容電感,所以想試試這顆,先謝謝各位先進!

型號

型號

加熱零件

加熱零件

加熱零件

加熱零件

主機板

主機板

网友A:
何不試試這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不試試這顆?

謝謝gkjnn大指點,那顆就沒辦法試了,沒工具而且功力也不夠!

网友B:
通病

樂金 LG RM-37LZ55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thread-6406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病

樂金 LG RM-37LZ55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 ...

謝謝 wet大提供的資訊!

网友:
直接給明牌.就是這顆掛.要機檯處理.

网友:
BGA重植球,重上,

楼主:
lcd85311230大, 謝謝您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