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華碩EeeBook X205T線路圖或點位圖

楼主(2019-02-14):
各位先進好:

先前拿到一台很久沒使用華碩EeeBook X205T,但是缺少電源供應器。

型號

型號

拆開背板之後,已經無法量測到電池電壓。

主機板與電池

主機板與電池

根據原廠資料,該電源供應器19V輸出接頭為特殊規格,如下圖:

19V接頭

19V接頭

由於希望快速檢查該電腦是否還能使用,
再來判斷是否要買專用的電源供應器,
所以希望由背板上的接點,以外部電源供應器直接供電檢查。

DC輸入

DC輸入

照片紅框處為DC輸入座接點。

請問是否有先進可以提供點位或電路圖,
可以協助小弟判斷19V正負極的對應?

网友:
只有點位圖 1.1 跟 2.0

网友:
19v+極應該是正中間那隻腳,用電錶量地可判斷出來

网友:
DC接入點,測USB外殼的連通性,就知道正負極,除非HP或dell那種坑爹的插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