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 970A-G43開機困難的處理方法

楼主(2019-02-14):
這一塊板子也是在朋友的回收場撿到的,看到了 CS8316 大大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970a-g43
依樣畫葫蘆處理好了,用來掛遊戲也很穩定,但是越來越感覺開機困難,我先描述一下開機的過程,
剛按啟動鍵,CPU的風扇轉動的速度會比較快,要等速度稍慢下來才是真正的進入開機的程序,由於是使用SSD,從風扇慢下來到真正進入WIN7也不過是10來秒鐘的事。

所謂的慢是CPU風扇一直固定在剛開機的轉速不會慢下來,從幾十秒鐘到現在要轉個幾小時.....................
先來看看CPU的供電在風扇轉動轉動快速跟正常開機後的差別吧。
正下兩個的晶體都對應導通的,上面標示的是正常開機後的電壓,下面標示的是CPU剛按啟動鍵後風扇較快轉速的電壓。

如果已使用一段時間,重新啟動或是關機後馬上重按啟動開機倒是跟正常開機情形一樣,幾十秒鐘就進到系統了。所以我是懷疑CPU的供電有問題。
在風扇維持在剛按開機鍵時的速度時,插上除錯卡也是不跑碼,我現在就是盡量保持不關機,想請教各位大大這種情形要如何處理才好?

右邊幾個晶體看不太清楚,補上手寫畫面。

网友A:
先把CPU 跟記憶體拆下來 用去漬油 把座子清洗一下 看會不會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CPU 跟記憶體拆下來 用去漬油 把座子清洗一下 看會不會改善

去漬油我沒有,用這罐可以嗎?(為保持圖片橫置,您辛苦點看一下 )

网友B:
那個風扇是因為啟動智慧型溫控 ~

所以剛開機都會有這種變化 ~

有些一開始 很快 然後慢下來 ~

有的是一開始是慢的 , 然後再加速 ~

可以從 BOIS 中設定 ~

不過要幾個小時當然有問題 , 看起來應該是某些 設備未正常 !

可以 換個 POWER 試一下 ~  (裸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漬油我沒有,用這罐可以嗎?(為保持圖片橫置,您辛苦點看一下 )

那是電子清潔劑嗎 也可以 如沒有用高標號的無鉛汽油也可以清潔

网友C:
去漬油 中油股份 加油站有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去漬油 中油股份 加油站有賣

台塑加油站應該也有,之前在那裡買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風扇是因為啟動智慧型溫控 ~

所以剛開機都會有這種變化 ~

這個位置一直是裸測的,撿到的主機板要再這位置掛遊戲至少三個月以上不出槌才可以放到儲存地。

這塊板子在不開機的時候,能換的都換了,從POWER到記憶體到顯卡到CPU...也就這幾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電子清潔劑嗎 也可以 如沒有用高標號的無鉛汽油也可以清潔

那罐是我們這ㄦ的全買收攤時,也在朋友回收場拿的,早知道這樣好用,幾十罐就跟他全拿回來了,現在後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漬油 中油股份 加油站有賣

等晚上出去吃飯時再去買一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塑加油站應該也有,之前在那裡買過。

晚上吃飯再出去看看,中油比較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吃飯再出去看看,中油比較近

去漬油有分藍 綠 兩種 要買 綠色電子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漬油我沒有,用這罐可以嗎?(為保持圖片橫置,您辛苦點看一下 )

要橫看 大家一起來
紅圈處 (不要買錯)
去漬油便宜又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個位置一直是裸測的,撿到的主機板要再這位置掛遊戲至少三個月以上不出槌才可以放到儲存地。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 晶振 是否不良 ~

有時候會造成起動不良 ~

當發生起動不良時 , 用手或電錶探棒去觸 晶振 的腳

如果能正常的話   那就是這個問題 ~

网友E:
也有可能是橋的問題,把上面散熱拆下處理周邊灰塵,上新的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 晶振 是否不良 ~

晶振???不了解是哪個耶,可否明示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有可能是橋的問題,把上面散熱拆下處理周邊灰塵,上新的硅脂。

南北橋在處理電容時已經清過灰塵了,今天剛開始掛機,下星期四再看看。

网友F:
所以您也是把電容摳下來嗎 ?

難道是影響到溫度計
還要熱一下才上菜

bios 交出硬體清單前
風扇全速運轉
bios 關掉該功能 , 可能開機也會偵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您也是把電容摳下來嗎 ?

難道是影響到溫度計

那顆電容喔...在我想把接點刮乾淨量看看是否短路時,指甲稍微摳一下焊錫時就掉了,根本還沒出力,也或許其它顆電容也有問題了,下星期四一併檢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晶振???不了解是哪個耶,可否明示一下嗎?

圖柱型~ 白鐵色 ~

通常是在 起動 PIN 南橋 附近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柱型~ 白鐵色 ~

通常是在 起動 PIN 南橋 附近 !

喔喔,手錶裡也有的那個,收到了,感激不盡ORZ。

楼主:
剛剛,不小心將電源給踢掉了,就順便用去漬油將CPU與RAM腳座清洗了一下,裝上再開機,也是沒有改善,觸摸晶振的兩腳也沒作用。還是轉了將近20分才開機,這還是關機後馬上處理重開的才會這樣,如果是放到隔天不轉個兩三小時是開不了機的。是說有在掛遊戲,不關機就好了。

网友G:
Y大     小弟外行   弱弱說一聲   換硬碟試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G:
Y大     小弟外行   弱弱說一聲   換硬碟試看看 ......

硬碟是SSD的,是從正常使用的機子拔過去的,在開機困難時,不插硬碟一樣不開啦。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硬碟是SSD的,是從正常使用的機子拔過去的,在開機困難時,不插硬碟一樣不開啦。 ...

Y大  試看看 那記憶體換壹個+換插座      小弟只會基本排除 ........... 有請站上高手前輩

楼主:
引用 网友G:
Y大  試看看 那記憶體換壹個+換插座      小弟只會基本排除 ........... 有請站上高手前輩 ...

在不開機時,所有可更換的都換了,而且都是別台拔過來的良品,除了版子上的東西沒動外,其他都處理過了,我還是等看看朋友那兒有沒有AM3援D3記憶體的版子。

网友H:
莫非是橋空焊?
因爲要熱機一段時間,才會開機很像是橋空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莫非是橋空焊?
因爲要熱機一段時間,才會開機很像是橋空焊了。

空焊我就舉雙手投降了,還是等看看有沒有AM3支援D3的版子吧,目前就加減用用,不關機還是很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