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靈耳溫槍 IRT 6520顯示POS

楼主(2019-02-14):
這個型號的耳溫槍,應該算是裡面比較頂級的,市價約3000元,可以選擇不同的年齡
可以順利開機,各接點也沒有明顯氧化,按下偵測鈕後,顯示POS,表示溫度頭位置不正確或故障
對岸維修商家簡介,上寫99%修復機率,就拆開測試了~~
(不然耳溫槍真是興趣缺缺  尤其是4520型號  幾乎都不能修,沒什麼成就感)

拆開檢修後,發現主機板和溫度偵測的排線已經斷開,裡面那顆偵測頭不曉得怎麼拿出來?
感覺應該是頭和排線是總成,塞進去的
不曉得有沒有版友有處理類似的經驗和方法

网友:
我猜應該是後製,將塑膠熱塑壓製固定感測頭的

可考慮加熱到80~100度 看塑膠會不會變軟, 再從外邊往裡面推

网友A:
從銀色的地方推下去,就會下來了,至於要怎麼焊回去,我就不知了,或是你要4520型號的,有空時再拿給你,能不能通用,就不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從銀色的地方推下去,就會下來了,至於要怎麼焊回去,我就不知了,或是你要4520型號的,有空時再拿給你,能 ...

好像不行,感測頭的技術好像有變。
另外可能會寫入校正參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行,感測頭的技術好像有變。
另外可能會寫入校正參數。

的確不行
雖然4520和6520的感測頭拆下來看不出有什麼差異  外觀 pin腳都一樣
不過裝回去後,6520雖然可以正常開機,但是量測時,會顯示LO
問了原廠,原廠說6520不是他們代理的 屬於水貨,拒收
所以這支高級貨就殘廢了...
沒想到這個家庭常見的好幫手-耳溫槍,會那麼不容易維修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確不行
雖然4520和6520的感測頭拆下來看不出有什麼差異  外觀 pin腳都一樣
不過裝回去後,6520雖然可以 ...

買一支新的吧,一支15xx~18xx... ...
上一支也是頭壞了= =
還沒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