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個SMD零件,有人可以確定型號嗎?

楼主(2019-02-14):
板子上這個SMD零件燒毀,可是找很久都無法確定型號,請問版上大大有人知道這個零件型號和規格表的嗎?

補充內容 (2019-2-14 03:27 PM):
這是機械上油壓閥開關的控制板,因油壓閥線圈燒毀導致電源晶體燒毀連代這顆smd零件也掛了

网友:
Toshiba CRH01
https://toshiba.semicon-storage.com/info/docget.jsp?did=3154&prodName=CRH01

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否則會被認定違反版規⋯請修正

楼主:
這是機械控制油壓閥開關的控制板

网友:
發文的時後會跳出規定格式⋯請詳細閱讀後依規定格式發文

楼主:
謝謝323qazxsw大大的幫助
順帶請問版上大大,有一般市面上比較買的到可以替代這個的型號嗎?不是SMD也可以,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