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Chanson 強生時尚磁控健身車(CS-1070X)

楼主(2019-02-14):
感謝 pmerw 大與 tsai5371 大割愛.在下喜得這台強生時尚磁控健身車(CS-1070X).
當初拿到時以現有的工具拆開外殼之後看到

沒皮帶,以為只是皮帶斷裂.
之後買到皮帶之後為了安裝,細部分解
之後才發現
磁控部份的磁鐵掉落
飛輪鋁環鬆脫

AB膠伺候,把磁鐵黏回去,順便黏了飛輪鋁環

把零件裝回去,先調整產生阻力的飛輪鋁環的最低高度,這裡如果太低的話會導致飛輪鋁環與飛輪相撞,磁鐵掉落

下面的停止螺絲調整之後再調整阻力控制的鋼索高度

完工

注意事項:
1,此次的皮帶規格: 250J4 (皮帶635mm長, 9.36mm寬, 4個凸起3個凹槽)橡膠材質,安裝時有點緊,或許 260J4 (皮帶660mm長)會比較適合.
2,使用250J4 (皮帶635mm長)時必須先將皮帶套入飛輪側的導輪,固定飛輪之後之後再套入皮帶並安裝上方的腳踩輪.
3,換皮帶必須拆掉所有的外殼,而拆外殼必須先拆腳踏板, 拆腳踏板需要專用工具(跟普通的腳踏車一樣).

以上

网友:
裝個速度踏頻感應器就可玩電腦虛擬實境腳踏車遊戲如 Zwift,  Onelap :)

网友:
恭喜修復, 地球又少一件廢棄物囉 ~

网友A:
改裝成發電機對電池充電也不錯

网友:
商品規格

面板設計:LCD液晶視窗
顯示功能:速度、時間、距離、卡路里
阻力系統:8段磁控調整設計
電源方式:2顆AA電池
其他:移動式滾輪設計
產品規格:90x40x120(cm)

https://s.yimg.com/zp/images/53F ... 836ABD97E8789623E5A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提點.
在下有準備了兩個發電機,但是還在找方法與健身車合體

网友:
除非你是環法選手等級,否則雙腳要連續一小時以上大功率輸出很難。不要浪費時間力氣改裝,充飽一顆18650不知道要騎幾小時?(以前選手用盡洪荒之力發電好像烤了兩片吐司,該選手大腿出力時比一般人的腰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裝成發電機對電池充電也不錯

想很久了,一直沒動手,太懶了。

网友:
吸引眼球的 "集力發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