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耳機+音響line in=詭異哼聲 ???

楼主(2019-02-14):
小弟想請教:藍芽小喇叭的line aux in與傳統音響的line in是否為不同線路??
遇這問題好久,google不到正確答案...
圖一手機3.5連藍芽是正常的,
但圖一~圖三 手機3.5連到音響aux in或line in(3.5 轉RCA),都有怪異低頻哼聲...
google說法有2種,
一.是耳機3.5輸出的阻抗及推力都不適用傳統音響,也就是不能接。
二.或者透過 阻抗轉接盒 可以解決問題,但很貴。

网友:
使用時手機有在充電嗎?
也有可能是線接觸不良
如果換過音源線連接還是一樣的話
要不要考慮買個藍芽音源接收器試試

网友:
在本版區發帖請務必注意以下規則︰
●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已經兩篇以上都有此情形,請發帖人修改並遵守

网友:
換條遮蔽好的線   或是製作LPF

网友:
手機的 耳插孔 有的不是標準 3.5mm 的

孔徑是一樣 , 但內部連線是不一樣的 !

要確認哦 ~

网友A:
像這一帖,如果要符合版規"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
請問大家標題要怎麼下呢?

网友:
XX牌/雜牌藍芽小音響接audio in後有哼聲

因主要裝置為小音箱  故以小音箱為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這一帖,如果要符合版規"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
請問大 ...

使用的 手機型號  遇到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