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IWATSU SS-7810 POWER 維修紀錄-2 修復完工(SIMON1016)

楼主(2019-02-15):
IWATSU SS-7810 POWER 維修紀錄-2 修復完工

IWATSU SS-7810 POWER 維修紀錄-1 尚未修復
http://bbs.pigoo.com/thread-71310-1-1.html

繼上回 開殼清理檢查後 整理的問題
1.        待機電路 RCC自激電路 Timing RC 燒黑。
2.        畫面不清 直讀字體與時基線 不規則跳動 。

處理
1.        待機電路 RCC自激電路 Timing RC 燒黑:
   C15   0.047 uF    發黑  (原來該是 透綠色 麥拉電容  )
   R17   150 Ω      微黑

   雖然不太認同這RC數值, 仍依原值更換新品, 針對積熱
R17(150Ω)  R18(1KΩ) 原小型化 1/4W small 改成標準1/4W並且架高約 5mm。
手上尚未購入鑽孔工具, 將來會於D8/C14/R15 RDC snubber PCB開孔散熱 。

2.        對於[畫面不清 直讀字體與時基線 不規則跳動], 就是將主電源輸出電容更換新品。
只是我只更換 +/- 12V 的部分 , 就已經解決問題。 而63V / 200V 暫緩更換。
+/- 12V 的電容 使用了
16V/ 680UF *2  NCC SXE  改成 16V / 1000UF NCC KY
16V/1000UF*4  NCC KME  改成 16V / 1000UF NCC KY
………………..(沒錯 6 單位 都是16V / 1000UF NCC KY)
25V/ 100UF *2  SME   改成 16V / 120UF NCC  KY
上方4單位是用剩的新品NCC KY
下方是更換退下的舊物 ( 留著將來有ESR儀器 再來玩)

前次舊照時基10ms ,

完成後的畫面 相當清晰 , 不再有跳動問題。
同前次時基10ms , 不在有低頻階梯雜波~8.x ms

1KHz 尚未校正探棒

150V輸出的漣波 ,  主電源 工作在116KHz

補充內容 (2019-2-15 01:30 PM):
25V/ 100UF *2  SME   改成 25 V / 120UF NCC  KY
謝謝 peter180 指正

网友:
well done, 皇天不負有心人!加分

网友:
高手在修 示波器就是不1樣
還能針對缺失做對應的改善

网友A:
感謝分享~

25V/ 100UF *2  SME   改成 16V / 120UF NCC  KY

請問這個電容耐壓改16V不會有問題嗎?謝謝!

网友:
很棒的維修參考,我向r拍買的2SC5353尚未到貨。

維修報告就得等一等了。

网友:
Simon哥太猛了,另我佩服的五體投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

25V/ 100UF *2  SME   改成 16V / 120UF NCC  KY

不會, 因為 .... 本來就用在 + / - 12V 上

還有.....就是
.............  我打錯了  正確 是  25V / 120UF NCC  KY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會, 因為 .... 本來就用在 + / - 12V 上

還有.....就是

拍照 盡量橫拍

楼主:
基本上 替換品都有個別比對過 ripple current 值, 但是太繁瑣沒有一一列出

可以參考 Nippon chemi-con NCC 官網 停產品替換表
http://www.chemi-con.co.jp/e/catalog/aluminum_unify.html

KY 是105℃ Φ10:7000~ Φ12.5up: 10000HR 標準品   Z 比相較於號稱低阻抗舊代SXE 更佳
其他系列是以標準品KY 為基礎 , 調整電解液。
如 LowProFile小型化 / Low Z 低抗阻 ...
都是調整電解液符合需求,
但是 都是犧牲 使用壽命 , 換取性能  ( 壽命取決於電解液腐蝕橡膠墊的能力 標準型撐最久)

即使是 Low Imp - LongLife
LXY 壽命仍有犧牲
Φ5/6.3  2000
Φ10:     5000HR
Φ16:     8000HR

比較  25V / 1000 UF  的 Z 值如下:
KY     +20℃  0.031  Ω    於 -10℃   0.12  Ω  ( 4倍)
LXY   +20℃  0.034  Ω     於 -10℃   0.068 Ω ( 2倍 )

這種 LXV LXY 一般工作溫度   Z並沒有比KY 好。
其實 LXV LXY 使用場合訴求是  強化低溫範圍 , 直白些它在低溫度-10℃ 能有比KY 較佳低阻能力。

這類產品通常用於車用電子, 當然也是寒帶氣候地區對應產物。

本機待機電路輸出電容 目前維持出廠原件LXY 以及 OSCON 維持不更換  只是為了觀察。
由於現在使用場合是台灣氣候溫度非寒帶 , 本機主輸出電容 調整取用KY 級 主求儀器壽命 能夠適當延長。

輸出端線性穩壓電路的散熱片已經移往最後與排熱風扇相鄰, 改善了周圍電容使用壽命。
但是輸出整流二極體散熱片溫度未達滿意, 仍會使PCB微微發黃,
照理應該從新發表二極體效率著手, 但是我不想涉及電磁波。
有機會再想辦法 將輸出整流二極體散熱片 強化一下 將熱能往上方拉。

楼主:
你這樣說...我很傷心啊, 我最討厭有人將照片 直列式的貼上
我在別篇有直拍 但是有轉橫處理貼上
這篇可是 全橫拍啊
真傷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這樣說...我很傷心啊, 我最討厭有人將照片 直列式的貼上
我在別篇有直拍 但是有轉橫處理貼上
這篇可是  ...

他是要你的人打橫拍照n_141|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 替換品都有個別比對過 ripple current 值, 但是太繁瑣沒有一一列出

可以參考 Nippon chemi-con NCC ...

感謝分享!

代用品選擇,看來不是簡單的數字比對。

更多的是實務經驗上的權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這樣說...我很傷心啊, 我最討厭有人將照片 直列式的貼上
我在別篇有直拍 但是有轉橫處理貼上
這篇可是  ...

大大
您誤會
也要一直請人橫拍,很困擾,表格橫式貼三張相片
是相同感受,自學照相三十幾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 替換品都有個別比對過 ripple current 值, 但是太繁瑣沒有一一列出

可以參考 Nippon chemi-con NCC ...

專業!儀器維修非一般電子維修。

考量到的零件適用類別、溫度、材質、頻率特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