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款 Fluke 萬用錶的選擇

楼主(2019-02-15):
在這裡想請教各位專家
我目前面臨了兩款萬用錶的選擇困難
Fluke 115 與 116
我的主要目的是用來學習研究筆電與PC主機板檢測維修
但是有些官網列出來的數據我看不懂
能否請各位專家幫我解釋一下紅框處的數值差別是什麼?
是可量測的最大值還是最小值?

网友:
最大10a,最小200ua。

网友:
116C只能量小電流600mA
116可量溫度
115好像沒有

楼主:
我覺得看不懂的點是
115 看起來很像是可測最大電流10A
這樣解釋應該沒錯

而116 是200uA看起來不像是最大值阿
電流只能量到最大200uA的話真的太小了吧

所以到底是最大還是最小我真的搞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覺得看不懂的點是
115 看起來很像是可測最大電流10A
這樣解釋應該沒錯

我也覺得是最小。

网友:
覺得甚麼都不是

規格: Fluke 115C 真有效值數位萬用表

Fluke 114 115 117真有效值數位萬用表.pdf (1000 KB, 下載次數: 28)

网友:
F116 溫度,電容,二級管,蜂鳴器,背光等該有的功能都有了,唯一的缺陷就是電流的量程最大只有0.6毫安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覺得看不懂的點是
115 看起來很像是可測最大電流10A
這樣解釋應該沒錯

116 只能量測小電流

而且買的人少 價格比較高

115 能測的電流較大 但是就是沒小電流檔位

看自己的需求吧 同樣的價位或是更少的價格 可以有cp更高的選擇

例如: UNI-T 61E / UT-71D(推薦)
         DER EE DE-5203 / DE-208A(推薦)
         BRYMEN 235 / BM-257

如果真的要買11X系列 就直接買117會比較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6 只能量測小電流

而且買的人少 價格比較高

我查了官網
117不能量電流與電容所以被我打槍了

由於我人不在台灣,所以大大提供的台製或陸製的型號我都只能靠ebay買
這等價位的產品我就不敢冒險在網路上買
因為萬一有問題會很麻煩
不然其實UT-71我是滿心動的

目前看起來116真的很棒
但是電流量程真的太低了
好煩阿~幹嘛設計成這樣.....
是在強迫推銷電流錶嗎???

网友B:
Fluke 117 是 115 的進階版,只多了非接觸電壓檢測與 AC 低阻抗測量這功能,如果這兩功能用不上買 115 就可以了,至於沒有電容與電流功能是樓主看錯了,這方面的功能與規格也是與 115 完全ㄧ樣。

115 這系列是定位於電工表,如有需要更精密與更好的特性測量就不要選此系列,7X 或 8X 系列比較合適電子電路的測量。
115 的優點是體積小手感好與操作非常便利,例如手持時單手就能操作另一手還能夠持續拿測棒量測,且數值讀出穩定不受其他高周波或電磁波影響,讀取速度也算快的。
115 是電工表所以不具備 uA 等級的電流測量,有許多前輩測量電流都是被測電路上先串連一個小電阻如 1 歐姆,再用電壓檔去讀取此電阻上的壓降。
Fluke 的保險絲不好買又貴所以電流檔還是少用為妙,要用電流檔測試時也要多次確認接線才不會有燒電表的機會。

如果預算夠就不要去買大陸製的表,用過後就知道完全不是同一個級數的製品,產品的價位已經很清楚的告訴你他們的差別了。
買這類電表不能只看規格數值,能問到實際用過的人的口碑是比較重要,或是這樣問也可以:我有 xxxx 預算請推薦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uke 117 是 115 的進階版,只多了非接觸電壓檢測與 AC 低阻抗測量這功能,如果這兩功能用不上買 115 就可 ...

對於一分錢一分貨的說法我是完全認同的
所以我才做了很多功課並選擇在Fluke這品牌中
挑選一台希望能讓自己得心應手的電錶
而我的目的是要用於筆電與主機板的檢測維修
所以應該是要挑選一台適合測量電子電路的電錶
原本是想選擇F116但是經過duke大分析過後我才知道它不適合電子電路
能否請duke大推薦價位大約等於F116的電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官網
117不能量電流與電容所以被我打槍了

你搞錯了 117可以量電流跟電容

你如果在意價位差不多的 品質好的 可以選擇

Der EE DE-208A / BRYMEN 857s

如果不在意 UT71D 一點點瑕疵 那 UT71D 會是實用度最高的產品

如果真的喜歡FLUKE 那117你不喜歡的話 就17B+ 也是不錯的選擇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正

楼主:
有關我說117不能量電流與電容的錯誤訊息
我發現問題出在fluke 官網的比較系統
我原本是勾了116與117做比較,出來的結果是117的電流、電容欄位是空白的
我就以為117沒辦法量這兩種
但是如果我不用比較功能就可以看到117可以量電流電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於一分錢一分貨的說法我是完全認同的
所以我才做了很多功課並選擇在Fluke這品牌中
挑選一台希望能讓自 ...

115 不是不能用在電子電路上,是因為以其性能在現代的數位電表類別中比較適合要求不那麼高的電工用途。
例如顯示只是三位半、不能量取 mV 與 mA 以下的電壓電流數值、沒有紀錄與傳輸功能,如果你用不到這些性能她還是一台非常合用的電表,修理電腦板應該是夠用了。
7X 或 8X 系列就符合現代電表的技術水平,但售價是 115 系列的兩倍,是大陸製品相同規格電表的十倍售價。

以你的預算還是只能推薦 115,或是也能買到 7X 或 8X 系列的二手機,Fluke 的耐用即使超過十年還是很不錯,二手機的殘值也是最高沒人比的上,找二手機要花時間要看緣份,如還要挑顏值那就更有的找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分析,我今天準備去買ㄧ台回家。
應該會在115或117之間做選擇。
再次感謝各位!

楼主:
兩款 Fluke 萬用錶的選擇[已解決]

今天去店家買了115
未來學習維修檢測就靠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15 不是不能用在電子電路上,是因為以其性能在現代的數位電表類別中比較適合要求不那麼高的電工用途。
例如顯示只是三位半、不能量取 mV 與 mA 以下的電壓電流數值

FLUKE 115是6000 COUNT,不是2000 COUNT的三位半喔,有mV檔,無mA檔是真的,6A檔最小解析度1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FLUKE 115是6000 COUNT,不是2000 COUNT的三位半喔,有mV檔,無mA檔是真的,6A檔最小解析度1mA。

F115 在我手邊用超過十年以上她能夠做什麼我很清楚,之前我的簡單敘述不夠精確再來補充說明。

6000 比 2000 的確有多一點但在我的認知與定位是三位半 Plus。

mV 檔有讓解析度提高一位數成為 0.1mV,實際使用沒多大意義,所以我還是將她定位為只能量 mV 以上。

她的 mV 檔更不要提了難用所以很少用,AC / DC 用軟鍵切換量 AC 顯示時無法隔離 DC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量到的是 AC 還是 DC 的數值,例如一個 500mV 的直流電壓用 mV 檔來看,切換 AC / DC 顯示讀出數值都是相同的 500mV。
雖然許多電表都有此問題但我無法接受一台 FLUKE 電表也有此問題(只有 mV 檔),會買這貴貴的電表不就是希望量到的數值是比較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