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H-L32BF6W不能開機

楼主(2019-02-15):
各位大家好~
Panasonic TH-L32BF6W不能開機
不能開機,電源指示燈就一直亮著紅燈,使用按鍵或是遙控器,都沒有反應~

電視型號

內部機板

主機板

電源板

网友:
看到這片主板很眼熟,很多品牌型號都在用

重刷韌體程序會好的機率很高

楼主:
您好~
是把原25Q64程序讀取出來,在燒錄回去嗎?

楼主:
看來是程序壞了,我用燒錄機自動讀取出現晶片損壞,
不能讀取出來,徵求各位前輩手上有程序提供支援,
小弟萬分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是把原25Q64程序讀取出來,在燒錄回去嗎?

是的
先備份、清空、回存
若IC NG再用新的重燒

网友:
TH-L39BF6W(V390HJ1-LE1)(UF11)(GD25Q64).zip (3.22 MB, 下載次數: 40)

我只有39吋的你試試看能不能代

楼主:
感謝前輩的分享~小弟我測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的分享~小弟我測試看看

那你測試能開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來是程序壞了,我用燒錄機自動讀取出現晶片損壞,
不能讀取出來,徵求各位前輩手上有程序提供支援,
小弟 ...

Panasonic TH-L32BF6W__A.MSD309.B73機板_LVW320CSDDE1V1面板_程式

http://bbs.pigoo.com/thread-7146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是程序壞了,我用燒錄機自動讀取出現晶片損壞,
不能讀取出來,徵求各位前輩手上有程序提供支援,
小弟 ...

進總線改開開機畫面
現在電視通用一堆主板
1.把LOG 關閉
2.找同型燒錄
3.以別的LOG 用
4.自己改LOG  這是可改的
LOG是可自己改 開機畫面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nasonic TH-L32BF6W__A.MSD309.B73機板_LVW320CSDDE1V1面板_程式

http://bbs.pigoo.com/thread-71463 ...

因為權限不夠,所以不能下載,感謝前輩分享

楼主:
今天我用新的IC燒錄進去,也是不能開機,謝謝前輩分享程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權限不夠,所以不能下載,感謝前輩分享

痞酷網 要增加權限到痞酷會員 很快的
多多到論壇參與(別忘了餵公狗) 很快就能達到了  加油

Panasonic TH-L32BF6W__A.MSD309.B73機板_LVW320CSDDE1V1面板_程式.rar (3.23 MB, 下載次數: 37)

楼主:
今天我把原本不能讀取的25Q64丟進(甲苯)裡去洗,居然可以讀取資料出來^^,
不過不能燒錄回去,應該只能讀取,壞在不能寫入。
我用新IC燒錄,裝機,但是還是不能開機,看來是主機板問題了=.=
在此謝謝各位前輩指教與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痞酷網 要增加權限到痞酷會員 很快的
多多到論壇參與(別忘了餵公狗) 很快就能達到了  加油

^^謝謝前輩的指教與分享

网友:
提醒  power板上看起來有很多水漬(電源線插座周邊),主板是否  有去淋到水嗎?

主板上  穩壓IC電壓  量一量試試
5V   3.3V
是否都正確
穩壓IC壞了,也是不能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