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想 z360 導熱管應急維修紀錄

楼主(2019-02-15):
筆電熱當 , 是導熱管壞了

-----------------------------------------
先詢問 , 除了網路上
高雄或新竹 , 哪裡可以買到導熱管 ? (店面)
-----------------------------------------

導熱管一般認為最難之處 , 在於真空
但其實裡面中空是飽和蒸汽壓
要達到此要求 , 並不難

其實這是第二次修理這隻導熱管了
管口上次已經洗過錫了

由於是第二次修理了 , 所以沒有試誤 , 直接找身邊可用材料
準備工具 .. 針筒 , 橡皮 , 小鐵管
橡皮 .. 不是橡皮圈類 , 如小弟使用咖啡包氣閥這種 , 車子載貨綁貨那種
小鐵管 , 須能用焊錫焊接

結果還是差強人意 , 方型端子掰開塞橡皮 , 變形嚴重
最後把光碟機電源接頭的端子剪下來塞 -- 圓形的容易操作

再將他焊在導熱管管口

在密封狀態 , 使用針筒注入 95% 酒精
注意手感 .. 針尖要只凸出橡皮一點點
當你用力灌時 , 酒精滴入
放鬆時 , 因內部大於 1 大氣壓 , 會漸漸把 "空氣" 排出

灌滿後 , 直接倒過來抽 -- 這步驟非常耗力 , 建議拿小針筒
這動作 , 一定會需要很多次才能完成
為了避免中間有氣泡造成空隙
每次滿弓抽針時 , 要像甩體溫計一樣 , 把酒精甩向管口
直到將管內 "流動" 的酒精抽光
管內就剩毛細孔內酒精 + 飽和蒸汽

最後用焊錫把橡膠跟整個管口包住
這時超難焊的 , 因為熱都被吸走了 , 所以醜醜的

兩年前第一次修理他
之前沒注意正常溫度是多少
但使用此法 , 溫度約在 50 ~ 60 度之間
還是滿燙手的 ..... (ps 聯想 z360)

网友:
咖啡大抽真空的好方法,真是不錯如果是我還想不出來,如果把酒精換成水也可以嗎?

网友:
厲害哦!恭喜應急完修

网友:
又學了一招

楼主:
最近不在家
只能用手機。
    很麻煩

水一樣可以
理論上。 水比酒精好

因為水的比熱大 表面張力大
兩者皆是酒精的兩倍
但難度也較難  難在抽時更易有氣泡。 難抽完流動水

內部液體   比熱越大越好。   表面張力越大越好
很希望有人能透漏廠商使用什麼導熱液
這一定是商業機密

以前剪過一支。        只知道是揮發性液體

抱歉。  最近不在家。 只能用手機回。 不易打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不在家
只能用手機。
    很麻煩

以下內容如果有錯,請痞友指正。
熱導管,內壁有分一般溝槽式及粉末燒結(效果較好,表面積多)。
有效端是指接觸熱源的那頭(吸熱>蒸發),無效端是另一頭(散熱>凝結成水>順著毛細壁回有效端),2端的溫度差,最佳是0.5~1度C(表示導熱效果好),溫差愈大,導熱效能愈差。
一般是每秒有3~5次來回循環。
導熱液常用純水,內部為負壓0.5kg/cm2

网友:
冷媒種類很多種水只是其中一種
你說打開是氣體是因為那些冷媒常溫常壓下是氣態

网友A:
應該加點蒸餾水,熱導管加熱到100度, 再錫焊密封起來就好了!?

熱導管是靠蒸氣對流,
像煮開水,蒸氣往上衝的速度比銅/銀導熱速度還要快。
水蒸氣1秒鐘可能就往上衝50cm, 銅/銀導熱50cm則不知等多久...
所以熱導管會有方向性,散熱端必須略往上...
相同原理,也有用燒結粉末....

但溫度高,水蒸氣會熱脹,所以,冷的時候要讓管內負壓。
照理可整支熱導管加熱(隔水加熱?),純水幾滴,滴入熱導管,
在熱導管裡的水還沒完全揮發光之前把孔洞錫焊密封(用噴燈),
冷卻後管內就會形成真空負壓,不需抽真空。(就像DIY果醬的真空玻璃罐)

主要問題是.....在錫焊時,會不會因熱脹冷縮而讓錫和銅之間產生孔隙?
所以,要隔水加熱讓熱導管100度後,在停止加熱時才錫焊密封,
才不會錫焊時一直有蒸氣往外衝,讓錫和銅之間產生孔隙。

裡面殘留點水,只要不會熱脹到爆開,也不會怎樣...
但因怕熱脹到爆開,所以不能殘留太多水。

酒精的沸點太低了,蒸氣全都在上方,沒有液態流下來,理論上不太行....

网友B:
應該用酒精才對,酒精比較容易揮發,透過揮發帶走熱量,再變成液體回到散熱器,以此循環達成散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應該用酒精才對,酒精比較容易揮發,透過揮發帶走熱量,再變成液體回到散熱器,以此循環達成散熱 ...

乙醇/沸點 78.37 °C

熱導管到79度,酒精就全都氣態了,要怎麼冷凝循環下來?

网友:
常态都是定量填装去离子水,挥发性液体主要应用在低温环境

楼主:
第一次碰上時  查了許多資料
記得看過一篇研究生的論文
他只是用純水做實驗

小弟用玻璃管做過實驗
觀查流動情行
使用過   水   酒精  丁烷  丙酮  甲醛  等
在如此狀態下  水的沸點低於 一百 度
壓力小  沸點低
在玻璃管中  無法做出毛細孔
所以加熱處許是底部
一些無方向性的導熱管

楼主:
又不小心發送出去了
沒電腦只有手機的環境真麻煩
多天沒網路  就讓小弟多賺一篇  不按編輯改了

一些無方向性的導熱管
正如小弟實驗  只能靠重力往低處流

導熱管發明來改火箭散熱
之後應用  也因溫度范圍而決定導熱液

若以我們電腦溫度  水 酒精 丙酮等
沸點皆在此范圍
但水的比熱大  每個分子能帶走的熱量多
表面張力比酒精大  當然能做的比較長
但沸點略高於酒精  所以啟動溫度也較高

网友:
大大要不要買個抽氣幫浦(或者血壓計)的馬達,就可以抽真空了...370型的約1xx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熱導管有興趣的痞友,可以參考https://www.materialsnet.com.tw/DocView.aspx?id=23899

這家是用燒結粉末的熱導管
http://npowertek.com/what.html

楼主:
離開一星期
看來沒有店面有賣導熱管
要網購也要以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乙醇/沸點 78.37 °C

熱導管到79度,酒精就全都氣態了,要怎麼冷凝循環下來? ...

當壓力大時
乙醇的沸點將高於 78.37  °C

當然 , 乙醇在真空中
沸點也將低於一大氣壓的沸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加點蒸餾水,熱導管加熱到100度, 再錫焊密封起來就好了!?

熱導管是靠蒸氣對流,

其實小弟在焊接小鐵管在管口處時
有焊接不好的經驗
在封口時 , 氣壓變大 , 蒸氣開始衝出
雖然裂縫很小 , 但仍然封不住
只能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