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DELL OPTIPLEX 990 BIOS

楼主(2019-02-15):
請問先進有沒有 DELL 桌機 990 BIOS  ,我上官方抓的都是.EXE檔,不知有沒有人有BIN的檔可以支援一下

主機主要的原因是一插電就會起動,沒有畫面,想刷一下BIOS看看可不可以救起來,謝謝大家了

网友:
OPTIPLEX系列有診斷燈號可以參考

网友:
我接觸過Dell ,他原本的設計就是一插電,電源會自檢,起動一,二秒就會斷電,之後再開機就好。

所以你是一插電就不會斷電?

另一種狀況是他檢測主板或Power 問題,一插電,開機鍵的燈號會是恆亮或閃爍<橘>燈,並無法開機。如圖

如同上面說的,主機前面會有1-4 診斷燈號,可以參考。Google 就有資料

Dell OptiPlex诊断指示灯参考指南
https://www.dell.com/support/art ... 87%E5%8D%97?lang=zh

您沒有附圖可能違反版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