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更新失敗 如何 解決 ?

楼主(2019-02-16):
會一直的更新~ 然後失敗 !

又重新更新 ~ 但一直無法成功 !

有沒有人遇過 ?

要如何才能更新成功 ?

网友A:
我會先將最乾凈的系統碟備份成映象檔。安裝完win7後要手動下載更新成 sp1。

確認升級成SP1沒問題後,再將系統備份成映象擋。

第一個網址先下載,第二個網址當作參考資料。

自動更新你根本不知道已經下載完哪個patch...。

下載windows 7 SP1

安裝 Windows 7 Service Pack 1 (SP1)

【教學】Win7的Windows Update (一定要更到最新喔)

网友B:
AMD CPU ?
有虛擬機 ?
-------------------------不更新, 等1周後再來

KB4486563

https://blog.wongcw.com/2019/02/ ... 帶來累積更新/

Windows 7 SP1和Windows Server 2008 R2 SP1的用戶,本月會受到KB4486563累積更新(手動下載地址),其包含瞭如下改進與修復:

●修復一個可能無法打開使用Microsoft Access 97文件格式的Microsoft Jet 的應用程序的bug 。如果數據庫的列名大於32個字符,會出現無法打開的問題,並顯示’無法識別的數據庫格式’。

● 為Microsoft Edge 和Internet Explorer 11 的HTTP 嚴格傳輸安全性(HSTS)預加載添加頂級域支持。

● 面向Windows App 平台和框架、Windows 圖形、Windows 輸入組合、Windows無線網絡、Windows Server、以及Microsoft JET 數據庫引擎的安全更新。

今日的更新還包括一個已知問題,其出現在Windows 7 / 8.1 和相應的Windows Server 版本的所有更新中。

●安裝此更新後,如果虛擬機已經保存並恢復一次,則可能無法成功還原,並顯示’無法還原虛擬機狀態:無法還原此虛擬機,因為無法讀取已保存的狀態數據。刪除已保存的狀態數據,然後嘗試啟動虛擬機。(0xC0370027)’的錯誤消息。

● 該問題影響AMD Bulldozer Family 15h、AMD Jaguar Family 16h、以及AMD Puma Family 16h(第二代)等架構的處理器。

●安裝此更新後,請在重新啟動主機之前關閉虛擬機,微軟或在2019年2月中旬之前,給出一個解決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會先將最乾凈的系統碟備份成映象檔。安裝完win7後要手動下載更新成 sp1。

確認升級成SP1沒問題後,再將 ...

我這個己經安裝很久了~
最近這個更新才出問題 ~
有用手動 下載 方式更新 ~
一樣無法成功 !

楼主:
引用 网友B:
AMD CPU ?
有虛擬機 ?
-------------------------不更新, 等1周後再來

之前都可以正常自動下載更新的 ~

現在是更新完後會說失敗 ~ 然後還原 !
但又會自動更新 , 重覆不斷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這手動下載安裝更新試試看
https://www.catalog.update.microsoft.com/Search.aspx?q=KB4486563

用過手動安裝~

是可以安裝 , 但重開機後 , 會更新失敗 ~

自動還原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這個己經安裝很久了~
最近這個更新才出問題 ~
有用手動 下載 方式更新 ~

要不就別更新!

我之前更新都出事情,索性不更新了。

KB4486563這個patch是今年釋出的,看看有什麼異動的,我是覺得應該沒必要update。

目前升級到SP1就關閉自動更新,也沒什麼事情。最好裝個小紅傘防毒軟體...
KB44865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別更新!

我之前更新都出事情,索性不更新了。

如果真的没法子, 也只能如此~

想問一問是否也有人有同樣情形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真的没法子, 也只能如此~

想問一問是否也有人有同樣情形 !!

我的是都更新成功...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都更新成功...沒問題

你的是 64位元的 ?

不知道問題出哪 ?

可以 自動 更新 ~ 更新 完後 重開 但不知 出了什麼問題~

系統自動還原 ~ 然後又會自動更新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 64位元的 ?

不知道問題出哪 ?

我的是 64位元的....你的是32位元
先手動下載.NET Framework更新後再自動更新試試

网友:
更新有問題更新黨先移除後關機,開機再更新
試過這方法
硬碟檢查一下

网友:
這問題 我大概1年多前也遇到了。之前也是用了幾年沒事~

回想更新失敗前常常使用清理系統的軟體,不曉得是不是有什麼東西被清掃過頭了
造成更新時 某個檔案找不到還是什麼的

後來我就索性不更新了~

网友D:
我的作法是先去 "服務" 把 WINDOWS UPDATE 先手動停止,

然後刪除 C:\Windows\SoftwareDistribution\   下面的所有資料夾及資料

沒有停用服務的話,會無法刪除,這個資料夾是更新的暫存區及記錄文件,刪除後,啟用 WINDOWS UPDATE 服務 (重開好像就會啟用)

重新開機,再重新檢查更新讓它跑,不過刪除後,你的更新記錄會清空唷,之後新裝的還是會重新列出來,看你要不要刪囉~

J大,你裝32位元,可是記憶體沒有完全用到,怎麼不裝 64位元?

不然12樓的作法也試一下,先把 .NET 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作法是先去 "服務" 把 WINDOWS UPDATE 先手動停止,

然後刪除 C:\Windows\SoftwareDistribution\   下 ...

你說的方法~ 我網路上有看過 !

不過這個好像是用來重新  自動 更新 ~

但我現在的問題是 , 可以 自動 更新 , 但 更新 完後 , 重開機 會出現 未知的錯誤 !

然後會 還原  , 之後又會 自動更新  ~ 重覆不斷 ! (除非我不更新這些項目)

會裝 32位元 是因為要玩 某 些遊戲 , 要使用 虛擬光碟 , 而且 一開始記憶體也只 4GB , 後來有記憶才裝上的

移除 NET 但看來好像不止這個無法安裝 ~ 我手動裝過 KB4486563 也無法成功 !!

网友D:
不是重新 更新,因為它更新後的資料庫裡或許有些錯誤資訊,刪除後可能可以排除

你更新後,重開機會發生錯誤,或許就是在比對的時候出錯,所以才會還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重新 更新,因為它更新後的資料庫裡或許有些錯誤資訊,刪除後可能可以排除

你更新後,重開機會發生錯 ...

我正在測試中....................

剛剛試了~ 還是不行 ~

正在設定電腦 ~請勿關閉電腦 ~

9% 後~.....

正在還原資料 ...............

重開機 !

更新 失敗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正在測試中....................

剛剛試了~ 還是不行 ~

在該條紀錄上面滑鼠點兩下可以帶出另一個視窗
看看裡面失敗原因或是錯誤訊息編號.

雖然大部分情況下,沒啥用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該條紀錄上面滑鼠點兩下可以帶出另一個視窗
看看裡面失敗原因或是錯誤訊息編號.

是的~ 你說的對 !

其實我是看了~ 也查了!

但是還是没找到有關這個錯碼的解決方式 ~

昨天上網找到 KB4486564  手動安裝 成功 ~

真是奇了 ~

网友E: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 ... em-update-readiness

查了一下,這錯誤大部分猜測都是檔案有損毀導致.
或許這各提到的更新整備工具有幫助,但是我沒用過.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tw/help/947821/fix-windows-update-errors-by-using-the-dism-or-syste ...

那個我有下載 ~

也用了但是沒啥作用 !!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個我有下載 ~

也用了但是沒啥作用 !!

嗯,如果跑了這各檢測
也照網頁提示操作,把CHECKSUR.LOG裡面把損壞套件放進去
重新跑一次檢測工具讓他自行修復也沒用

那還真的覺得可能只能砍掉重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如果跑了這各檢測
也照網頁提示操作,把CHECKSUR.LOG裡面把損壞套件放進去
重新跑一次檢測工具讓他自行 ...

發現就只有這個 ~KB4486563 無法安裝成功 !!

不裝了~ 把它隱藏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