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沒有會員使用過HTC BoomBass Bluetooth Speaker

楼主(2019-02-16):
在朋友工廠看到幾個HTC BoomBass Bluetooth Speaker,聽朋友說當初一個居然要2xxx,現在也還有人賣,現在買也要上千元,二手品還賣到900,我拿回家用我的小米5S Plus(有NFC)試,我是播Youtube 的影片測試,照朋友說有配對成功的話,原本的手機播中高音,HTC BoomBass Bluetooth Speaker會負責播放低音部份,聽起來非常有立體感......,結果在我手機可顯示配對成功,但是一播放卻只有HTC BoomBass Bluetooth Speaker會響,真的只有播放低音部份,而且音量很小,手機則是完全沒有聲音,請問有會員用這個喇叭嗎?

https://www.htc.com/tw/accessories/htc-boombass/

网友A:
沒用過但是看了YOUTUBE的教學...手機的NFC功能開啟後將手機放在HTC BoomBass會自動配對開啟藍芽
撥音樂就可以了....影片在這

不行別罵我~~~酸~~~

网友B:
手機則是完全沒有聲音,應該是對 的,畢竟你那是別人給你的,而且上頭還有噴漆,似乎有什麼問題吧,會不會是咾叭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用過但是看了YOUTUBE的教學...手機的NFC功能開啟後將手機放在HTC BoomBass會自動配對開啟藍芽
撥音樂就可 ...

謝謝!回家試只播音樂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機則是完全沒有聲音,應該是對 的,畢竟你那是別人給你的,而且上頭還有噴漆,似乎有什麼問題吧,會不會 ...

1. 手機完全沒聲音是不對的,這點我有跟朋友確認過,他以前都有在使用,不太可能說錯,這不是一般的藍芽喇叭。
2. 上面有噴漆不代表就是喇叭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手機完全沒聲音是不對的,這點我有跟朋友確認過,他以前都有在使用,不太可能說錯,這不是一般的藍芽 ...

1.只有低音是不對的,可能是擴大模組有問題
2.手機應該是沒有聲音的,不然會有同步的問題,兩個聲音,我沒用過htc的,但有其它藍芽喇叭,和一些接收模組,訊號都輸出去藍芽了

補充內容 (2019-2-16 08:12 PM):
7樓和9樓正解
一般手機把中高音訊號傳給喇叭後只會被剪掉剩低音,要使用的話只能改模組,再外接中高音喇叭

网友:
會不會只能與HTC手機用~

网友:
手機:HTC
撥放器:藍芽 TOPPING VX3

https://youtu.be/kkFi7Yos2gk

网友C:
撥放音樂時手機是沒有聲音的。

或許您的撥放器是要 HTC 配對,不過我覺得不大可能,因為別牌手機不能匹配,那市場就小很多了。

网友D:
我女兒用過
現在放家中當骨董收藏
印象中好像只能配HTC

网友E:
http://donedone.pixnet.net/blog/ ... -%E9%96%8B%E7%AE%B1

所以以上種種限制,目前官方列出支援HTC BoomBass的手機只有:
HTC One
HTC One (LTE)
HTC One max

應該也可以支援的
HTC Butterfly S
HTC One mini

楼主:
我又打了電話詢問朋友連線後到底手機會不會響?結果我被狠虧了一頓,他跟我說"會說這個喇叭連線後手機不會響的,一定沒有用過這個喇叭"
他說這個HTC BoomBass Bluetooth Speaker 因為很喜歡,他買了超過十個,用到換手機才沒有在使用,怎麼可能不知道連線後手機會不會響?
我不好意思再問下去了,為了這個問題我去找Google。

我在下方連結找到以前有購買的人發的開箱文,還是認為手機應該不會響的可以參考一下︰

http://donedone.pixnet.net/blog/ ... -%E9%96%8B%E7%AE%B1

网友F:
米有用自己的U11試過三種以上的藍芽音效裝置,不過都是連線後U11沒有音效,都轉到藍芽播放裝置上了,音樂的部份也都可以正常播放,不論是玩遊戲、撥YOUTUBE或是播放音樂也都沒問題,效果的部份就要看藍芽音效裝置的功力了,到是沒有試過 HTC 做的這一台 BoomBass Bluetooth Speaker,身邊也沒有人有買,wish老大 可以借一支 HTC 來測試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女兒用過
現在放家中當骨董收藏
印象中好像只能配HTC

朋友以前全家都是拿HTC 手機,而這個喇叭是不是只能配HTC 手機我沒有問朋友,他也不見得確定適合其它手機,朋友只跟我說要打開NFC。
我的手機的確有NFC,我打開之後一靠近喇叭就自動連線了,只是喇叭出現的只是低音,而手機沒有出聲的話就沒有中音跟高音,這聽起來也不好聽。

你用過這個喇叭,那你應該知道HTC 手機與這個喇叭連線後,手機是不是會發出聲音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donedone.pixnet.net/blog/post/103074070-htc-boombass-%E7%84%A1%E7%B7%9A%E9%87%8D%E4%BD%8E%E9% ...

就是這個連結,他說連線後手機上的喇叭會負責高音及中音,而喇叭負責低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撥放音樂時手機是沒有聲音的。

這台,讚喔

网友G:
結論   真是拔辣又烏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朋友以前全家都是拿HTC 手機,而這個喇叭是不是只能配HTC 手機我沒有問朋友,他也不見得確定適合其它手機 ...

沒錯!!手機上的喇叭會負責高音及中音,而喇叭負責低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米有用自己的U11試過三種以上的藍芽音效裝置,不過都是連線後U11沒有音效,都轉到藍芽播放裝置上了,音樂的 ...

我試過很多種藍芽喇叭也是連線後,聲音就由藍芽喇叭接手,不過這個喇叭不是一般的藍芽喇叭,所以我在標題是問有沒有會員使用過HTC BoomBass Bluetooth Speaker,自己有用過才會確實知道連線後手機會不會發出有中高音,而HTC BoomBass Bluetooth Speaker 出現低音。

网友:
他叫---------------重低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錯!!手機上的喇叭會負責高音及中音,而喇叭負責低音

那就跟我朋友說的一樣了。

請問當時你是用HTC 手機聽嗎?不知你有沒有用別款手機試過?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結論   真是拔辣又烏龍~~

不但拔辣又烏龍
HTC很機車
這台影音傳輸器也是只能配HTC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跟我朋友說的一樣了。

請問當時你是用HTC 手機聽嗎?不知你有沒有用別款手機試過? ...

知道只配HTC
所以沒想過要試

容易找
有空再來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打了電話詢問朋友連線後到底手機會不會響?結果我被狠虧了一頓,他跟我說"會說這個喇叭連線後手機不會 ...

他們都只用 HTC 手機展示...

聽仙姑的話 乖齁~~

------------------------------

為啥 很拔辣呢 ?
因為 HTC 搞 品牌家族認同   :  我出的HTC 特級配件 提昇HTC 價值 , 不能讓其他阿哩不搭的手機 輕易擁有 特級附加價值...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試過很多種藍芽喇叭也是連線後,聲音就由藍芽喇叭接手,不過這個喇叭不是一般的藍芽喇叭,所以我在標題 ...

回 wish 老大 ...

米有看過您提供的連結與說明,只是不解這樣的用意是?藍芽喇叭和收機兩邊同時都發聲,表示藍芽喇叭不夠力,亦或是為了突顯 BoomBass Bluetooth Speaker 的特點,如果藍芽喇叭只能播放重低音的部份,那就是屬於有愛才會購買的產品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 wish 老大 ...

米有看過您提供的連結與說明,只是不解這樣的用意是?藍芽喇叭和收機兩邊同時都發聲, ...

HTC 為什麼這麼設計我也不了解,如果真的要HTC 的某幾款手機才能完全搭配,那我就把喇叭拿去還朋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C 為什麼這麼設計我也不了解,如果真的要HTC 的某幾款手機才能完全搭配,那我就把喇叭拿去還朋友了 ...

回 wish老大 ...

藍芽喇叭真的算是不錯用,不用受限於音源輸入連接線或是電源線的拘束,有些藍芽喇叭還可以邊充電邊播放,如果這款 BoomBass Bluetooth Speaker 能用,米蠻建議 wish老大 用用看,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但拔辣又烏龍
HTC很機車
這台影音傳輸器也是只能配HTC手機

回 tsai5371 大 ...

蔡董請教一下這款是 HTC Media Link HD 嗎?米到是沒有特別注意HTC有這個配件哩,哈哈!不過設計概念很不錯,謝謝。

网友:
今天找了一台HTC手機要測試⋯boombass原本可開機⋯要和手機配對時突然掛了⋯⋯就像老大要和志0姊妹約會卻突然肚子痛
只能先把喇叭處理好再測試⋯
但是有看HTC手機有一個設定是「HTC BoomSound」⋯它說使用內建喇叭時無法關閉⋯
應該是藍芽配對好之後再把這個關閉應該就能得到預期的效果吧

補充內容 (2019-3-17 01:52 PM):
測試結果正常⋯藍芽和NFC開啟後碰觸Boombass配對完成會自動關閉HTC BoomSound設定⋯之後主音由手機喇叭發岀⋯重低音由BoomBass發出

補充內容 (2019-3-17 09:42 PM):
開啟NFC後去碰觸Boombass 後會自動開啟藍芽和關閉HTC BoomSound 由內建喇叭發聲

网友(2019-03-23):
後來發現這顆只限定比較舊的HTC機種才支援
我拿HTC ONE M7 測試就能同時出聲
用HTC M10 藍芽配對會顯示不支援
如果用NFC配對就只有中低音有聲音
就好像2.1聲道的喇叭 衛星喇叭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