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裝Windows 10 的問題

楼主(2019-02-16):
大家好,我是Windows 10的新手,想請問安裝過程中會出現下方兩個畫面,這兩個畫面一般大家都會選擇什麼?

网友A:
圖二我都勾『否』,disable關閉...高機率會蒐集你的資料,回傳到微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二我都勾『否』,disable關閉...高機率會蒐集你的資料,回傳到微軟!

那請問第一個你會選是或否?
其實我並不知道有什麼差別?

网友B:
按照字面的意思看你自己設定阿~~~隱私權那個可以設一下,免得背後運作一堆程式拖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字面的意思看你自己設定阿~~~隱私權那個可以設一下,免得背後運作一堆程式拖慢 ...

那你知道第一個有什麼差別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知道第一個有什麼差別嗎?

那就知道你看什麼網站咩....然後推送什麼推薦軟體給你什麼的....WIN10整合一些功能
要能貼近你就得貼身知道你的行為.....甚至還跨到手機去用呢

沒什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請問第一個你會選是或否?
其實我並不知道有什麼差別?

否~

第一與第二差不多。

老實說按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你是否願意讓微軟蒐集您的瀏覽紀錄、etc,增加他的大數據樣本數與精準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照字面的意思看你自己設定阿~~~隱私權那個可以設一下,免得背後運作一堆程式拖慢 ...

win10的自動更新是有名拖慢系統...
讓人抓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否~

第一與第二差不多。

感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知道你看什麼網站咩....然後推送什麼推薦軟體給你什麼的....WIN10整合一些功能
要能貼近你就得貼身知 ...

感謝你

网友D:
米的話,第一項會選擇否,第二項會用預設的設定,因為日後會一些功能會用到相關的設定,再去修改就可以了,不過安裝 Windows 10 後,就表示 wish 大 有很好的設備足夠負荷 Widnows 10 的龜速,開機慢、更新慢 ......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10的自動更新是有名拖慢系統...
讓人抓狂~~

沒錯~~偷偷在背後更新,不知道的人會以為電腦壞了~~卡卡頓頓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米的話,第一項會選擇否,第二項會用預設的設定,因為日後會一些功能會用到相關的設定,再去修改就可以了, ...

WIN10很好跑拉....老大有了第4~5代架構,RAM只要有8GB配顆256GB SSD加上標到的顯卡~~
吃雞都沒問題了~~~

网友E:
老大版號是裝哪一版的,1809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版號是裝哪一版的,1809 ?

1809?請問怎麼看?

网友F:
如果是最近下載ISO安裝的WIN10, 一定是最近期的版本, 1809
[設定, 系統, 關於] 就看到
http://bbs.pigoo.com/thread-6651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最近下載ISO安裝的WIN10, 一定是最近期的版本, 1809
[設定, 系統, 關於] 就看到
http://bbs.pigoo.co ...

謝謝!是1809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的話,第一項會選擇否,第二項會用預設的設定,因為日後會一些功能會用到相關的設定,再去修改就可以了, ...

其實目前用起來還不覺得慢耶!應該是我還沒有把吃記憶體的怪獸裝上去吧!
因為我是從微軟抓下來試用,也不知道多久就會被停掉,就沒有把平常的軟體裝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版號是裝哪一版的,1809 ?

是1809

网友G:
現在的win10 1809,嚴格說應該是1809(OCT)版,因為剛推出時曾經出了大包,原始的1809雖然還是提供下載,但會提醒你「除非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否則請勿下載」XD

另外, 老大那兩個問題,我的選擇是全關,如果只是一般文書作業上網用,開了沒什麼好處,要用再開啟即可(我甚至把STORE功能也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現在的win10 1809,嚴格說應該是1809(OCT)版,因為剛推出時曾經出了大包,原始的1809雖然還是提供下載,但 ...

從微軟抓我記得只能抓是要家用版、專業版、xx版.......,但是不能指定是那個號碼的版本,我下載來就這一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微軟抓我記得只能抓是要家用版、專業版、xx版.......,但是不能指定是那個號碼的版本,我下載來就這一 ...

家用版和專業版是共用同一個安裝檔,教育版理論上也是同一個(因為某些OOXX工具可以把HOME/PRO弄成教育版),企業版或MSDN則是另一種。

网友:
我也來猜猜~

第一點是說雲端應用,你的行為與記錄會被上傳,並變成你使用別台電腦的用ˋ途。(雲端資料)
例如:
1.chrome browser 我會記錄我當下看的網頁,如果把nb關掉,直接出門,我可以用手機從雲端歷史或當下的瀏覽頁面繼續看。也可以從我公司電腦開chrome browser 繼續。
2.我很多東西都放在dropbox,這台電腦程式寫寫直接關機,回家打開就繼續同步資料,不需手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從微軟抓我記得只能抓是要家用版、專業版、xx版.......,但是不能指定是那個號碼的版本,我下載來就這一 ...

序號決定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序號決定版本......

基本上是這樣沒錯, 只是企業版/MSDN版序號無法和家用/專業/教育版互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問第一個你會選是或否?
其實我並不知道有什麼差別?

一般人看到會按"是", 工程師的我都是按"否"
要注意, win10 強迫你申請一個 mail 線上帳號, 要選字很小的建立離線帳號

這個選項是可以讓你用線上帳號登入不同電腦時, 會讓你感到好像是在用你家的電腦桌面
但應用程式,應該是不行

网友:
我都選否,反正電腦中毒就重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