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Hitachi V-212示波器維修保養

楼主(2019-02-16):
緣起:
從WISH老大的 HITACHI V-212 20MHz 日立示波器標酷幣以10酷幣標得A台示波器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216&highlight=HITACHI,依規定發一篇維修實例交差。
拿到手經上市電測試電源指示燈會亮而且有光跡,光跡很細 CRT狀況很好,轉POSITION VR有反應,可是不太靈光。
沒示波器探棒,用WISH教我的先短接CH1和CH2校正看是否有方波,下圖看起來CH2的波形較不好,測試完後斷電準備拆解外殼。
拆解及回裝步驟請參考WISH大-HITACHI 日立 V-212 20Mhz 示波器維修實
http://bbs.pigoo.com/thread-38089-1-1.html

拆下CH1和CH2波段開關的電路板

使電烙鐵和吸錫器拆解下CH1和CH2波段開關

測試時發現轉POSITION VR有反應,可是不太靈光,經檢測POSITION VR和另一顆POSITION VR(含開關),發現VR和開關確實接觸不良,從電路板拆下兩個POSITION VR

使用3M 1625電子清潔劑清潔CH1和CH2波段開關及POSITION VR的開關,噴上清潔劑轉動開關多次清潔

使用油性電子清潔劑清潔CH1和CH2波段開關的可變電阻VR及POSITION VR,噴上清潔劑轉動VR清潔

CH1和CH2波段開關及POSITION VR清潔完成後焊接回電路板後回裝

時間軸波段開關未清潔前照片

時間軸波段開關用筆形橡皮擦清潔(前後共4面)

時間軸波段開關用筆形橡皮擦清潔後以3M 1625電子清潔劑清潔後塗上一些接點油

清潔SWP VAR、POSITION(PULLx10 MAG)、LEVEL三個VR及開關,先將電路板4顆固定螺絲拆下

因為電線太多太雜不想拆線,因此將主機撐起後卸下電路板,將箭頭處的VR固定螺絲拆下即使用十字起子拆下圓圈處螺絲後可拆除擋板

電烙鐵拆除3個VR後使用電子清潔劑清潔保養VR及開關,保養完成焊回即將電路板回裝

全部回裝後上電測試,畫面如下

CH1/CH2垂直軸轉至0.5V/DIV、時間軸轉至1ms/DIV;沒有探棒以WISH大教的用電線短路測試CH1及CH2,等探棒到貨在來好好學習及測試示波器了

老大,我的作業交卷了~~~
感謝收看,敬請指教~~~最重要的公狗別忘記餵~~

网友:
有按照標準做法在好好的在做
不是噴一噴就了事

Goog Jod 做的好!!

网友:
真是藝高人膽大,解焊功力好強

自從以前修電視,拆垂直IC拆到掉銅箔,小弟看到這種電木板要解焊都會怕

楼主:
之前測試光跡的明亮度(Intensity)旋鈕VR調整時只有轉到右邊快極限的位置光跡才會ON/OFF,
往左旋轉一點光跡就消失,今天拿出服務手冊研究一下,將各開關切於調校位置,依手冊說明如下:
光跡原始圖如下(光跡較粗):
找到D1022-A的位置並用三用電表量測電壓為47.6V
手冊說調整(Intensity)旋鈕VR至電壓15.0V.....但是調整時由47.6V轉動VR一點就變11.6V(光跡消失)
無法調整至15.0V....最後我是把VR(Intensity)調整到中間位置調整RV1021讓這個位置剛好光跡出現,就可以調整光跡明亮且光跡變細,調整後如下圖
有痞友能分享調校這個項目嗎?光跡(Intensity)旋鈕VR電路圖如下

楼主:
PART2維修--波段開關細部分解保養

後續測試時CH1/CH2的VOLTS/DIV波段開關轉至50mV~5mV檔位時,CH1選擇開關由GND切換到DC波形顯示波動很大(無法直線)~~為了避免疑神疑鬼再次拆下CH1/CH2的VOLTS/DIV波段開關

決定拆解白色塑膠包覆的旋鈕內部,先把旋鈕調整到最右方位置並將轉盤做上記號;使用銅線或鐵線綁住旋鈕蓋避免脫落,最右邊的可變旋鈕以紅油漆筆做上記號定位

使用1mm圓柱形鐵棒拆解出可變電阻旋鈕延長桿的固定插銷
註:找不到適合的拆解工具只好將1mm鑽尾反裝以鑽尾圓柱面頂出固定插銷
    不是用電動鑽尾鑽壞喔~~~弄壞我不負責的

使用十字起子及尖嘴鉗拆除白色旋鈕固定桿和可變電阻的連結;拆開後可將可變電阻卸下

以小一字起子插入白色旋轉接點保護蓋的中間縫隙(共兩邊)後打開即取下保護蓋,看到轉盤只能說~~~有夠黑=.=看來之前噴電子清潔劑和轉動方式清理效果不彰(自己打臉自己~~~冏)

以筆型橡皮擦清潔轉盤接點及白色塑膠蓋上的固定接點(紅圈處)

清潔完成後依序拆解銅套和固定支架並依序放置於上方後再進行拆解第二個轉盤開關(方法同上不再多說)

最後分解及清潔後圖片如下(轉盤接點由黑轉白..亮晶晶),紅圈處可上一點潤滑油脂;轉盤接點及外蓋固定接點塗上接點保護油就可回裝囉

怎麼拆就怎麼裝回(依照排列順序),裝回重點就是依照拆前做的定位記號回裝,接點位置就不會亂掉出錯….我是在籃框內的白色保護蓋和轉盤做上記號定位(紅線處)

三個白色轉盤接點都回裝後將可變電阻旋鈕調整至拆卸前的定位位置;定位好後將可變電阻拿回來合體

使用十字起子及尖嘴鉗鎖緊白色旋鈕固定桿和可變電阻的連結;確認拆裝前做的定位點記號都正確後將連結固定插銷裝回

全部完成後再回裝到電路板(參考前文);開機測試一下比以前好多了
在測試看有無其他問題…..下回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測試光跡的明亮度(Intensity)旋鈕VR調整時只有轉到右邊快極限的位置光跡才會ON/OFF,
往左旋轉一點光跡 ...

原來大大有校正過,波形才會這麼細~

我也調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大大有校正過,波形才會這麼細~

我調整看看...

光跡明亮度的可變電阻是10K....電路上有一個3.3K歐姆
拆下可變電阻量測都正常10K..裝回量測只能到2.2K....(研究中)
明亮度可變電阻調正最右邊時--最亮時量測D1022-A的位置和GND的電壓為47.6V.....往左旋轉一點點就變成11.X 就沒光跡了
往右調一點點又最亮~~~這個我也還在研究測試...有結果再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跡明亮度的可變電阻是10K....電路上有一個3.3K歐姆
拆下可變電阻量測都正常10K..裝回量測只能到2.2K... ...

我按照manual的指示操作,可以調整到15V。

楼主:
PART 3 - 光跡明亮度(INTENSITY)檢修保養

光跡明亮度(INTENSITY)旋鈕調整之前就覺得怪怪的~peter180大調整他的”傢絲”能依照手冊調到15V,今天我也來分享一下拆解心得
儀器後方找到電源開關、明亮度和聚焦VR的固定座,將其兩邊的固定螺絲以十字起子拆下(紅圈處),箭頭處為定位孔

以板手拆解明亮度和聚焦VR的固定螺絲(箭頭處),拆下後可將VR和固定座分開,
右邊的聚焦VR有一鐵墊圈和塑膠墊圈不可遺失

拆下後以烙鐵將左邊的明亮度(INTENSITY) VR解焊取下,測試VR電阻值時好時壞,之前也以電子清潔劑清潔過,主動時到一半時會卡卡的…….決定換新的10K歐姆VR

焊上新的10K歐姆VR後回裝至固定座,箭頭觸即是聚焦VR的鐵墊圈和塑膠墊圈,記得放回(先塑膠在鐵墊圈)後鎖上固定螺絲,將固定座回裝至外殼架並鎖回固定螺絲(紅圈處)

開啟電源座明亮度調整,依照手冊將TIME/DIV設定到1ms,MODE設定到AUTO
(紅圈處旋鈕,照片參考用非實際位置)

將三用電表切到直流電壓檔後黑筆接到儀器的GND,紅筆接到D1022-A的位置(紅色箭頭處),調整明亮度(INTENSITY) VR旋鈕直到電表顯示DC 15V,此時你會發現CRT的光跡消失

以十字或一字起子調整RV1021可變電阻直到CRT光跡出現,個人覺得調整到光跡至正常的亮度最適當,因為明亮度旋鈕可調整的電壓範圍為6.8~47.8V,所以15V時調整到最適當的光跡時VR可調暗或調亮

調整好後試一下方波校正OK….光跡顯示效果不錯….感謝peter180分享明亮度可調的成果….最後.....文要看,狗要餵,咱們下回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PART 3 - 光跡明亮度(INTENSITY)檢修保養

光跡明亮度(INTENSITY)旋鈕調整之前就覺得怪怪的~peter180大調整 ...

恭喜,好羨慕你的面板好乾淨~我的面板都泛黃了,可能前一手主人邊抽煙邊維修。

VR很靠近高壓...用金屬起子調整感覺不踏實。

网友A:
引用 楼主:
PART 3 - 光跡明亮度(INTENSITY)檢修保養

光跡明亮度(INTENSITY)旋鈕調整之前就覺得怪怪的~peter180大調整 ...

大大能請您確認您的Level旋鈕轉動的變化嗎?感謝

我這個旋鈕有點不太靈光,有時轉半天沒動作、有時又可穩定住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能請您確認您的Level旋鈕轉動的變化嗎?感謝

我這個旋鈕有點不太靈光,有時轉半天沒動作、有時又可 ...

探棒接在CAL校正方波轉動後會變成兩條快速移動的光跡....轉回可穩住方波
這個旋鈕有可變電阻(LEVEL)和接點開關(拉出調整SLOPE斜率+或-)....既然不太靈光就拆下清潔保養或直接噴清潔劑清潔
我全部的接點可變電阻都拆下保養清潔過...只有下圖紅框這個開關(MODE)沒處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