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lerMaster酷冷至尊RS-400-ASAA-D3 400W(銅牌)求助DIP8 IC型號

楼主(2019-02-16):
這是跟KKP 會員要的,銘牌如下
拆開後發現DIP8 IC爆裂看不出型號,有人知道這顆IC用什麼型號嗎?

另一顆IC是PS223

网友:
Coolermaster RS-460-ASAA-D3 --有5Vsb PS_ON小於4V 風扇轉一下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55921-1-1.html

楼主:
這個ICE3B0565電源管理驅動芯片有可替代的型號嗎?
買ICE3B0565時G0824L0P這不一樣有差別嗎?中間這排字找了一下好像都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ICE3B0565電源管理驅動芯片有可替代的型號嗎?
買ICE3B0565時G0824L0P這不一樣有差別嗎?中間這排字找了 ...

下面有的只是製造批號,通常型號一樣即可

檢查一下旁邊的零件,有的會一起帶走(燒掉),看有沒有,有的會炸在側面,要轉一轉看一看

看到那顆螺絲銹成那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ICE3B0565電源管理驅動芯片有可替代的型號嗎?
買ICE3B0565時G0824L0P這不一樣有差別嗎?中間這排字找了 ...

中間這排字 [ G0824L0P ]  並不重要,  露天這個ICE3B0565 很多, 不用替代了..
若是ICE3B0565J MOS內阻會小一些 溫度較低

真要代 我會找 ICE3BR1765J  露天: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1542517869

ICE3BR1765J   內部MOS電阻 1.7 歐姆 65KHZ
ICE3B0565      內部MOS電阻 5.4 歐姆  67KHZ
ICE3B0565J     內部MOS電阻 4.7 歐姆  67KHZ

楼主:
拆下高壓區P12NM50晶體測試,電表檔位二極體檔,測試方法如下:
1.先短路三隻腳放電
2.黑筆-S、紅筆-D,結果:OL
3.黑筆-S不動、紅筆碰觸G後回到D量測結果如下,請問哪一種結果才是正常的
(1)顯示電壓0.2X跳到1.6X後顯示OL
(2)顯示0.X歐姆(嗶一聲後示電壓0.2X跳到1.6X後顯示OL)

拆機拿到5個~~~有4個量測結果是(1)....1個結果是(2)

P12NM50腳位圖

网友:
結果(1). 和 (2)

都 OK

楼主:
另外再請教一下....下圖紅框處的齊那二極體(紅黃綠色碼)是24.5V的嗎?W數如何判別?
我參閱這篇得到的數值和1N4749 24V齊那二極體,不知道正確否?
http://bbs.pigoo.com/thread-5532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