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VS238N 畫面白白的

楼主(2019-02-17):
ASUS VS238N 一開機畫面一片白還有線條在移動
故障畫面
螢幕背面
廠牌型號
內部照片
AD板上的電解電容更換,紅色箭頭處AO4411處也更換掉!
AO4411是P-Channel MOSFET,面板電壓來自它!
完修~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AD版電解電容沒有鼓包也都要換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AD版電解電容沒有鼓包也都要換嗎?

鼓包是百分之百有問題的象徵.

越小的電容,因為相對小,同樣厚度的鋁殼就顯得比大電容更加堅固....要看到小電容鼓包是很少很少的.

沒有儀器,數量也不多,換掉是可以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鼓包是百分之百有問題的象徵.

越小的電容,因為相對小,同樣厚度的鋁殼就顯得比大電容更加堅固....要看到 ...

感謝draculaxx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