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鋁門夾頁壞了更換

楼主(2019-02-17):
自已房間的鋁門夾頁壞了有一年了吧!身為維修業的悲哀,都是一直忙著修別人的東西,自已的壞了也只能拖到最後才處理,其中拆下沒問題,裝回去就要二人安裝了,一人幫忙扶著門,一人安裝橋位置對螺絲孔,最後同時換了上下二個夾頁

网友A:
看來換裝這個內置彈簧的合頁,雖然這種合頁安裝時要扳開很緊,不過是否要兩個人可能就不一定了,我家以前在裝潢時,我看師父都是一個人搞定,這點tsai5371 或許可以指點一下。

网友B:
二人作業是比較輕鬆啦;一人的話,用瓦楞紙墊高,也是可以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換裝這個內置彈簧的合頁,雖然這種合頁安裝時要扳開很緊,不過是否要兩個人可能就不一定了,我家以前在 ...

老大 我本業就不是修鋁門的,二人作業是比較方便和輕鬆,應該蔡大會有一人作業輕鬆又方便的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人作業是比較輕鬆啦;一人的話,用瓦楞紙墊高,也是可以完成的。

雷大 之前有想過用木材切成三角形把鋁門撐高(應該是可一人作業),後來臨時找不到就二人作業了(哈哈哈這時找人比找木材還快)

网友:
哇!厲害!高手在民間。

网友C:
我以前換過好像要先把固定彈簧的鐵柱先拿開,裝好門再慢慢拉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換過好像要先把固定彈簧的鐵柱先拿開,裝好門再慢慢拉緊就可以了。 ...

是的沒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 我本業就不是修鋁門的,二人作業是比較方便和輕鬆,應該蔡大會有一人作業輕鬆又方便的好方法 ...

Rockwell 洛克威爾 RK9034 JawStand XP 工作支架
如果有這種支架,一個人裝門應該簡單多了

网友D:
小弟在送東西時 常遇到寬度不夠的 都要拆門板
門板拆下好拆 要裝回時 不夠高螺絲孔無法對準 都是用腳墊高先鎖一顆(不管上下的) 在扶正鎖另一個
拆到實木門板那才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弟在送東西時 常遇到寬度不夠的 都要拆門板
門板拆下好拆 要裝回時 不夠高螺絲孔無法對準 都是用腳墊高先 ...

這專業~~又學了一招
感謝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這專業~~又學了一招
感謝分享

蔡兄弟 這是在挖苦小弟嗎?
沒你們師傅合好門板鎖上後 有螺絲孔了
我們只是拆下對好所回而已

你們合門板時 都用木板墊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蔡兄弟 這是在挖苦小弟嗎?
沒你們師傅合好門板鎖上後 有螺絲孔了
我們只是拆下對好所回而已

拉賽一下也不行喔?
我真正的意思是當我什麼都妹有時也是跟你一樣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拉賽一下也不行喔?
我真正的意思是當我什麼都妹有時也是跟你一樣的方法 ...

我也知道是喇賽
但喇賽也不能稱專業ㄚ

网友:
看外國人裝門框實在很簡單,都是工廠做好尺寸。
台灣好像只有廁所塑膠門才是這樣連門帶框。
https://m.youtube.com/watch?v=ZAkGt7xvDU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在送東西時 常遇到寬度不夠的 都要拆門板
門板拆下好拆 要裝回時 不夠高螺絲孔無法對準 都是用腳墊高先 ...

拆門板 :
遇到螺絲生銹的 ,我後來都這樣拆 !

拆上下防塵固定蓋

拆上下防塵固定蓋

拆上下防塵固定蓋

用起子將 中間固定軸 頂出

用起子將 中間固定軸 頂出

用起子將 中間固定軸 頂出

分解零件收存, 再重複動作拆另一片後鈕, 就可拆下整片門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