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MA785GM-US2H 維修請益

楼主(2019-02-17):
各位先進好,小弟有一台主機某天開機後無法完成開機 (主機號為技嘉的GA-MA785GM-US2H)
可正常啟動,但會卡在BIOS出現如下的畫面

特地買了張除錯卡想來自己修看看,開機後會出現依序出現1D、19、13、11、OC五個錯誤碼
其中13跟OC好像是因為沒有接PS2鍵盤所產生的
想請教一下如果要維修的話,要從什麼方向開始查起呢?謝謝! (拆BIOS重刷會有效嗎?)

网友A:
卡LOGO的話先將CPU跟記憶體插槽用去漬油清潔一下
你鍵盤或滑鼠是用USB還是PS2 排除外設問題導致
CMOS電池有沒有電
BIOS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LOGO的話先將CPU跟記憶體插槽用去漬油清潔一下
你鍵盤或滑鼠是用USB還是PS2 排除外設問題導致
CMOS電池有 ...

您好:
1.CPU有換過
2.RAM有四個插槽各用四支交互測試過
3.用USB的,不過原先是可以正常用的
4.電池有量過電壓是夠的
5.也是猜測是BIOS問題...只是想先請教拆BIOS重刷是好的方向嗎?

附帶一提,這片主機板號稱有DualBIOS的功能
所以如果是主BIOS的問題,難道不會自動啟動DualBIOS的副BIOS嗎?

感謝回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1.CPU有換過
2.RAM有四個插槽各用四支交互測試過

USB不插可開機嗎
BIOS損壞有的板子不會自動修復 要手動
技嘉
副BIOS修復主BIOS之方法        當主板有時通電無法開機時,可能為主BIOS資料丟失引起,技嘉獨有的雙BIOS功能可快速修復丟失的主BIOS,方法為:關機通電狀態下,長按開機鍵10秒,然後鬆開再開機,顯示屏會有副BIOS恢復的進度條,待進度條走完,重新啟動即可恢復正常。
新/舊版BIOS刷新副BIOS方法        傳統BIOS刷新副BIOS是在重啟自檢時按Alt+F12,然後回車,而目前多數主板均採用EFI版BIOS,那麼請同時按Alt+F10,然後回車確定再回車,等待副BIOS刷新完畢關機即可,如有ALT+F10無法按出來的,請更換鍵盤再嘗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不插可開機嗎
BIOS損壞有的板子不會自動修復 要手動
技嘉

感謝回覆,我已修護成功...
不過我用的方式與您提供的方法不同
(先試過您提供的方法無法正確修護)

是在國外一個論壇找到的方式,簡述如下

1.在關機狀態下在主BIOS的第一腳與第六腳短路
2.按下開機鍵
3.等待一段時間,如果有聽到BEEP一聲立刻取消短路

成果如下圖,目前可正式進入到原先的系統

不過還是有個怪問題,就是在進入系統前如果有按鍵盤的話就會卡住 (進入系統後就沒有問題)
因此無法進入BIOS做設定

原本覺得可能是恢復到舊版的BIOS造成的想更新BIOS
不過技嘉提供的BIOS工具無法在64BIT作業系統下執行
也沒辦法用Q-Flash來更新

還在思考有沒有其他方式來解決!

楼主:
好奇怪,用技嘉的@BIOS視窗工具將BIOS更新到新版本後
反而開機會卡BIOS畫面

不過還原到Dual-BIOS的備份BIOS之後又可以正常開機
這到底是什麼巫術啊

現在只好先暫時當作無法進BIOS的機器來用好了!

网友B:
F12F是該主機板最後一版的Beta BIOS
印象中Beta版的BIOS有前輩在維修時刷入蠻常遇到問題

話說回來,沒考慮用前一版的F11看看?
說不定問題比較少一點也說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F12F是該主機板最後一版的Beta BIOS
印象中Beta版的BIOS有前輩在維修時刷入蠻常遇到問題

我先刷F11,卡LOGO刷回後
再刷F12,都GG ...

所以現在只能使用F2版

网友C:
技嘉有些板子要注意,REV不同BIOS不能共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技嘉有些板子要注意,REV不同BIOS不能共用

不過技嘉網站上面,四個rev進去給的bios連結
我看了兩個版本,網址址看起來似乎都是同一個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過技嘉網站上面,四個rev進去給的bios連結
我看了兩個版本,網址址看起來似乎都是同一個檔案

照PCB版本去下載!

网友:
可以學習好多不一樣的技能.
不知道有沒有天分學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