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L-37S3000T 如何跳離檢測模式

楼主(2019-02-17):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今日處理完這台奇美電視後
手養試找了奇美工模.
被我按出..輸入源+2580
之後按到了檢測模式...
就是單色滿板一直輪跳.....
結果怎麼試都離不開..
斷電數分鐘後再開機..也是一樣直接進檢測
請問各位前輩,我該如何跳出檢測模式??
墾求各位前輩了
小弟願意支付金額解決

補充內容 (2019-2-17 08:27 PM):
問題已解決
死馬活醫
重燒程序,無效
換掉U15位置的24C32零件(新品空資料)
問題解決,感謝各位前輩

銘牌

銘牌

网友A:
試試看   這樣有沒有效

先把插頭拔掉 然後按住電源鍵不放再插插頭
出現藍色顯示燈就可以放開電源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   這樣有沒有效

先把插頭拔掉 然後按住電源鍵不放再插插頭

感謝lee4917 大提供方法
小弟這台待機是紅燈..啟動後是綠燈
剛才測試結果,失敗....沒跳離..
先前維修時有發現按鍵老化,接觸不良..
所以將全部按鍵更換後再試
結果
仍然不行......
測試電源鍵之外的其它功能鍵
也是沒跳離.....目前結果是失敗了
但仍感謝 lee4917 大的提供...謝謝
再請教各位前輩還是有什麼法方呢?

网友B:
有試過重新進入工程模式嗎?關閉電源....以進入工程模式的方式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試過重新進入工程模式嗎?關閉電源....以進入工程模式的方式開機

感謝您..
問題已解決了,
就快快交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您..
問題已解決了,
就快快交機了

是如何解決的
操作方法 望請不吝教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如何解決的
操作方法 望請不吝教導

補充那邊有寫,換掉24C32,應該是儲存設定值用的R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補充那邊有寫,換掉24C32,應該是儲存設定值用的ROM

感謝 楊大俠 提醒

沒從頭看 所以沒看到 補充內容

网友E:
所以說,不要手癢隨意進入工程模式?

网友F:
哇!換24c32,,,,手段真激烈,還好總算跳出來。
這故事告訴我,
未知離開工模方法之前,別試著跳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說,不要手癢隨意進入工程模式?

哈哈..是的..不要手癢隨便玩工模..
但....做維修的..有時就是會手癢
想知道....
如果做了什麼事?...
結果會變怎麼樣?..
但這次好險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哇!換24c32,,,,手段真激烈,還好總算跳出來。
這故事告訴我,
未知離開工模方法之前,別試著跳坑。 ...

換24系列IC..還好啦..這是基本功.....
只是功力不夠,其實不確定有沒有效..
好險這次成功了

网友G:
這24C32不用燒入程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24C32不用燒入程序嗎?

原本也憺心需要燒,
更換 24IC 的目的是要改變現況(跳開檢測模式)
但若是燒了一樣的資料,那就不必浪費時間更換了

更換前從不知道結果會如何,但在找不到跳開的方法時
就是...假設後測試...測試不行再假設 之後再測試..
補充文裡有一件事我沒提到
就是拆25程序IC時,我做了一件事
拆掉25IC後先直接上電測試,
目的是假設週邊記憶IC會被重寫入空資料(多年前不知道那一台有玩過這方法)
但結果無效,所以才改換空的24IC
好險成功解決  以上小弟獻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