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請教]懷錶保養

楼主(2019-02-17):
30年前很喜歡買骨董
年前整理物品才發現遺忘已久鑲嵌有微小紅藍寶石的懷錶
簡單問過谷大神
要全部拆解清潔上油
拆這小弟怕怕無能又不舉
是否有不拆的狀態下保養的建議

网友:
機械鐘錶類
還是覺得讓專業的處理 那螺絲小到無可比擬 況且齒輪那麼多 一個錯誤是無可挽回的

网友A:
送寶島鐘錶保養~~~~順便幫我訂一支踢不爛n_0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寶島鐘錶保養~~~~順便幫我訂一支踢不爛

訂一隻踢不爛的 容易ㄚ
只要是金屬錶殼 要踢到爛不容易ㄚ

但保證一定會踢壞

网友:
是有的需把擺輪和擒縱(馬仔)拆下,表面針盤指針拆下,放入去漬油清洗,邊上發條各齒車就快數轉動ㄝ,寶石軸承舊遊會被洗去等去自由揮發後將各,寶石軸承加上新油 注意遊司不可碰到油 不然會相黏會走很快
以前徐氏基金會有出版手表修理的書,或許圖書館仍可借到

网友:
要DIY機芯洗油不是不可能,但要上網買幾樣東東,超音波清洗機/純酒精/寶石軸承油/機芯油/開錶器,東西備齊了就可開工,將純酒精倒入超音波清洗機裡,再將底殼打開取出機芯置入超音波清洗機裡洗香香,然後取出所有部件吹乾,上好油後組回關底殼就搞定了!這就是最簡單的手錶洗油,正規的洗油須細部分解,不建議DIY, 提供蔡大參考 ~

网友:
去寶島鐘錶這種店家做這種整理不知要花多少錢喔n_064|

我有支20多年的手錶遇到每天切換日期+週幾時會卡住導致整個錶停擺
假如我手動讓它日期與週幾轉換好了就一切正常...想說是不是可以整理

网友:
有價值或紀念價值...
就拿給專業的保養...
其他就自己黑白舞...

网友:
要不要試試WD-40有一種乾式潤滑劑,收集到有針頭小瓶子再點在齒輪上,我都瞎搞,壞了別找我喔酸~~~~

网友:
去給寶╳搞,搞壞了他們也是不賠的~還會說原本就故障的~還會說年限也到了之話的廢言

网友:
剛好有看到勞力士的拆解保養
給你參考.
不過建議還是給專業的搞!

网友:
請蔡大您評估這隻表的價值(實值跟紀念),再考慮要不要DIY

小弟小時候有拿阿公壞掉的發條表跟鬧鐘來拆著玩,功力設備不到家,拆開會裝不回來

网友:
懷錶篇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7h25Ospp2M

网友B:
以前我爸在世的時候都是送寶島維修,據他說,便宜的勞力士(3萬還是5萬,忘了)洗過比較不準。貴的買不起,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爸在世的時候都是送寶島維修,據他說,便宜的勞力士(3萬還是5萬,忘了)洗過比較不準。貴的買不起,不清楚 ...

可是以前我媽有一顆很寶貝的錶,只是送寶╳換個電池,結果竟然裝不回去,然後就還是分解的樣子還我媽,我媽唸這件事唸超久的…然後從此不去寶╳…可能也要看老闆吧…說不定我媽去遇到爛老闆之類的

网友C:
蔡董:
   還需要準備"實物放大鏡"以前老師父都有一個放大鏡,實物放大鏡最好還要有"錄影功能"免得拆了裝上去時候多了幾顆螺絲...  至於外送 X島鐘錶公司 我也不建議,這樣失去維修的精神,您自修成功之後,一但神功練成,我的手錶就可以送你那裡保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蔡董:
   還需要準備"實物放大鏡"以前老師父都有一個放大鏡,實物放大鏡最好還要有"錄影功能"免得拆了裝上去 ...

我說阿乾大哥
小弟粗手粗腳的
依你的研究精神跟細膩度
正確說法應該是我把懷錶帶去麻煩你
懷錶才不會變終表

箭頭那台就是可攝影的放大鏡

楼主:
感謝樓上諸多前輩的建議
有空會先找谷神作一下功課
再有空我應該會找一顆價格低年代較近得來開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說阿乾大哥
小弟粗手粗腳的
依你的研究精神跟細膩度

蔡董:
      我家裡還有一個骨董鐘,對我來說已經眼睛吃力了!!你的鐘錶怕我要眼睛"脫窗"了!!

网友:
完整的機械鐘錶維修道具也是很多,處理後要能走的準,油洗點油是基本功,點油又分好幾種,不同黏度用在不同部位。若有零件損壞,原廠不一定願意賣出,小小的東西,實在是很專業的行業。

网友:
常常聽說洗油,用的是矽油嗎?

楼主:
感謝老師用心找資料
再跟老師說聲抱歉

网友:
油洗後,裝配點油是要依原廠指定的油種,才能達到原廠的水準,但是姆指大瓶就要千元以上,還要好幾瓶,還要點油筆點油盤,為校準還買電子校準器,為不拆壞表面還要備妥夾子墊片,不下決心是玩不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老師用心找資料
再跟老師說聲抱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