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Panasonic TC-32VPK 機板

楼主(2019-02-18):
新手想請問一下,本來還有畫面的,手殘按了左下方那顆 SW1 按鈕,結果現在連紅燈都沒有 ..
請問大家,這 SW1 按鈕幹嘛用 ? 該不會整個 AD 程序就這樣 洗掉了 ?
另外,這機子的面板有沒有人改過通用板 ?
想說,如果還要找這塊 PCB-483*E 板子,還不如改掉吃 HDMI 或 D-Sub 就好
感激不盡 ~

SW1 按鈕 ?

SW1 按鈕 ?

网友A:
不是按按鍵壞.是有其他部分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按按鍵壞.是有其他部分故障

感謝回覆,之前是偶有不上電沒紅燈狀況沒錯,但最近都正常有紅燈可正常顯示,直到手賤按到就此死在那邊,手上沒此板電路,可否知道這顆按鍵作用 ? 感激不盡 !!

网友B:
這台可以改公版,過年前改過一台,我是改樂華 T.RD8503.03 電視板 通用公板

网友C:
可能是記憶IC壞(24C32) 或某一些鋁質電容壞~
但會改公版就改公版比較好哦~
因為有時換完主板上全部的鋁質電容還是GG~
最後只好換公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可以改公版,過年前改過一台,我是改樂華 T.RD8503.03 電視板 通用公板

了解,感謝提供我方便快速的選擇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記憶IC壞(24C32) 或某一些鋁質電容壞~
但會改公版就改公版比較好哦~
因為有時換完主板上全部的鋁質電 ...

看樣子還是改公版方便些,感謝你與大家的熱心回答 ~

网友D:
那開關叫復位 就是RESET

网友E:
那個按鍵只是RESET作用,這台建議你改公板比較好,又會比你修的速度來的快,這台要換掉太多電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開關叫復位 就是RESET

謝謝,我本來也是覺得應該是 Reset ,應該是在 AD程序 復位吧,可能是其他元件原本就有問題所以造成此狀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個按鍵只是RESET作用,這台建議你改公板比較好,又會比你修的速度來的快,這台要換掉太多電容了 ...

沒錯,我看到那些電容的確是有點頭昏,決定直接換公板了,感謝

网友F:
版規  第四條    .........照片非特殊必要請維持橫拍,.............照片儘量使用橫拍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版規  第四條    .........照片非特殊必要請維持橫拍,.............照片儘量使用橫拍
http://bbs.pigoo.c ...

了解,下次會注意.. 但這次需要改正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下次會注意.. 但這次需要改正嗎 ?

只是勸說 以後注意就好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