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請教] S-888空壓機維修電容元件

楼主(2019-02-18):
公司有一台元大牙科儀器產品"小鋼炮壓縮機 S-888",最近打開電源馬上就跳掉,發現開關接一顆黑色圓形不知道是什麼元件,感覺很像電容,零件拆下來用電錶量測為斷路沒有導通,上頭只寫了240VAC !!?

网友:
感覺像蜂鳴器.

网友:
空壓機有用壓力開關
所以是壓力開關
手寫字母P就是指壓力

网友:
壓力開關
沒有導通是接點壞了
上網買一個吧~ 很多有在賣

网友:
醫療級的器材都不便宜,這台無油式空壓機價格應該4~5萬之間。
二手價格只有一半。

网友:
這是蜂鳴器
https://shopee.tw/%E3%80%8A%E9%9 ... 5%99%A8-LF-PB43P28A*1270-9-i.73738626.1765441312

但你的是交流,賣家賣的是直流

网友:
應從馬達開始檢查  將馬達  分開後上電看看還不會跳電

馬達電容通常是接在一起的   須一同分開

网友:
最近打開電源馬上就跳掉?氣充太飽?沒洩氣?

网友:
最近打開電源馬上就跳掉?
有可能主迴路或控制迴路故障造成電源開關跳脫
也有可能是電源開關本身不良造成跳脫
先斷電拆除電源開關二次側線路再送電....如一樣跳脫則可確定電源開關故障

网友:
看看機器電路旁邊,是否有電路圖,如果有的話,可以拍下來,給大家參考看看

网友:
空氣壓縮機跳機原因及處理方法,壓縮機人都得掌握
https://kknews.cc/zh-tw/news/6n88al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