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RO濾水器不停的沖洗維修方式

楼主(2019-02-18):
       小弟的RO濾水器上個月開始廢水回收桶會常常滿出來, 但是並沒有看到什麼特殊的異狀, 以為是廚房水槽排水管漏水,過了幾周之後, 變成沖洗的廢水有時會突然流個不停. 因為小弟在上個月之前也才把濾心全部更換, 排除耗材阻塞的問題. 關掉RO儲水桶但廢水依然持續, 再試著關掉原水進水口時廢水就停了. 因此應該可以排除電磁閥阻塞問題,把問題限縮到微電腦上!
RO機微電腦

打開來看,

微電腦電路

線路接法

從線路接法跟故障的現象判斷, 應該可能是沖洗電磁閥一直被開啟, 這有可能是電磁閥的控制線路或是開關造成! 因此我先試著解焊沖洗開關,  但故障依舊存在,  量測線路上的零件,沒看到特別的異常, 但因為現象是偶發性, 所以先測試看看, 於是換掉圖片上面的雙向晶閘管 TriAC BT134

TriAC BT134

TriAC BT134

換完之後到現在已經一個月, 狀況都正常, 應該是有找到元凶! 以上讓各位先進參考!

我當時也有查過網拍,幾乎所有的RO機現在賣的微電腦控制器都是這個型號的,
一個也只要400塊~  但為了環保的角度, 能修好就不要買新的避免汙染環境! 謝謝大家收看

网友:
恭喜完修~~~成就感可不只400

网友A:
我的RO廢水是直接接到排水管…那我就不可能發現這種問題了?還有別的方式會知道有問題嗎?謝謝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RO廢水是直接接到排水管…那我就不可能發現這種問題了?還有別的方式會知道有問題嗎?謝謝大大 ...

看燈號,應該會製水一直亮著,甚至有些會有聲音提示,需要自己去注意用水量和製水頻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RO廢水是直接接到排水管…那我就不可能發現這種問題了?還有別的方式會知道有問題嗎?謝謝大大 ...

入水開關 與 儲水桶開關

同時關閉後
製水馬達應該10秒內即會停止
馬達不停的情況下
即須作狀態確認檢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入水開關 與 儲水桶開關

入水開關關閉後,不會造成馬達缺水空轉燒掉?一直以來我都怕馬達故障,所以都是先拔插頭再動作的~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入水開關關閉後,不會造成馬達缺水空轉燒掉?一直以來我都怕馬達故障,所以都是先拔插頭再動作的~哈 ...

要稍微查看比對一下RO機的系統電路
看有沒有低壓開關
有低壓開關,即有缺水防燒保護

小弟家中RO機,電路中有一個低壓開關,限制啟動
(有缺水防燒保護功能,入水關閉約2秒即會停機)

网友:
用手摸摸看 沖洗電磁閥溫度, 是否溫溫的, 若是, 可能有過電, 是導通, 自然會排水個不停!
正常狀況下, 造完水, 高壓開關是 OFF , 進水及沖洗電磁閥都不通電。
其實RO 的控制原理很簡單!
另外進水電磁閥不良, 也會排水個不停, 只是不若沖洗般大,所以樓主必先了解, 是那個原件出問題
還有高壓開關作用點是 20-40 PSI, 是可調的, 這和低壓是不同的, 低壓不可調約固定在 6PSI!!

网友C:
版規  第四條    .........照片非特殊必要請維持橫拍,.............照片儘量使用橫拍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入水開關 與 儲水桶開關

版規  第四條    .........照片非特殊必要請維持橫拍,.............照片儘量使用橫拍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規  第四條    .........照片非特殊必要請維持橫拍,.............照片儘量使用橫拍
http://bbs.pigoo.co ...

抱歉我好像沒辦法修改文章!  我應該要重發新文才能修正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抱歉我好像沒辦法修改文章!  我應該要重發新文才能修正嗎?

不用改, 只是道德勸說, 下次發照片記得調一下 就好 ,感謝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規  第四條    .........照片非特殊必要請維持橫拍,.............照片儘量使用橫拍
http://bbs.pigoo.co ...

圖片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稍微查看比對一下RO機的系統電路
看有沒有低壓開關
有低壓開關,即有缺水防燒保護

照片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改, 只是道德勸說, 下次發照片記得調一下 就好 ,感謝 !!

了解! 感謝提醒~~